三星S22U(用不到半年就出现问题)整晚都在充电,但电充不进去是否出现充电故障,故障修復

楼主(2022-08-11):
早上拿起手机准备出门,一见手机只有剩余12%电量,之后经过多番检查真的不能充电进入手机,之后将手机多次关机及开机才渐渐恢復充电正常。

修復:三星 S22 Ultra 不充電或充電緩慢問題

三星 Galaxy S22 Ultra 5G 是最新的 S 系列,手機內置了 S Pen。 該設備配備 6.8 英寸 Edge QHD+ Dynamic AMOLED 2X 顯示屏,具有 120Hz 自適應刷新率。 它由 Qualcomm Snapdragon 8 Gen 1 和 12GB RAM 供電。 在本教程中,我們將指導您如何解決三星 Galaxy S22 Ultra 無法充電或快速充電的問題。

智能手機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沒有手機,你大部分時間都會感到無聊。 然而,更糟糕的是,您擁有三星 S22 Ultra(或任何其他手機),但無法充電或快速充電功能無法正常工作。 事實證明,您最終會想要解決三星 Galaxy S22 Ultra 無法充電或快速充電的問題。 在 Guidlings,您可以使用各種可用的故障排除方法解決不收費問題。

三星 Galaxy S22 Ultra 5G 設備概述:
軟件相關的三星 S22 Ultra 不充電問題
重啟手機
升級操作系統
檢查是否有任何進程消耗更多功率
恢復出廠
方法#1:
方法#2:
硬件相關的三星 S22 Ultra 不充電或充電緩慢問題
檢查充電口內是否有雜物
確認您使用的是原裝電纜或更換它
驗證您是否使用原裝充電器
檢查端口是否損壞
如果電池沒電了?
更換電源插座
最後的手段
結束語
三星 Galaxy S22 Ultra 5G 設備概述:
三星 Galaxy S22 Ultra 5G 採用 6.8 英寸 Dynamic AMOLED 2X 面板,具有 120 Hz 的高刷新率。 它是一個 QHD+ 面板,分辨率為 1440 x 3088 像素。 在引擎蓋下,我們有 Qualcomm Snapdragon 8 Gen 1 5G。 此外,對於歐洲市場,我們使用的是基於 4nm 製造工藝的 Exynos 2200,而不是 Snapdragon 芯片組。

談到光學,我們在後部設置了一個四攝像頭,在前部設置了一個攝像頭。 四攝像頭設置包括一個 108 MP 主傳感器和一個 f/1.8 鏡頭、一個 10MP 潛望鏡遠攝傳感器和一個 f/4.9、一個 10 MP 遠攝傳感器和一個 f/2.4 鏡頭以及一個 12 MP 超寬傳感器與 f/2.2 鏡頭配對。 在前面,我們得到了一個 40 MP 傳感器和一個 f/2.2 鏡頭。 後置設置可以拍攝 8K 視頻,而前置攝像頭僅限於 4K 視頻錄製。

這款智能手機有四種存儲變體:128GB + 8GB RAM、256GB + 12GB RAM、512GB + 12GB RAM 和 1TB + 12GB RAM。 在通信方面,我們獲得了 Wi-Fi 802.11 a/b/g/n/ac/6、藍牙 5.2、GPS、NFC 和 USB Type-C 3.2。 對於傳感器,我們有顯示屏下的超聲波指紋傳感器、加速度計、陀螺儀、接近度、氣壓計和指南針。 為這一切供電的是一個 5000 mAh 的小型電池,可以使用包裝盒中包含的 45W 適配器快速充電。 該設備還包含一個具有 2.8 毫秒延遲的觸控筆。 這款智能手機有七種顏色可供選擇:幻影黑、白色、酒紅色、綠色、石墨色、紅色和天藍色。

軟件相關的三星 S22 Ultra 不充電問題
重啟手機
如果您的手機正在充電,但沒有選擇快速充電,而是充電緩慢,請重新啟動手機並檢查是否有任何不同。 手機很可能攔截了一個小故障,導致系統選擇比通常速度更慢的充電速度。 重啟後監測充電性能,驗證充電速度是否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升級操作系統
三星 S22 Ultra 上帶有 MIUI 12/12.5 的 Android 10/11 可以處理您所做的一切並與您的智能手機進行交互。 事實證明,就像應用程序如何引入錯誤和故障一樣,錯誤和故障可能發生在操作系統級別,並且在某些時候會妨礙手機的功能。 對於這種情況,我說的是三星 S22 Ultra 不充電或快速充電問題。

解決上述問題的一種故障排除方法是將固件升級到最新的可用版本。 過時的軟件會帶來很多問題,這就是升級固件可以節省時間的原因。 這是它的工作原理。

首先,點擊並打開 Settings 在您的手機上。
接下來,點擊 About Phone 並繼續 MIUI Version.
輕按 Check for Updates 系統將運行以查看是否有可用的更新。
如果是,請下載並安裝它。 如果沒有更新,請轉到 Samsung Updater (Google it),您將找到適用於您設備的最新可用固件。
檢查是否有任何進程消耗更多功率
如果手機電池消耗的速度比充電速度快,則可能是電池出現故障(稍後會詳細介紹)或在充電期間設備上運行的應用程序或遊戲消耗的電量超過了應有的電量。 關閉所有應用程序和進程,並在需要時關閉飛行模式以加快充電速度。 過一段時間再檢查並驗證電池是否以應有的方式充電。

恢復出廠
這是導致三星 S22 Ultra 自行停止充電的軟件相關問題的最後一點。 以下是您如何擦除設備上的所有內容以解決任何即將發生的問題。 請注意,備份您要保護的所有數據作為恢復工廠將擦除所有數據。 除非您知道如何使用數據恢復工具,否則這是不可逆轉的。 一起閱讀。

方法#1:
打開 Settings 在您的設備上。
導航 About Phone 並選擇 Factory Reset 從選項中。
輕按 Erase all data 在屏幕底部,在提示時同意,然後輸入 PIN/Password (如果被要求)繼續。
重新啟動手機並重新設置,看看充電問題是否消失。
方法#2:
關掉手機。
按 Power 加 Volume Up 在一起 15-20 秒,直到它振動。
鬆開鑰匙,讓設備進入 Recovery Mode.
使用音量按鈕進行導航,使用電源按鈕選擇 Wipe Data >> Wipe All Data.
按下電源按鈕 Confirm 同意並開始擦除過程。
撤退 Back to Main Menu 並點擊 Reboot >> Reboot to System. 它已經完成了。
硬件相關的三星 S22 Ultra 不充電或充電緩慢問題
這些是可能觸發三星 S22 Ultra 無法充電或快速充電問題的各種硬件相關問題。

檢查充電口內是否有雜物
充電口內的雜物

充電端口內的碎屑,例如灰塵、棉絨或任何其他異物顆粒都可能導致三星 S22 Ultra 充電緩慢或根本不充電。 您需要清潔充電端口,因為如果不加以處理,問題只會升級。 但是,清潔充電端口時應小心。 這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使用手電筒或手電筒檢查端口內部是否可以發現任何棉絨或碎屑。
關閉設備。
使用牙籤或除金屬以外的任何尖銳物體小心輕柔地取出大塊。 在這裡要溫柔,因為充電插腳的任何損壞都會讓您更換整個充電端口,即使它在開始時沒有故障。
對於那些知道如何操作的人,請用棉籤蘸異丙醇,然後清潔端口。 由於酒精很容易蒸發,它會帶走殘留物和腐蝕。
讓您的三星 S22 Ultra 閒置一段時間,然後插入充電器,查看三星 S22 Ultra 快速充電問題是否消失。
確認您使用的是原裝電纜或更換它
原裝電纜

USB 數據線是電池充電狂潮中被濫用最多的硬件組件之一。 這是因為它被拉緊、扭曲、彎曲並承受許多壓力,它很可能是最先發生故障的東西之一。

檢查整個 USB 電纜長度是否有任何切口。 如果有切口,請檢查連接末端是否有效。 如果沒有,您將需要不同的 USB 電纜。

如果沒有切口(儘管應力部分保持不變),請拆下舊電纜並使用新電纜,或者如果您有備用電纜。 檢查三星 S22 Ultra 是否使用不同的電纜充電,電源、充電磚和手機充電端口等其他所有部件是否保持不變。 2-3 分鐘後再檢查手機是否開始充電,如果充電速度與最初充電的速度相同。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則您使用的舊 USB 電纜有問題。

如果新的 USB 數據線對充電速度沒有任何影響,這不是問題,您需要繼續使用下一種方法來驗證問題所在。

驗證您是否使用原裝充電器
品牌充電器原裝

在確認 USB 數據線沒有故障後,接下來的邏輯步驟是驗證充電磚是否有故障。

驗證充電磚是否有故障的程序,這是你可以做到的。

首先,拆下舊的充電磚。
使用不同的充電磚並將其與 USB 數據線連接,然後將其插入設備為電池充電。
這裡有兩種情況,三星 S22 Ultra 要么以原始速度開始充電,要么不以原始速度充電。 如果不是,則問題出在充電端口或任何其他內部組件上。 如果是,則舊的充電磚有問題,您必須使用備用的或新的。
筆記: 建議使用原裝充電器,而不是第三方或本地磚。 後者可能會導致滯後和凍結問題,因此,使用原裝充電器將節省一天的時間。

檢查端口是否損壞
端口損壞

儘管肉眼可能會看到端口的物理損壞,但除非您確切知道要尋找什麼,否則水損壞仍然是看不見的。 交換 USB 數據線和充電器以檢查哪些工作正常,哪些不工作。 如果不同的充電器或磚在不同的手機上工作,則您的手機端口有問題,因為沒有多少交換會迫使電池開始充電。

如果電池沒電了?

設備上的電池具有特定的生命週期,隨著時間的推移,效率會降低。 使用 02 年有數百個生命週期可以將電池減少到 75-80%。 由於您面臨三星 S22 Ultra 無法充電或快速充電的問題,很可能是電池完全沒電了,或者它已經失去了效率,並且在途中會在一段時間內沒電。

由於您的三星 S22 Ultra 有一塊不可拆卸的電池,因此您實際上無法取出電池並更換為新電池。 您需要專業知識來搶奪舊電池並將其更換為新電池。 我建議去服務中心或聘請技術人員進行更換。

更換電源插座

電源插座也可以降低充電速度,因為它們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電量,從而阻礙充電速度。 更換電源並檢查這是否是問題所在。

最後的手段
歸根結底,如果沒有為電池正確充電,您將無法使用三星 S22 Ultra。 無論是軟件還是硬件相關的問題,它都必須結束,因為這裡沒有妥協,這是您可以通過耳機插孔、攝像頭、藍牙、WiFi 或其他功能做的事情。 您需要解決問題,這就是技術人員發揮作用的地方。

前往授權服務中心或首先解決與三星 S22 Ultra 充電不充電或快速充電問題相關的軟件或硬件問題。 您甚至可以選擇訪問當地服務中心,以更快、更便宜地維修或更換最初觸發問題的受影響軟件或硬件組件。 請注意,如果您在當地服務中心維修三星 S22 Ultra,您將失去對設備的任何保修,而授權維修中心並非如此,所以這是您的電話。

結束語
歸根結底,您將不得不安排為電池充電並使用三星 S22 Ultra,因為如果沒有工作電池,您只能拿著一塊塑料、鋁和玻璃板,僅此而已。 請讓我們知道哪種故障排除方法最適合您。

网友:
换充电器、换充电线试试。

还不行,换无线充电试试。

你的机器应该有免费保修的吧?

网友A:
我上次手机在游泳池拍照后也是这样,等了半天自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手机在游泳池拍照后也是这样,等了半天自己好了

三星充电口受潮,会拒绝充电,但屏幕会提示因为潮湿无法充电。

楼主应该是没有任何提示。

楼主的手机充电标志和提示正常吗?

网友:
这次充电之前有没有用U22读过优盘啥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充电口受潮,会拒绝充电,但屏幕会提示因为潮湿无法充电。

楼主应该是没有任何提示。

手机在充电期间是有充电标志显示,我用带数显的数据线来为手机充电,充电状态是一目了然的,很清楚每一个阶段充电状态,故障初期是不能大功率充电的,所以就知道出现故障,经过多次开及关手机,手机自检也知道出现问题,之后就自我修復才渐渐恢復正常进入正常充电状态,总算解决问题。

拿去保修放下手机几天都没有得使用,真是寸步难行,还是自我修復才最好。

网友: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却没有人普及?因为这可以为厂家和维修商创收。

锂电池过放之后,需要反复充电几次才能充进去,这是过放下的正常特性。至于反复充电几次怎么操作,没有厂家会详解的

网友C:
S22是有快充功能的,最好就是用好的线,或者原装的线,加一个快充头或者PD。你这种带数显的,基本都 是垃圾,我敢肯定,90%跟你这个带数显的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S22是有快充功能的,最好就是用好的线,或者原装的线,加一个快充头或者PD。你这种带数显的,基本都 是垃圾 ...

我也觉得是,换回原装线和充,还不行才是机子问题吧?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是使用这垃圾线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快充容易因为线的原因充不进电。最近半年扔了3根线了。

网友:
我之前家里手机出现问题,去了三星售后,对尾插进行了清洗,好了

具体怎么清洗的没看见。

和楼主现象比较像,不冲电

网友:
用原装的充电器、线

网友D:
我也是 S22 utra,充电时底部会显示还有多长时间充满电。三星这个型号支持45W PD 快充,不过我没有,就用20W PD 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S22是有快充功能的,最好就是用好的线,或者原装的线,加一个快充头或者PD。你这种带数显的,基本都 是垃圾 ...

同意。我正想这么说。

使用原装充电器+原装电源线,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 S22 utra,充电时底部会显示还有多长时间充满电。三星这个型号支持45W PD 快充,不过我没有,就用20 ...

以上的讨论,还未瞭解调查清楚,就在这裏妄言数显100W快充数据线就是垃圾(未审先判死刑,个个都是法官),这种讨论氛围不是危险吗?我真是无言以对!

看图片2我这条100W快充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可正常充电进入充电宝用20W充电显示。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上的讨论,还未瞭解调查清楚,就在这裏妄言数显100W快充数据线就是垃圾,这种讨论氛围不是危险吗?我真 ...

兄台勿激动,您好像回复错人了~ 羡慕你的超级充,若是车载的就更好了。我买了个anker的65W能充电脑的插座,充S22也是20W,不知为何。
家里这个是抖阴9.9买的QC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台勿激动,您好像回复错人了~ 羡慕你的超级充,若是车载的就更好了。我买了个anker的65W能充电脑的插座 ...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激动不是对你的,回复你就是要你看到图片是可以证明手机有快充2.0功能,你的充电器是有65W充电功率输出,但充电器同手机充电通信格式不匹配,所以就应用不到快充2.0,只能选择购买原厂三星快充2.0充电器,或其它牌子兼容三星快充2.0的充电器才可以使用。

你有否按以下图片「更多电池设定」来设置各项开关参数?

我是使用原厂Samsung EP-TA845  45W充電器,配上一条数显数据线来充电,就一目了然很清楚每一个阶段的充电状态,就算用上45W原厂三星充电器最大功率充电只能是33W,不能达到45W充电的。

三星提供的 Samsung EP-TA845  45W充電器,這是一款支援 PPS 快充的充電器,透過儀器測試後可以發現這款充電器具備(PDO) 5V = 3A 15W、9V = 3A 15W、15V = 3A or 20V = 2.25A 45W、PPS 3.3V~20.0V = 2.25A(7.5~45W) 多檔協議,Samsung S22 Ultra 會針對適合的功率進行溝通,(螢幕顯示「 超快速充電 2.0」)

PPS 快充是 USB-C 設備最先進的充電技術,能使輸出電壓有更寬的調節範圍,根據充電設備的狀態「動態調整輸出電壓及電流」。該技術同時能降低充電過程中的轉換損耗,提高充電效率。 此外,PPS 充電也能管控充電溫度,降低充電裝置在充電時的發熱程度,延長電池壽命。(以上內容取自充電大廠台達電官網,想了解更多內容歡迎前往官網閱讀:Innergie品牌官網 )

如果買到不支援PPS充電協議的充電器,來充 Samsung S22 Ultra 會有什麼問題呢?使用不支援PPS充電協議的充電器為 Samsung S22 Ultra 充電會因為無法(握手 handshake)更高的充電功率,因此無法達到官方宣稱的快充效果。例如這款 AUKEY PA-B5 100瓦充電器,雖然支援最高100瓦的輸出,但因為不支援PPS充電協議,因此互相溝通之後僅只能使用 8.74V/1.64A 14.36瓦的功率充電。(螢幕顯示「閃電快充充電中」)

根據實際測試,雖然說 Samsung S22 Ultra 標榜45瓦快充,但只有前幾分鐘出現過30瓦以上的功率,在前22分鐘大多時間都穩定在29瓦左右,距離45瓦滿血快充還有一段距離!前半小時充電相當快,半小時就能充入66%,5000mAh 電量的 Samsung S22 Ultra,從9%開始充電到100%,大約57分鐘即可充滿,不算太慢但也撐不上快,期待明年會開放滿血版本的45瓦快充!

三星原廠 45W 快速充电器 EP-TA845 開箱實測:
https://axiang.cc/archives/49310

详细资料在以下的网站:
https://texch-net.cdn.ampproject ... -s22-ultra-charging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上的讨论,还未瞭解调查清楚,就在这裏妄言数显100W快充数据线就是垃圾,这种讨论氛围不是危险吗?我真 ...

买个简单的usb电压电流表串在充电线上,比啥都来的清楚

最差买个220v功率表挂在充电头前边,也是一眼就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简单的usb电压电流表串在充电线上,比啥都来的清楚

最差买个220v功率表挂在充电头前边,也是一眼就 ...

用旧的技术标准,来应用在现今的手机充电器,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无言以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激动不是对你的,回复你就是要你看到图片是可以证明手机有快充2.0功能,你的充电器是有6 ...

我买了个杂牌子的车充也是说45W,实际测试只有30W。如果是这样还是没必要浪费钱去买所谓的45W了。我的笔电65W就是65W,我用USB tester测试快没电时充电大致是20+V 和 3A 电流,实打实的65W。45W虚标就实在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杂牌子的车充也是说45W,实际测试只有30W。如果是这样还是没必要浪费钱去买所谓的45W了。我的笔 ...

不要怀疑充电器的问题,按理解应该是手机没有完全开放可以45W大功率充电(是手机操作软件问题),看以下最后一段文字就很清楚!

根據實際測試,雖然說 Samsung S22 Ultra 標榜45瓦快充,但只有前幾分鐘出現過30瓦以上的功率,在前22分鐘大多時間都穩定在29瓦左右,距離45瓦滿血快充還有一段距離!前半小時充電相當快,半小時就能充入66%,5000mAh 電量的 Samsung S22 Ultra,從9%開始充電到100%,大約57分鐘即可充滿,不算太慢但也撐不上快,(期待明年會開放滿血版本的45W快充)!

???

网友F:
感觉三星越南人生产质量下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怀疑充电器的问题,按理解应该是手机没有完全开放可以45W大功率充电(是手机操作软件问题),看以下 ...

所有手机充电都是这样设计的。

号称充电功率200w的国产手机,我估计200w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大部分时间应该都以很低的功率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三星越南人生产质量下降了

HP打印机十几年前就全部越南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手机充电都是这样设计的。

号称充电功率200w的国产手机,我估计200w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大部分时间应 ...

电池大功率充放电不是这么简单的如何取得平衡。

電動車從400V到800V高壓系統的意義

這兩年,特斯拉的成功崛起順勢帶動全球電動車科技的快速發展。在號稱快速充電與高容量的下一代鋰電池技術(i.e. 鋰固態電池)仍處於看的見吃不到的階段,也儘管媒體煽動性的報導某廠家即將量產之類的新聞層出不窮,最新的小批量量產預估也要到2025年。而我們都知道電動車的最大門檻仍在它電力能源的便利性(包含充電時間能降到與市場習慣的燃油車的五分鐘左右與充電樁的普及性,也就是俗稱的里程焦慮)。因此開始有電動車廠,為了提升充電效能,開始從400V的電力系統走向800V的電力系統,而保時捷的Taycan車款與位於克羅埃西亞的頂級電動超跑公司Rimac(保時捷於2021年初對此公司投資由原來的15%增加到24%)堪稱這個領域的先鋒,另外韓國Kia也有類似研發。這個趨勢可以包含電池本身與電力驅動系統或僅意味著電池系統提升到800V。

那麼我們來看800V的意義。單從功率(power)來看很難看出它的優點甚至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假設充電功率相同(譬如特斯拉第三代快充的250kW),那與電壓高低有何關係,電壓高電流不就低,電壓低電流不就高嗎(功率=電壓x電流)?既然充電速度或時間(電池容量/充電功率)一樣,那差別在哪裡?

800V的優點

使用較細的充電導線:以充電而言,相同充電功率下,電壓高則電流就可以低,電流低導線就不用這麼粗,導線的電阻熱能耗也就降低,這在降低惱人的電動車導線由於高電流造成的高溫上很有幫助,由市場上已有廠商在研發液冷式電動車導線來看,高溫導線所造成的問題可見一斑。在800V高壓充電下,電池本身的串並聯組態也必須要重新調整使電池包的電壓也相對提升到800V,否則很明顯的用800V充電一個400V的電池包是會因為高充電電流而燒毀,電池包的重組可以在不改變電池包中電池芯的數量,也就是相同容量,之下進行。至於驅動系統(逆變器、動力馬達等)的電壓是否利用一個DC-DC降壓使其維持在一般傳統低電壓的400V上運作或是也提升成高電壓規格,則取決於成本與設計上的考量。
充電速度的提升(這一點要發揮一下想像力):如果原400V充電導線尺寸已達極限(受電流限制否則導線過熱),則在800V之下,由於可以在較低電流下使用較細導線達到相同充電功率,但如果使用原來400V所用的充電導線尺寸則可以維持原電流以提升充電功率,當然這些都需要搭配適當的導線尺寸與電池包內電池芯的串並聯組態,使每顆電池芯最終接受到的充電電流相較於400V提升但仍維持在容許範圍內。

里程的增加:這需要整個驅動系統也提升到高壓,可使用與充電端相同較細的(如上述)外部連接導線,讓導線電阻熱耗損降低以提升電能使用效率。
使用較小的馬達:由於高電壓,所以馬達繞線中的電流也提升,使得馬達能在更高的轉速下提供與低電壓下相同的扭力。因此在相同性能下,馬達繞線數量可以降低,使馬達體積變小,但是設計上要避免高壓造成的低功率因子(Power Factor)以致效率降低的問題。

800V的考量

高壓元件的供應市場不成熟:整個電動車內電力元件(包含驅動系統等)的電壓目前普遍是低壓(400V,請注意:雖然相對於800V是低壓,但是相對於家庭用電110V已算是高壓)。
高壓充電樁的建置等也將構成電動車發展的另一個挑戰。不過個人覺得這會是一個趨勢。
馬達PD效應(Partial Discharge)。
由於電壓提高,導線需要更好的絕緣以維護維修人員安全。

不蓋慢的充電站!U-POWER 360kW 頂規快充標配(液冷槍),四月底試營運每度 9 元台币
https://www.ddcar.com.tw/blogs/a ... _campaign=undefined

https://youtu.be/nPUcjOOVl3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怀疑充电器的问题,按理解应该是手机没有完全开放可以45W大功率充电(是手机操作软件问题),看以下 ...

就算是一切条件都是理想状况也没有任何一家能做到0~100%全速充电的,这是锂电池的特性,锂电池充电最后一个阶段是恒压充,电流不是想大就大的。除非是它隐藏电池电量。5000mah的电池当成3000mah的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旧的技术标准,来应用在现今的手机充电器,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无言以对! ...

LZ 非要这么激动干嘛,你认定数显线更好更先进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非要这么激动干嘛,你认定数显线更好更先进就是了。

香港的老前辈思考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大家多多包容就是了。

网友:
其实楼主也不用解释那么多,用原装的充电器和线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原装只有根线,充电器要自己买,难道我被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装只有根线,充电器要自己买,难道我被坑了?

你也是S22U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S22U ?

是的,苹果13P换S22U了

楼主:
快充25W和45W速度差多少?Galaxy S22+ V.S. S22 Ultra實測告訴你

Samsung三星Galaxy S22系列的升級不只是相機和處理器,快速充電也有提升,其中Galaxy S22 Ultra和Galaxy S22+支援45W有線快充,而Galaxy S22則是25W,但究竟45W和25W快充究竟有什麼差別?到底哪一款充電速度比較快呢?國外科技媒體GSMArena進行實測。

GSMArena實測團隊使用三星原廠45W充電器、25W充電器,以及第三方65W PD充電器進行實測,其中兩款三星原廠充電器同時具有PD供電和PPS可編程電源技術。

在30分鐘實測後,使用25W充電器的Galaxy S22+電量達到62%,而45W充電器的Galaxy S22+僅64%;至於Galaxy S22 Ultra以25W充電也只有61%,45W充電器充電則是只有60%,即使是以65W PPS充電器幫S22 Ultra充電,電量也只有65%,並沒有提升太多。

如果是從0%電力開始到充滿的話,使用25W充電器幫S22+充電時間約1小時2分鐘、45W充電器則是快了1分鐘在1小時1分鐘充飽電力;而S22 Ultra從0%開始充電,25W充電器需要1小時4分鐘,45W充電器則是快了一點、只要59分鐘就能完成,另外65W PD充電器卻需要1小時2分鐘才能充飽電。

《GSMArena》認為這代表即使是使用三星原廠的45W充電器在快充速度上並沒有優勢,也沒有比25W充電器更快。這也代表Galaxy S22+和S22 Ultra使用45W快充之後,規格上的快充體驗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

        進一步說明評測結果,如果使用者認為充電速度很重要的話,那麼Galaxy S22系列可能會令人失望,需要一個小時才能充滿電。另外,《GSMArena》認為Galaxy S22+和S22 Ultra使用者沒有必要多花50美元或50歐元購買三星原廠45W充電器,而是使用或購買便宜一點的25W充電器就能獲得同樣的充電效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只有根线,充电器要自己买,难道我被坑了?

你没有被坑。

三星S22全系是不送充电器的,用户需自费购买,利好快充配件市场

开箱物品一览,三星S22 Ultra仅包含手机本体、Spen、数据线、卡针,三星S22系列取消标配充电器,这也是继苹果后,又一家全球企业以不配送充电器来响应低碳环保理念。三星超级加速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