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Δ型24bit adc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楼主(2022-08-11):
∑-Δ型24bit adc有什么推荐的型号吗?要价格相对便宜一点的

主要要高精度,温度变化很慢,速度无所谓

测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方面的

网友:
爆款:HX711 HX710B  24bit  10或80sps 30大毛一个
爆款:CS1237-SO CS1238-SO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现在几十sps的24bit ADC都做到30大毛左右了。这几款都带PGA,一条龙服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款:HX711  24bit  10或80sps 30大毛一个
爆款:CS1237-SO CS1238-SO
爆款:PCM1808PWR (TI,采样率达到9 ...

国产的有价格优势一些

网友B:
TM7711。利用 Σ-Δ 转换技术实现了 24 位无丢失代码性能。1.3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M7711。利用 Σ-Δ 转换技术实现了 24 位无丢失代码性能。1.3这样

这种实际精度如何?
24位无丢失代码啥意思呀?
16位无噪声代码..这有是啥意思呀?

感觉搞的好复杂....
手册上面没有写INL DNL参数....这..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实际精度如何?
24位无丢失代码啥意思呀?
16位无噪声代码..这有是啥意思呀?

如果采用16位的话,这个部分是没有噪声的,24位虽然不会丢,但是是有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