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我不懂?施工队竟然将网线和220V放在一起了

楼主(2022-08-11):
我的出租公寓准备进入室内装修阶段。施工队开始在楼板上钻孔。

我才发现,怎么220V电线跟网线走在一起?我表示抗议,包工头说那就分开。

下午我去检查,发现只是紧靠着220V旁边打一个孔,距离只有2cm。

我说,你帮我将网线移走到1米外的消防管道旁边,我要让网线原理强电线路。

包工头表示不理解,说他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施工的。

当然,最后还是按我的要求做了。

网友:
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18年装修的时候,发现电工就是强弱电不分的,也表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还说“又不是大厦,大厦才会那么讲究”
到了20年再次买新房装修,是大厦了,电工果然就强弱电分开了

不过这次又有了新坑,网线居然是带屏蔽的,默认的弱电箱却是很小的……
坚持换了自己买的大弱电箱,但是网线也不好换了(发现得太晚)
硬线难弄死,很占空间,电信联通的师傅还表示不会接…… 还是我老公自己接好的

网友A:
条件许可可以强弱分开(纯粹安全和维护考虑),但是也不必要吹毛求疵,网线传输没有那么脆弱,poe网络供电网线还带48v电,差分信号和双绞线滤波也是为了抗干扰问题。拉过好多网络有时候电源共线管也一点问题都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许可可以强弱分开(纯粹安全和维护考虑),但是也不必要吹毛求疵,网线传输没有那么脆弱,poe网络供电 ...

我的最长的网线可能有50米。

这么长的放在220v旁边,我认为肯定有影响。

网友:
肯定不是装修公司,不然他能把把你的房间弄成配电房+弱电机房,一开一控单管独路,强弱电间隔你要一米,绝不会只给你做八十,强弱电管交叉的地方他还会给你用锡箔纸加强屏蔽,当然收费也比较合理,按米计量,一套商品房,万儿八千的水电安装费用就可以了^O^……

网友B:
想多了,没有工业大功率变频设备,嘛事没有,现在家电都是需要做电磁兼容的。

网友:
一直这样做不代表就是对的,只不过还没出问题罢了。很多人其实就很容易陷入这个误区,这也是人越老越容易跟不上时代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人这一生都不能停止学习,总在原地踏步思维就会僵化。

网友C:
看条件,看220V上的电流。事实上很多工程上,强电和网线都是走在一起的。类似高层的电梯,他的线缆很多就是柔性的扁平电缆,一般线缆两边就是钢绳和强电,中间走485和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没有工业大功率变频设备,嘛事没有,现在家电都是需要做电磁兼容的。 ...

我是房子有几十个出租套房。谁知道租客使用什么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条件,看220V上的电流。事实上很多工程上,强电和网线都是走在一起的。类似高层的电梯,他的线缆很多就是 ...

强电和网线走一起,网线需要屏蔽层吗?

我使用的是普通没有屏蔽的网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强电和网线走一起,网线需要屏蔽层吗?

我使用的是普通没有屏蔽的网线。 ...

有的有屏蔽,有的没有。

个人觉得,走在一起安全性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没有屏蔽层的网线,线缆太长,速度想跑到极致网速,会比较难。100M级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有屏蔽,有的没有。

个人觉得,走在一起安全性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没有屏蔽层的网线,线缆太长 ...

基本没有人使用屏蔽的网线吧?

是否交换机都要特殊,才能使用屏蔽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没有人使用屏蔽的网线吧?

是否交换机都要特殊,才能使用屏蔽网线? ...

好像网线分8个级别了。超七类网线(多芯双绞+多屏蔽,线缆外径10mm左右),虽然需要专门的水晶头和网线钳,但RJ45接头是相同的。可以插大多数交换机了。

配置由低到高
1、4组双绞+一个塑料外壳,
2、4组双绞+铝箔屏蔽+塑料外壳
3、4组双绞+铝箔+铜网+塑料外壳
4、4组双绞(每组单独铝箔屏蔽)+铝箔+铜网+塑料外壳

每一种也有质量好坏的差异了。现在应该至少买2了吧。

网友D:
用了屏蔽的网线,那么所有的网络设备都需要用能够接地的才行,否则还不如不接。基本上只有机房这种环境对于网络故障0容忍的场合才会考虑。家装用普通的超六类线足够,可以支持到万兆。再高端一点的应用就直接上光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屏蔽的网线,那么所有的网络设备都需要用能够接地的才行,否则还不如不接。基本上只有机房这种环境对于 ...

我准备布CAT6.

网友E:
决定了,以后房子装修不布网线 改成 布光纤,这样不怕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决定了,以后房子装修不布网线 改成 布光纤,这样不怕电磁干扰

光纤容易坏。并且不通用。

网友F:
50m的网线上6类线,所有强电走镀锌铁管就不会产生太多干扰。装修设计规范上,强弱电是要分开走线且最好不要靠太近,特别是不要平行靠近走线。迫不得已,必须走单独的铁线槽,或使用6类屏蔽网线。屏蔽网线的接头做法负责而且线很硬,价格昂贵,安全起见走铁线槽会好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走光纤就好多了,深圳城中村农民房都是电信来拉的光纤了,需要的自己缴费开通网络。

网友:
我装修现场试过100m的六类线,还可以走通,速度能到100Mb。五类100m就不行了,连10Mb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m的网线上6类线,所有强电走镀锌铁管就不会产生太多干扰。装修设计规范上,强弱电是要分开走线且最好不要 ...

光纤的寿命应该超不过10年。塑料性质的东西不耐用。

合格的网线30年甚至50年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的寿命应该超不过10年。塑料性质的东西不耐用。

合格的网线30年甚至50年不会有问题。 ...

没那么惨啦 只要不风吹日晒很多年(20+)都不会坏,可以电话问问电信公司,能不能免费来装。毕竟将来他们的光纤只能给他们用。我家用移动的光纤,特地花了200让物业帮忙重新拉了一根光纤上来才搞定,不然只能用电信的,还得额外花钱,现在300M光纤宽带一个月就10块,跟我的手机号一起收费,还送了个光猫+无线路由+电视机顶盒。

网友G:
我觉得确实是光纤好一些

网友:
深圳移动宽带质量也还行,电信最好也最贵。城中村就只有电信+天威,因为光纤都是他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最长的网线可能有50米。

这么长的放在220v旁边,我认为肯定有影响。 ...

50米一般没问题。弱电都是最后面进场施工,网线被迫进强电桥架里面走不是什么少见的事,220v影响不可以接受,一般都不会出问题。虽不对但可以这么干,且有条件就不要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确实是光纤好一些

光纤我不想使用的原因:

1。连这台路由器都没有光纤口: 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Fi发射功率提高到8倍(117楼评测,继续购买第2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8409

2。我至少使用30只支摄像头,都是走网线供电。光纤的摄像头估计市场很少,而且无法解决供电问题。

3。每个出租套间一条网线。我打算提供25mb电信宽带上网速度(使用1000兆电信宽带分享)。所以使用网线速度就可以,到时随便找一个便宜的路由器给租客就行,任何路由器都有网线口。

如果使用光纤,怎么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光纤我不想使用的原因:

1。连这台路由器都没有光纤口: 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 ...

光转电 百兆的一对也就150左右

网友I:
以太网在设计时就考虑得很周到,每一对双绞线独立变压器隔离,完全杜绝环路感应电流,抗干扰能力极强,和220V并着走也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转电 百兆的一对也就150左右

1000兆多少钱一对?

我总共大概需要走60条网线。全部要求1000兆。

帮我算一下需要多少钱?

另外,30个摄像头那一头,是高空的,没有电的,什么解决光转电模块的供电和摄像头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太网在设计时就考虑得很周到,每一对双绞线独立变压器隔离,完全杜绝环路感应电流,抗干扰能力极强,和22 ...

这也不意味我就要让网线走220V/38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不意味我就要让网线走220V/380V

当然是能避免并着走最好,但原理上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的,比起485、CAN等共地差分的所谓工业总线要强悍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纤我不想使用的原因:

1。连这台路由器都没有光纤口: 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 ...

还是预留光纤比较好,光纤已经肉眼可见的普及了, 家用级别的路由器、交换机也开始提供光口。重点是光纤不值钱,光纤跟网线可以并存,省去后期重新打孔布线的麻烦,光网设备价格也逐步平民化了。
另外你不会是要用华硕的路由做主路由来给出租屋提供网络吧,虽然性能很强,但是带30个出租屋的网络不太现实,要上企业级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前段时间办公室装修,发现强电弱电也是走一起。而且还是用很垃圾的网线,一开始我也表示抗议 奈何装修费是物业出的,没啥话语权。

后面发现 这些对网速没一点影响。千兆网络可以跑满,而且还出奇的稳定,不知是否因为用的路由交换机都是企业级的原因。

当然这些才使用2个月不到,,后面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预留光纤比较好,光纤已经肉眼可见的普及了, 家用级别的路由器、交换机也开始提供光口。重点是光纤 ...

30个摄像头肯定就不会考虑光纤。用完需要网络ppoe供电。

出租套间可以考虑你的建议:网线和光纤一起走。不过我有个疑问:光纤怎样延长?

出租房的光纤只是备用,跟网线同一个面板,估计备用长度只有半米。以后需要使用还得延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个摄像头肯定就不会考虑光纤。用完需要网络ppoe供电。

出租套间可以考虑你的建议:网线和光纤一起走。 ...

这个需求应该不叫光纤延长呀,光纤跟网线一样的,拉到房间后,做好光纤接头装到86盒面板上,用的时候加一根光纤跳线连接到设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求应该不叫光纤延长呀,光纤跟网线一样的,拉到房间后,做好光纤接头装到86盒面板上,用的时候加一 ...

我需要购买什么光纤工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购买什么光纤工具?

光纤的延长,包括做接头,正规做法都是熔接,需要用到专门的熔接机,不过熔接机还是有点贵的,一般个人没有这个条件的。装修完以后,可以请个师傅给你做接头,一次全部搞完。 现在也有冷接的方案,用专门的冷接头,早期熔接机昂贵的时候运营商在用户侧也会用冷接的方案,不过冷接的方式光损耗比较大。光纤只是预留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不做接头,后面用到了再做,这个也没啥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纤的延长,包括做接头,正规做法都是熔接,需要用到专门的熔接机,不过熔接机还是有点贵的,一般个人没 ...

你看,光纤多么麻烦。

那我就不做接口,装一个空白面板盖住,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扩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兆多少钱一对?

我总共大概需要走60条网线。全部要求1000兆。

在百兆的基础上加五十到一百。
在中间合适的地方增设POE交换机,有8口的、24口的,可以灵活搭配,摄像头到交换机的距离短了后网线根本不会被220V的电源线影响。30个摄像机接到POE交换机后再通过光纤接到一对千兆的回传就可以。如果两头的交换机都有光口可以直接走光纤。

网友J:
我家换光纤....网线就是中间加了一节....结果两头都是...你说气人不?现场施工的就是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换光纤....网线就是中间加了一节....结果两头都是...你说气人不?现场施工的就是这么厉害.... ...

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我住城中村,网线入户,从交换机到电脑最少有个三十米,裸露在外跟其他的供电线电话线之类大概有几十根捆在一起的长度约有二十米,没感觉有什么影响,当然我也只是看看电影,还有就是百兆宽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光纤多么麻烦。

那我就不做接口,装一个空白面板盖住,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扩展。 ...

光纤可以用跳线延长的

网友:
看到有人直接在楼道里面用网线穿线 220V

楼主:
我现在有个疑问:

如果10年之后我才使用光纤,是否到时已经过期了,工具和配件都找不到了?

网友K:
道听途说:有些房东直接放光钎到每个独立租客房间,网络由租客自己联系运营商安装,为防止租客之间的宽带使用争议,隐私及利用房东网络干不合法之事,其实估计就是房东不懂网络,无法自行维护也没有精力,另外普通民用网络上下行不对等,多户使用体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道听途说:有些房东直接放光钎到每个独立租客房间,网络由租客自己联系运营商安装,为防止租客之间的宽带使 ...

“普通民用网络上下行不对等,多户使用体验不好。”

买可以控制上下行带宽的路由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民用网络上下行不对等,多户使用体验不好。”

买可以控制上下行带宽的路由器就行。 ...

不一定,要看运营商卖你的那个套餐是什么性质,一般都是下大上小,对称的很少,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道听途说:有些房东直接放光钎到每个独立租客房间,网络由租客自己联系运营商安装,为防止租客之间的宽带使 ...

这也是个好办法。
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几十个房间都是房东的网络接进来的,经常出问题。
原因也很简单,有些租户房间的路由器DHCP服务混入房东网络,乱套了。
我开始以为别人wan  lan不分,后来发现不是,是小米路由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就会乱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民用网络上下行不对等,多户使用体验不好。”

买可以控制上下行带宽的路由器就行。 ...

上行带宽价格比较贵 家用千兆网络可能上行也才百兆。企业专线才有对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个疑问:

如果10年之后我才使用光纤,是否到时已经过期了,工具和配件都找不到了? ...

正常不会 光纤可以承担万兆传输。如果光纤被淘汰,那基本上肯定是因为有颠覆性的革新,就算工具和配件给你,你都懒得去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个疑问:

如果10年之后我才使用光纤,是否到时已经过期了,工具和配件都找不到了? ...

现在用的皮线光纤已经用了10多年了,还在继续用,短时间不会被完全淘汰。
皮线光纤可以和网线一起穿管,网线打到面板模块上,光纤留1米放到盒里,以后要用光纤,拆开面板再做接头,机柜那边光纤也预留好长度,用的时候再做接头。
光纤和网线都做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