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收单发 232 芯片,国产的没有推荐?

楼主(2022-08-12):
想用单收单发的232,只找到ADM101E?有用过国产的没有、

网友:
为什么不用2收2发的呢?缺那一点面积吗?
并不是功能少的就便宜。
实际上使用广泛的才便宜,比如232收发器最便宜的都是2收2发的

网友:
MAX3180EEUK+T 是否便宜些,得能买到

网友A:
正确的叫法是“半双工”、“全双工”,是不?

网友:
2T2R的便宜量又足 还有各种封装可以选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754-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434-1-1.html
看下这两个贴子的讨论。

网友B:
我也很疑问,为什么没有厂家带头搞个单收单发的标准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疑问,为什么没有厂家带头搞个单收单发的标准引脚。

电源以及电荷泵的那一大堆脚总得有,所以多一路的4个脚根本不是问题。
一路也得12脚,根本没有常见的12脚封装

网友:
一对的比两对的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以及电荷泵的那一大堆脚总得有,所以多一路的4个脚根本不是问题。
一路也得12脚,根本没有常见的12脚 ...

学一下max233就好了,哪来的电荷泵电容:)
不过我也很纳闷为啥不把外部的连线内部连好,简直无语了?

网友D:
要不就RS485,要不就TTL,RS232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RS485,要不就TTL,RS232不推荐

RS485,属于半双工,用于同时需要收发的场景并不好用。

TTL毕竟是板级的,用于板对板场景,一不小心就会烧单片机,把人搞死。

RS232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以及电荷泵的那一大堆脚总得有,所以多一路的4个脚根本不是问题。
一路也得12脚,根本没有常见的12脚 ...

只用一对收发,比如TX1 RX1,可以省掉C2+ C2-的引脚。也就是16-4-2=10个引脚。

听别人这么说的,还没去验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对收发,比如TX1 RX1,可以省掉C2+ C2-的引脚。也就是16-4-2=10个引脚。

听别人这么说的,还没去验 ...

我不认为造芯片的人会给这两路配两个单独的开关电容电路。
我记得两个开关电容一个是升压,一个是反压。合起来才能得到正负10V,同时给两路使用。
少一个电容就不符合标准了,但接收器允许范围很宽,可能仍然能用

网友:
3peak应该有的吧?
记得发过他的完整选型表的,晚点换用电脑,来搜下帖子以及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叫法是“半双工”、“全双工”,是不?

是不要信号线的芯片,还是双工的,只要Rxd,Txd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