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RAM能否用尽?

楼主(2022-08-12):
请教各位技术达人:芯片裸跑,能否把RAM用尽或剩几十字节?会不会像window内存耗尽,卡成狗。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不会的,裸跑应该是编译的时候提前就分配好了,不想windows一样启动程序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A: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使用动态内存申请,不知道是不是不好的习惯

网友:
以前51的时候,才256,512字节,榨的干干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使用动态内存申请,不知道是不是不好的习惯

相当危险, 带安全认证的rtos都是用的静态内存分配

网友:
只要保证预留的堆栈空间的够用的,肯定可以用尽啊,不用尽留着也没人能用得到了。

网友:
栈区留足,其他用尽没关系。

网友:
堆栈够用的情况下  压榨完也够用

网友:
win内存小就卡是因为,winy
不小心发出来了。。。

网友:
win内存小就卡是因为win用硬盘虚拟了内存,物理内存不够用时就会频繁的读写硬盘,所以卡。嵌入式系统不会卡,只有系统崩溃和不崩溃两种情况。

网友:
不会,堆栈配置上都已经留好了,只要不越界就没事,而且单片机的任务都是固定的,消耗都是定死的,Windows程序都是动态的,内存超出就会启用虚拟内存以及内存调度就会卡慢

网友B:
曾经用 M328 写过一个虚拟示波器,片上 2KB 内存全部用于 FIFO 缓存,没给堆栈留一个字节。

当然代价是:
① 需要重写 startup,
② 不能调用任何函数,全靠宏,
③ 不能使用任何库,全靠 C 模拟,
④ 不够用内存,全靠没用的片上设备寄存器来补
⑤ 编译结果需要手动确认,任何 CALL 指令都不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 M328 写过一个虚拟示波器,片上 2KB 内存全部用于 FIFO 缓存,没给堆栈留一个字节。

当然代价是:

你这也太强了。。。 有这个时间,不如换个大片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 M328 写过一个虚拟示波器,片上 2KB 内存全部用于 FIFO 缓存,没给堆栈留一个字节。

当然代价是:

对啊  那你为啥不换一个大容量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 M328 写过一个虚拟示波器,片上 2KB 内存全部用于 FIFO 缓存,没给堆栈留一个字节。

当然代价是:

用汇编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太强了。。。 有这个时间,不如换个大片子啊

因为 M328 的硬件比较多,尤其是 Arduino UNO

不过这个是适配 7.3728M 主频的,有空了改适配下 UNO-16M

网友:
以前51时代用汇编,倒是可以用的一bit都没有空余的。因为代码运行每一条指令用了哪些资源都是清清楚楚的,包括中断啊函数调用啊,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地方,任何程序要执行到的情景都是早就考虑到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  那你为啥不换一个大容量的芯片

现在有了高速的 STM32 了,就算 STC 也不差,但就是没那个移植的心情。

Arduino UNO 价格又降下来了,在通用的底板上移植示波器,比一个高端的专用板来的划算:因为硬件遍地都是

网友:
有中断都不敢用,随时蹦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汇编写的吧

C 写的,编译环境 ICCAVR,但是人肉检查了生成的 lst、map 文件,附上源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 写的,编译环境 ICCAVR,但是人肉检查了生成的 lst、map 文件,附上源码:

您是前辈,我08年毕业,主要从事家电开发,慢慢的芯片Flash就越来越便宜了
再加上芯片资源对家电的控制需求来说,都是过剩的,所以不是很在意优化。

网友:
如果用动态内存,会,不会卡成狗,会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是前辈,我08年毕业,主要从事家电开发,慢慢的芯片Flash就越来越便宜了
再加上芯片资源对家电的控制需 ...

前辈不敢当,我这只是代码写的多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 M328 写过一个虚拟示波器,片上 2KB 内存全部用于 FIFO 缓存,没给堆栈留一个字节。

当然代价是:

大神这操作,想都不敢想啊,佩服

网友F:
代码中永远不要有不可预测的内存分配,全静态分配是嵌入式程序员的职业操守,就是剩一个字节也不会卡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代码中永远不要有不可预测的内存分配,全静态分配是嵌入式程序员的职业操守,就是剩一个字节也不会卡死。 ...

那我还很庆幸自己以前是写汇编的,没有任何的不知道的内存消耗,
所以导致我学着写几句c后,也从来不会用啥动态分配,压根搞不懂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我还很庆幸自己以前是写汇编的,没有任何的不知道的内存消耗,
所以导致我学着写几句c后,也从来不会用 ...

没关系,需要把它搞懂, 然后更需要把它忘掉, 在脑袋里面留下一个坑, 让未来的自己不跳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我还很庆幸自己以前是写汇编的,没有任何的不知道的内存消耗,
所以导致我学着写几句c后,也从来不会用 ...

上系统,多任务时需要这样操作

不上系统的项目,基本不用考虑这些

楼主:
感谢各方留言

网友H:
楼学习一下内存的分配吧,能用尽的只有STACK,HEAP,那不是卡,是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学习一下内存的分配吧,能用尽的只有STACK,HEAP,那不是卡,是飞

这两个形容词(动词)对比很鲜明

网友:
卡不成狗就嗝屁了
要么呼呼跑,要么带你飞

网友:
动态内存是可以节省RAM的,很多业务之间是不共存的,如果用静态,就一直占用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 M328 写过一个虚拟示波器,片上 2KB 内存全部用于 FIFO 缓存,没给堆栈留一个字节。

当然代价是:

感觉类似的办法也可以强制给没内存的tiny15之类用。
比如这位楼主: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0208-1-1.html (您回过贴)

网友I:
看了以上的评论 总结一下:楼主说先说裸跑 和win操作系统本来就是矛盾的
裸跑是静态分配内存的 前期开发过程中内存是够用的(固定的) 后续运行过程中也是固定的, 就不会出现内存耗尽的问题。
所谓内存耗尽出现在跑操作系统的项目中,运行过程中动态申请/释放内存,就会出现内存耗尽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了以上的评论 总结一下:楼主说先说裸跑 和win操作系统本来就是矛盾的
裸跑是静态分配内存的 前期开发过 ...

"前期开发过程中内存是够用的(固定的) 后续运行过程中也是固定的" 那可未必。堆的大小栈的大小在后续运行过程中都未必和开发一样。如果调用或者申请内存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期开发过程中内存是够用的(固定的) 后续运行过程中也是固定的" 那可未必。堆的大小栈的大小在后续运 ...

这个图不错赞 收藏了,得把前提加上  裸跑的情况   在 一般裸跑 不申请动态内存情况下 。

网友:
估计楼主没用过430,它的ram基本都很小,所以,几乎肯定要把ram榨取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