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增加遥控车RC遥控器的遥控距离

楼主(2022-08-12):
某宝上买了两辆遥控玩具车,拆开遥控器,发射芯片是YX4116和TXM80423两款,接收芯片是RX-02A....

两个车,一个遥控距离很短,但是动力很足。

另外一个遥控距离比较远,但是动力很差。

接收芯片差不多,不知道不是是发射芯片的问题?比知道有接触过的朋友没有,给点意见。

网友:
缝合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根高增益天线

网友:
用ESP32,做个主控,加个无线网卡,然后做个穿透,无限距离控制他不香?再加个摄像头和模拟方向盘,可玩性嘎嘎的!

网友A:
建议用Cat.1的DTU...只要有信号....多远都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Cat.1的DTU...只要有信号....多远都可以的啊!

你这个模块就够买好几辆遥控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