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批处理拆分带竖线“|”字符的字符串

楼主(2022-08-12):
使用SVN LOG命令导出某一次提交的更新日志到TXT文本文件里,需要用批处理或者PowerShell提取其中的一些信息做它用。
然后日志信息里的字符串的一部分信息是用竖线“ | ”(前后各带一个空格)分隔,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作为分隔符。请教各位坛友如何处理?LOG源文件和目前写的脚本见附件。

网友A:
找个好点的编辑器,在目录中替换就有了。甚至都不用请出正则表达式

例如我用的是emeditor

网友:
命令行测试:
for /f "tokens=1,2,3,* delims=|" %a in ('type "SVN LOG - 源文件.txt"') do if "%d" equ "" (echo %a) else (echo %a,%b,%c,%d)
如果要写到.bat文件里面,把所有的%替换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点的编辑器,在目录中替换就有了。甚至都不用请出正则表达式

例如我用的是emeditor ...

我是需要在TortoiseSVN调用脚本的方式处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在TortoiseSVN调用脚本的方式处理哦

如果你有编程能力,在找不到合适的小工具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是自己写一个呗。。。
想要啥样就自己写啥样。
windows的cmd真不是个好的编程环境,经常有看起来认为很简单的事情却无法用它自身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编程能力,在找不到合适的小工具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是自己写一个呗。。。
想要啥样就自己写 ...

单片机可以,win平台上面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坛友指点。我现在改用VBS脚本处理,代码如下,供大家参考

Set Fso = Wscript.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Temp1 = Fso.OpenTextFile("C:\SvnLog.txt")
Temp2 = Replace(Temp1.ReadAll," | ", vbCrLf)
Set Temp3 = Fso.OpenTextFile("C:\SvnLog.txt", 2, true)
Temp3.Write Tem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