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了,再问一下。消防设备的两线制通信协议后公开资料吗?

楼主(2022-08-12):
比如海湾等点型感烟感温探测器,事实上也有很多不是海湾的生产厂家。
是破解还是授权?

我想自己去读探测器的报警状态,用海湾主机,响应有5秒左右延时。
或有没有协议转换的模块。

网友:
船舶的?中瑞的探头占有量大。

网友:
只是定义了物理是两线,实际协议以及电平标准各家都不兼容的,用谁家的主机就要用谁家的烟感,不能混用的。延迟5秒的原因是,海湾定义总线上最大允许挂244个设备,主机需要对总线上的设备逐个轮询,轮询一圈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了,新出的H系列机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报警类的消息响应速度会快一些。 烟感本身的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如果只读一个或者几个烟感,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主机去读这样就很快了。

网友:
消防主机的国标中要求 烟感感应到烟雾到消防主机给出报警的响应时间<100秒即可。另外就是烟感这类设备属于早期火灾预警设备,你追求太快也没有太大意义的。

网友:
楼主应该没做个消防项目,成千上百的传感器,5秒能响应算法已经非常优秀了

网友:
国标要求是火警信号 10S以内。

楼主:
我们主要做设备测试探测器。如果是海湾协议,即使用海湾控制器,控制器收到探测器的事件的时间响应很快,从海湾收到指令,到下发动作指令,有几秒延时。
不确定是不是行业要求的,导致我们能得到的时间就不及时了。貌似也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途径:查相关专利。其实都很简单的,只要你胆子大订单小,直接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