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与LCD屏连接2个具体引脚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2-08-12):
各位前辈好,
我最近在尝试自己做一个STM32F407的开发板练手。因为我菜且从来没用过LCD屏,有两根线不知道怎么接,请告诉我一下吧。

就是RS和CS两个引脚。

这些线我已经连了:
1. DB0~DB15与MCU的FSMC对应连接
2. LCD的WR连接到MCU的FSMC_NWE
3. LCD的RD连接到MCU的FSMC_NOE

问题1:
LCD的RS线是用来选择Data还是Command(Register)的,网文说可以接在FSMC的地址线上(Ax),我艰难的理解就是两者的电平逻辑恰好是兼容的,所以可以把LCD当SRAM用,而且这是FSMC外设所支持的标准用法。
这个我姑且囫囵吞枣了,那么FSMC中地址的选择又有什么讲究呢?我在CubeMX中看到,当我选择不同的地址时(A16~A23),所对应的引脚也不同,那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要引脚有空,随便选择哪个可用地址都可以?

问题2:
LCD的CS线连接到FSMC_NE1,低电平有效。(请帮我确认一下)。

再厚颜额外赠送一个问题吧:
我看正点原子的TFT LCD原理图中上述20 PIN都串了一个47R的电阻,这是为了什么呢?阻抗匹配还是瞬态保护?那用51R可不可以?22R可不可以?
而且我网上搜索了以太网及摄像头部分电路,也算是高速信号线了,也没有串电阻的。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关于LCD的RS RW EN,连哪个引脚都是可以的
只是要在合适的时候输出高或者低来控制。
网上找个LCD的驱动程序来看下就知道了,
关于串联电阻,可以理解为防止信号反射,改善EMC效果,22R,33R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关于LCD的RS RW EN,连哪个引脚都是可以的
只是要在合适的时候输出高或者低来控制 ...

你说的方式是用普通GPIO靠软件来驱动吧?

网友B(2022-09-20):
问题一,RS接到FSMC一个地址上线,地址不同对LCD来说就是操作的对象不同。不用的引脚悬空。
问题二,该解法可以的,关于用FSMC驱动LCD,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最后一个,需不需要匹配,还跟传输线长度有关系,如果线比较短,反射的信号全都淹没的上升沿里,信号质量不会收到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RS接到FSMC一个地址上线,地址不同对LCD来说就是操作的对象不同。不用的引脚悬空。
问题二,该解法 ...

谢谢指教!:D

关于连接方式,早点有你提供的这个权威资料我就好搞定了。看网友的笔记经常感到语焉不详。

关于阻抗匹配我也大致有数了,下次迭代设计时我顺带做一点阻抗匹配的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