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OPPO手机的240W充电,是真实还是吹牛?

楼主(2022-08-12):
OPPO在展会上展示了最新的240W超级闪充技术,9分钟就能将4500mAh电池充至100%,成为手机行业充电速度最快的技术,没有之一。

凭借极快的闪充速度,OPPO 240W超级闪充技术被央视综合频道报道。

还有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OPPO在这次展会上同时发布了长寿版150W超级闪充,它采用OPPO电荷泵直充技术,5分钟即可将等效4500mAh电池容量的手机从1%最高充至50%,最快15分钟充至100%。

长寿版150W超级闪充在提升快速充电功率的同时,搭载OPPO自研的电池健康引擎,帮助手机在满充满放循环1600次后,电池还能拥有80%容量,有效保护电池健康。

官方介绍,OPPO 150W超级闪充技术将于2022年Q2商用。

网友:
钛酸锂我敢用,三元锂。。。。50c充电电流

楼主:
我是不信的。

谁算一下,充满4500mah使用9分钟,平均功率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信的。

谁算一下,充满4500mah使用9分钟,平均功率多少?

4.5A*(60/9)*4.2=126W
再加上转换效率,估计接近140W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A*(60/9)*4.2=126W
再加上转换效率,估计接近140W充电

如果计算结果正确,这240w是真的啊。

网友:
10C充放电,在单电芯的情况下,以目前的电池技术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寿命会大打折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计算结果正确,这240w是真的啊。

因为在充放电两端会降速,所以峰值功率真有可能200W多,差不多就是10C充电了,只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虽然10c对于单电芯不是特别高科技,但实用程度很低,估计这么快的速度也坚持不了多久,多次循环后内阻就大了,然后只能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充放电两端会降速,所以峰值功率真有可能200W多,差不多就是10C充电了,只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

还有一个:

长寿版150W超级闪充在提升快速充电功率的同时,搭载OPPO自研的电池健康引擎,帮助手机在满充满放循环1600次后,电池还能拥有80%容量,有效保护电池健康。

网友:
4500*60=30安9分钟,假设30伏8A供电,dcdc后电池能耐受这个30A电流?

网友B:
4.2V40安的电流充电池约,电池受得了么

网友C:
我觉得手机快充真的是很有用的发明,我用小米手机快充,早上起来手机没电充电,洗个头回来,差不多7,80%电量了,或者吃个饭,吃完快充满了

网友D:
大伙儿的思路还停留在老式的单芯充放电上,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电芯已经比较复杂了,可自动切换多芯的并串模式,达到快速充电和保留一定寿命的目的。因为自己没深入研究过,只是看到过一些简介,有熟悉此技术的行内兄弟给咱们说说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伙儿的思路还停留在老式的单芯充放电上,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电芯已经比较复杂了,可自动切换多芯的并串模式 ...

“它采用OPPO电荷泵直充技术”

所谓的电荷泵直充技术估计就是并联转串联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伙儿的思路还停留在老式的单芯充放电上,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电芯已经比较复杂了,可自动切换多芯的并串模式 ...

你可是见过多电芯的手机电池?恕我直言,我活了这么久也只见过多芯1.2v的ni系列。

网友:
这样厉害的话改一改可以充电动车了?

网友G:
我这是2年前的realme x2,就是oppo k5, 只支持30W充电,看这电池电压,里面应该是3个串联吧

网友H:
电池无论串联还是并联或混联,都不会影响充电速度。影响充电速度的是电池结构、电池类型,现在半固态凝胶的电解质可以促进快充和解决安全问题了,就是成本还有点高。

网友:
3并 可以这么干,单电芯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采用OPPO电荷泵直充技术”

所谓的电荷泵直充技术估计就是并联转串联吧? ...

差不多的意思,在适配快速充电模式时会自动切换接入回路。

网友:
这么高功率,有点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可是见过多电芯的手机电池?恕我直言,我活了这么久也只见过多芯1.2v的ni系列。 ...

现在的方案很多啦,之前因为好奇快充的实现原理,

特地去查了一点资料,然后恍然大悟就理解了,

但后面没有继续去深入研究了。

网友A:
串联,并联并不能大幅度改变电池充放电速度,改变隔膜,电解质,极耳技术才是正道。oppo说的这些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当然也没什么特别创世纪的技术,但在这个行业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创新的地方,值得肯定的,大家也没必要批判,基础工业就是这么一点点改进来的。我们作为电池厂家其实一年到头都是简单的重复生产和小改进,偶尔来个oppo这样的客户,提一个乍看很沙笔的要求,而且还愿意出钱研发,确实可以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方案很多啦,之前因为好奇快充的实现原理,

特地去查了一点资料,然后恍然大悟就理解了,

继续深入研究下啊。下一步电动汽车充电速度能不能提上来 ,解决现在的电动汽车充电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是2年前的realme x2,就是oppo k5, 只支持30W充电,看这电池电压,里面应该是3个串联吧

肯定不是。3节串联的话要13.2v(4.4*3)。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继续深入研究下啊。下一步电动汽车充电速度能不能提上来 ,解决现在的电动汽车充电难问题 ...

很多其他事情要做的啦,因不在那个行业中,深入钻研它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伙儿的思路还停留在老式的单芯充放电上,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电芯已经比较复杂了,可自动切换多芯的并串模式 ...

说的有道理,估计是多电芯智能管理切换模式,充电速度才能提升,不然单纯3.7V锂电池,没多久就怀孕鼓包了

网友:
要是真的,这技术,这么高的功率 ,改改是不是能用电动车上了,算算会不会比现在特斯拉超充厉害??

网友J:
有一个疑问:所谓的充满是指UI显示100%还是充电电流降至电池容量的1/10?最近在B战看到一些快充的评测,有一些手机UI显示100%后仍充电器仍在对手机充电。

网友:
PCB是要埋铜吗

网友K:
都他妈水份大,最大功率几乎达不到,接近的最大功率也持续不要几分钟,我用的OPPO 和VIVO 手机,宣称的 65W ,33W 44W ,从来就没测到过最大功率,不过二十几瓦还是有的

网友L:
双电芯方案,65瓦快充

网友:
OPPO的快充很早就用过串联充并联放的模式,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结构,但高压供电,多芯电池可能性很大,高电压供电,充电线和充电电路的电流都不大,多芯分摊电流,充电电流也会在常见正常范围内。以前没有QC的时候,OPPO的快充只能用他家自己的充电头,别人家的不能快充,不知道现在充电头还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并联并不能大幅度改变电池充放电速度,改变隔膜,电解质,极耳技术才是正道。oppo说的这些没有什么特 ...

说的有道理,多电芯不能大幅度改变充电速度。但是串并联可以提高充电电路转换效率,同样的电池并联后同样2安充电电流,但是单电芯的充电倍率降低。这样就能降低发热增加充电速度。单纯单电芯高速率充电电池发热很大寿命下降很快,只要超过38℃充电电池很容易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他妈水份大,最大功率几乎达不到,接近的最大功率也持续不要几分钟,我用的OPPO 和VIVO 手机,宣称的 65W ...

水分确实大,但是比没有快冲手机比爽多了。我的vivo  44瓦,实际测试峰值40瓦,平时22到30瓦充电,对于4500mah电池,没有快冲那就是妥妥3小时,有快充40到60分钟。

网友:
oppo应该吹牛的成分会少一点。

240W超级闪充并未选择以往OPPO闪充惯用的USB-A口系统,而是采用更为通用的USB-C充电器,输出参数为24V10A,由两颗电荷泵直接输出到双串电池组。进入手机后,电力通过电荷泵转换成10V/24A进行高压直充,新一代电芯支持更高倍率充电,单电芯电流可达12A。240W超级闪充9分钟即可将等效4500mAh电池容量的手机充至100%。

网友:
用锂电容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我搜到这篇文章,但是想知道谁家的type c接口 电流那么大,用的什么材质?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N1RH920532B75P.html
手机厂商或者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宣布支持240W USB-C电源,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革新。手机行业早已商用了100W以上的快充协议,但由于原先的标准协议仅支持100W,厂商必须下本钱修改协议。如今USB Type-C 2.1协议已经不再需要自己修改协议,开发高功率快充的成本下降不少,随着OPPO的240W快充的发布,未来会有更多手机厂商跟进,对于线缆制造商而言,原来配置的USB-C线缆也需要更新,因为旧的协议规范只是定义了3A和5A两种线缆规格,去年协会就发布了最新的USBC2.1规范,将USB PD协议下原有的最大20V/5A电源升级至48V/5A,即100W至240W,240W USB-C现阶段仍然是可选功能,而不是必需功能,因为协议归协议,线缆归线缆,主板接口归主板接口。现在普遍使用的SPR线材无法承受高达240W的功率,厂商必须使用增强过的EPR线材,EPR线材成本更高,所以USB-IF协会不会强制推行,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可选项。

USB-IF对240W新规格的要求是:“所有EPR电缆应以EPR电缆识别项目进行明显识别”。一条电缆需要支持高达5A、50V才符合要求。要想使用新的规格,用户需要新的USB-C充电器和电缆,生产制造商可能也需要调整充电器和线缆的设计来满足需求,既然是新的项目,重新送协会认证取得其产品的TID号码是必不可少的,技流信息科技(GRL)东莞实验室可以为各大厂商提供240W EPR线缆认证测试服务,以符合USB-IF规格要求并取得标志使用权(如下图)

网友:
"硬件茶谈"有一期卡饭视频就是介绍这个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M:
这个有边际效应吧, 太快也不好, 危险性估计更加大. 40W的充电器我都觉得太快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有边际效应吧, 太快也不好, 危险性估计更加大. 40W的充电器我都觉得太快了 ...

目前貌似快充还没有大型翻车案例,快充太爽用了就会上瘾。早上起床手机没电了充15分钟就可以用一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前貌似快充还没有大型翻车案例,快充太爽用了就会上瘾。早上起床手机没电了充15分钟就可以用一天了。 ...

国产手机爆炸了,也没有人敢说出来,只能私下找厂商赔偿。

如果公开,很可能被厂家反咬一口,搞不好要坐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一个疑问:所谓的充满是指UI显示100%还是充电电流降至电池容量的1/10?最近在B战看到一些快充的评测,有 ...

必须是UI的,电流降低到1/10C的黑科技还没出来呢。当然他也可以虚标容量,5000mah的电池当4000mah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

长寿版150W超级闪充在提升快速充电功率的同时,搭载OPPO自研的电池健康引擎,帮助手机在满充 ...

有没有可能是容量超标,明明是5000mah的电池标注成4000mah。这样充电速度快,容量也没有损失。

网友:
3年前买的OPPO的手机,号称65W的充电,的确快,10%开始冲,洗个澡出来,差不多60%了,10分钟不到,前面90%充的很快的,后面到提示充满的100%就慢点

网友N:
我是思考不出来这个240w有什么意义,怎么个使用场景。充电头做的比手机还大还重,我真背个这玩意出去会觉得自己脑子有病。可如果在家里,或者公司办公,240w和40w也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思考不出来这个240w有什么意义,怎么个使用场景。充电头做的比手机还大还重,我真背个这玩意出去会觉得 ...

区别是240W发热快, 可以烤鸡蛋烤馒头温奶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是思考不出来这个240w有什么意义,怎么个使用场景。充电头做的比手机还大还重,我真背个这玩意出去会觉得 ...

当然有意义呀,比如晚上刷手机,电刷完了,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准备去上班,这个时候手机充满了,就很舒服。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当然有意义呀,比如晚上刷手机,电刷完了,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准备去上班,这个时候手机充满了,就很舒服。 ...

额,你们晚上都不充电的吗

网友L(2022-10-25):
引用 网友N:
额,你们晚上都不充电的吗

自从用了快充,告别晚上充电白天拔电习惯。这其实是一种待机焦虑。刷牙洗脸时间就充的电能用一天了。电池快没电了一点也不慌,插上充电器刷一会视频,或者打一把农药,或者抽个烟电池充八成差不多了。从此告别电池100%强迫症,电池图标从以前的绿黄红变成角落里被遗忘的黑白,很少特意关注电量多少。电池寿命也没有因为快充降低很多,两年剩余70%寿命。

买手机快充功率越大以后过的越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从用了快充,告别晚上充电白天拔电习惯。这其实是一种待机焦虑。刷牙洗脸时间就充的电能用一天了。电池 ...

加上现在笔记本长待机,带上笔记本和手机出门潇洒多了,不用过去那样怕没电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F:
你可是见过多电芯的手机电池?恕我直言,我活了这么久也只见过多芯1.2v的ni系列。 ...

多个小聚合物电池打包成一个大聚合物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无论串联还是并联或混联,都不会影响充电速度。影响充电速度的是电池结构、电池类型,现在半固态凝胶的 ...

半固态凝胶的电解质主要是啥成分,之前是液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双电芯方案,65瓦快充

充电功率计测过,真能轻松上65瓦充电功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额,你们晚上都不充电的吗

我65W快充,早上起来洗刷刷戳上充一会,去上班,办公室还有一个快充,中午睡觉戳上一会,出差带上充电器,随便哪里戳上一会会充满。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手机快充真的是很有用的发明,我用小米手机快充,早上起来手机没电充电,洗个头回来,差不多7,80%电 ...

我用红米 k30pro
发现一个问题,问题每次把手机的电用到10%以下,充电的时候速度很快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尾插排线发热非常厉害,很容易导致排线接点烧坏
k30pro的机子如果突然充不了电,多半都是那根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用红米 k30pro
发现一个问题,问题每次把手机的电用到10%以下,充电的时候速度很快
但是有一个问题, ...

这货是不是低压大电流方式,高压小电流会缓解接头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V40安的电流充电池约,电池受得了么

有没有可能特制的电池,4组串联16.8V,充电电流10A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用红米 k30pro
发现一个问题,问题每次把手机的电用到10%以下,充电的时候速度很快
但是有一个问题, ...

尾插排线,你是把手机后盖拆开充电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尾插排线,你是把手机后盖拆开充电么

查故障的时候,用红外线看到的。
平时用手按一下都能顶一两天。
后来都不行了。只能换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P:
查故障的时候,用红外线看到的。
平时用手按一下都能顶一两天。
后来都不行了。只能换排线 ...

用的什么红外探测设备?
热成像仪器么
看到手机后盖上条纹状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