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租公寓的避雷方案,大家提意见。

楼主(2022-08-13):
房高30米,高处围一圈10mm的镀锌铁做避雷针。四个角突起50cm。(我要求改为12mm)

从最高处,房子的对角位置,垂直2条12mm的镀锌铁,通到地下。使用PVC管包起来。管码使用不锈钢。

防雷地线2条,12mm 1.8米镀锌铁打入地下。(我要求改为2条12mm铜棒2.5米打入地下。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建筑物防雷的话,好像是要接地网络,楼主位说就两个接地棒,会不会少了点。
      另外,接地棒好像要求用不锈钢,至少打入地下1.8m。楼主位说用铜棒,不感觉不锈钢棒更好一点,更不容易生锈。

网友B:
防雷做完了,应该要检测过才放心吧,我们小区整改地线,都要阻值小于4欧

网友:
防雷工程还是蛮专业的,不仅建筑物顶部要设置避雷设施,入楼的配电房、弱电机房也得装避雷器。至于装几根、怎么装的问题,需要找专业人员咨询下比较好。不仅对接地电阻有要求(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而且避雷设施所有接头一般要焊接,接地棒可采用铝热剂焊接。接地棒周围如果土壤电阻大,还得加点料。至于接地棒本身,我记得我买过的是铜包钢的。这个工程已经非常成熟了,懂行的人到现场一看就清楚了。
另,建筑设计时应该给出这方面的图的吧。

网友:
某一年雷雨天,我们村的变压器运气不好被雷击中,小半个村的电视机挂掉了。

网友:
避雷还是比较专业的 事情, 查下建筑防雷规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筑物防雷的话,好像是要接地网络,楼主位说就两个接地棒,会不会少了点。
      另外,接地棒好像要求用 ...

当时不懂,接地网络没有搞。

我们这里都是打2根地线的。

地线到底是铜好,还是不锈钢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筑物防雷的话,好像是要接地网络,楼主位说就两个接地棒,会不会少了点。
      另外,接地棒好像要求用 ...

接地网络怎么弄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雷做完了,应该要检测过才放心吧,我们小区整改地线,都要阻值小于4欧

怎样测试阻值?需要采购什么仪器?

万一阻值不够,是否倒些盐水到泥土里?

网友:
打入地下的用304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测试阻值?需要采购什么仪器?

万一阻值不够,是否倒些盐水到泥土里? ...

倒盐水会被冲走的,听说可以在避雷接地处倒些铁屑

防雷工程是建设中施工难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分项,由于环境的不同接地网的设计也存在较大差异。系统的接地工程主要由接地体、连接线组成接地网络,其中影响接地效果的几个因素有土壤电阻率、接地体的选择。接地材料的防腐和合理的布划接地网络。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段落简单的说明接地网的设计和工程实施。

看来还是倒304 碎屑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盐水会被冲走的,听说可以在避雷接地处倒些铁屑

碎铁屑倒不进去。我地面表面是混泥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地网络怎么弄比较好呢

我也不清楚,防雷这方面我不在行。只是以前看到过一点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测试阻值?需要采购什么仪器?

万一阻值不够,是否倒些盐水到泥土里? ...

测试地线电阻那个机器,是网格员拿来的,他说好几千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测试阻值?需要采购什么仪器?

万一阻值不够,是否倒些盐水到泥土里? ...

有接地电阻测试表,防雷的没打过接地棒,防雷是和地基一起做的,这方面不懂,我只打过保护地和工作地,先打一根进去,测接地电阻,大于4欧接长一节继续往下打,打进去再测,不够再接,接的太长打不下去了电阻还不够小,旁边隔一两米再打一根接一起测,直到电阻不大于4欧。

补充,打接地棒用电锤,10分钟就能打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地线电阻那个机器,是网格员拿来的,他说好几千块,

手摇的,网上几百元的也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倒盐水会被冲走的,听说可以在避雷接地处倒些铁屑

用碳块,化学特性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碳块,化学特性很稳定

我还是认为盐可能是最可行的。

炭块无法放到地底下。

网友E:
接闪线和接闪带固定支架高度不宜小于150mm,安装应平正无急弯,铜棒好但贵,电阻不达标可换土、添加降阻剂、接地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认为盐可能是最可行的。

炭块无法放到地底下。

盐会被水慢慢稀释,最可靠还是打深一点来达到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盐会被水慢慢稀释,最可靠还是打深一点来达到标准

要多深?市场上的地线只有1米,1米5,1米8三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闪线和接闪带固定支架高度不宜小于150mm,安装应平正无急弯,铜棒好但贵,电阻不达标可换土、添加降阻剂 ...

换土,说起来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多深?市场上的地线只有1米,1米5,1米8三种规格。

铜包钢接地棒有螺纹连接的,能打进去就能继续接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碳块,化学特性很稳定

石墨颗粒是不是最好的接地网络辅料

网友B:
说一下我的情况吧,网格员检测地线,电阻为25欧,不合格,自己整改,分开打6条2米长的圆锌铁,电阻为15欧,再打2条3米长的角铁,电阻为10欧左右,还是不合格,最后用绝招,把地线加焊到立柱的铁上,电阻2欧,合格了。加地线途中,加入过几十斤盐,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多深?市场上的地线只有1米,1米5,1米8三种规格。

看下你邻居井水离地面有多高, 这个高度再加两米。   我家就是这么长的,因为没有测电阻的仪器。
另用的是20mm粗的304不锈钢实芯棒。 大的材料行能买到。最长有6米一根,做个专用工具抱住(不能从顶端压,会软),用千斤顶几厘米几厘米地压入地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的情况吧,网格员检测地线,电阻为25欧,不合格,自己整改,分开打6条2米长的圆锌铁,电阻为15欧, ...

加入过几十斤盐,应该还要加水,让盐水扩散吧

网友:
之前听说军队都这样,挖坑两米深,然后放铜板,铜板是200mm*200mm*20mm,然后班长就要所有人脱裤子,尿尿。
这是听说的。
现在我们设备都是直接打19mm的铜棒,2.5米长,打入地下至少1.8米。然后到加盐加水,加了盐加了水以后当时不会有作用,大概24小时开始有感觉,大概要1个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没有接铜棒的是接钢结构立柱,接立柱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行。

网友G:
看到莫站长给自己房子装设避雷针和接地的帖子,提一些建议:
1)一般住宅楼的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就可以了。接地电阻的测量可以用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
2)看莫大的房子建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南方比较潮湿的地区,旁边有小河,或者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建筑的地基是在粘土上面的,这样的土壤电阻率一般都是满足要求的,采用常规的接地方法和接地措施即可。如果房子是建在山区,山顶或者半山腰,地基是岩石的情况下,土壤电阻率一般不满足要求;此时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将作为接地极的镀锌扁钢或者镀锌角钢沿着山坡敷设,直到山脚,再打进土壤内,另一种是看旁边是否有河流或者小溪,将接地极埋在河水里面也可以。
3)如果房子地基是如上述第2点在泥土或者粘土上面的,可以围绕地基在当前地面以下2米左右埋一圈镀锌扁钢,50X5即可,作为水平接地极,再用40X4的等边镀锌角钢,做成2米一段,垂直打进土壤里面,上端和水平接地极焊在一起,焊接处凃防锈漆;这个2米一段的镀锌角钢就是垂直接地极。围绕地基一圈,可以打5~8个垂直接地极就足够了。
4)下面再说一下,房子的避雷针或者避雷带和接地极之间的连接:
看以前的照片,莫大的房子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按照正规的图纸设计和施工做法,在开始绑扎钢筋的时候,需要采取措施,将整个房子的钢筋在电气上有效的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法拉第笼。比如柱子的钢筋和梁的钢筋在绑扎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将柱子钢筋和梁的钢筋焊接在一起(不需要全部焊接,保证某几个点焊接就行了),确保电气上面是联通的。然后,柱子钢筋在离地面30cm左右应该焊接一段镀锌扁钢,该镀锌扁钢最终是伸出墙体的,留给在墙外面和接地极相连;再用接地扁钢将伸出墙外的扁钢和上述第3点的水平接地极采用焊接连接起来。一座房子最好能有两个这样的接地引接点。
不知道莫大房子的房顶是平顶还是尖顶,如果是平顶,在周围女儿墙上面设置20cm高的避雷带即可,但这个避雷带要想法和房子的钢筋连接起来;如果现在没有办法连接,则在地面单独打3根接地扁钢,上面围一圈水平接地极,这部分接地设施是作为独立接地设施,不要和前面的接地极连在一起,用镀锌扁钢通过外墙将避雷带引接到地面,再和独立接地极连在一起。如果是尖顶的话,最好配置一个避雷针,接地方式和上述一样。
5)其实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的,是浴室和厨房要做好等电位连接,简单的说就是凡是裸露在外面,有可能被人接触到的所有金属体都连接在一起,这些金属体形成一个等电位体,这样如果外面有过电压窜入进来时,所有金属同时抬高或者降低电位,人没有受到电击的危险。
6)家里面要装RCD,即剩余电流保护器,能有效防止人身触电,和防止电火花产生的火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莫站长给自己房子装设避雷针和接地的帖子,提一些建议:
1)一般住宅楼的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就可以了。 ...

这个专业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是, 找个合适位置的承重柱,小心的敲开水泥,然后,把铜条或者角钢銲在柱子里边的钢筋上。  再拿地阻仪测, 肯定小于4欧..      自已找个铜棒插到地上,很难做到4欧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是, 找个合适位置的承重柱,小心的敲开水泥,然后,把铜条或者角钢銲在柱子里边的钢筋上。   ...

31楼说的不错,当时我自己加了差不多8条铁打下去,测试电阻还是不够小,搞了三天,搞不定,最后敲开水泥接在立柱的铁上,电阻小于2欧,收工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F:
加入过几十斤盐,应该还要加水,让盐水扩散吧

你弄了几个地
竟然用了几十斤盐

网友:
我们有些机房的简易防雷是用铁棒的,多少年以后要换的,然后通过铜带接到机房
房子的防雷和这个要分开,房子防雷就是原来的避雷针通过钢筋入地
也就是说家里用电的接地和房子的防雷接地要分开

网友I:
这个有专门的测试仪器,国标规定小于4欧还是8欧了,忘了。
15年前我在中铝弄过,预置盐,4根镀锌铁条,挖半米深再砸进去。电力部门春检还是不合格。

网友J:
引用 楼主:
怎样测试阻值?需要采购什么仪器?

万一阻值不够,是否倒些盐水到泥土里? ...

有专门测试电阻的那个设备,最便宜的是那种手摇式的,分别钉入地下。接地网直接用角钢就行,直接连接出去做一个卧倒的F字,钉入地下至少2.5米,挖沟的时候填土可以直接买袋装的降阻剂,或者直接买那种长方形的接地块,中间用燃烧的药粉融起来。这种做法基本就能够合格,之前10年做电信工程都是这么做的,验收测试都能够达标。
现在的防雷公司做接地也大部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专门测试电阻的那个设备,最便宜的是那种手摇式的,分别钉入地下。接地网直接用角钢就行,直接连接出去 ...

长方形的接地块是什么材质的?铸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专门的测试仪器,国标规定小于4欧还是8欧了,忘了。
15年前我在中铝弄过,预置盐,4根镀锌铁条,挖半 ...

预置盐放了多少?没加降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