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不制冷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2022-08-13):
冰箱冷冻都化了,温度超过20度,
冰箱的工作功率只有26.2瓦,没有听到电机工作声音,
电源开关多次,偶尔能听到电机的声音,功率95瓦,但是很快功率就下去到26瓦左右,
有时候功率直接3瓦左右,
耳朵贴近冰箱,有液体流动的声音,但是冰箱侧面没有感到散热的温度,
这冰箱是怎么了

网友A:
要么压缩机坏,要么管道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压缩机坏,要么管道漏了

有液体流动声音说明制冷剂没问题?
冰箱拆开,地下有个黑色的容器,摸着是热的,这个是不是压缩机?
边上白色的那个好些是电源4 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压缩机坏,要么管道漏了

压缩机边上听到的似乎有漏气的声音,但是不知道具体哪里漏气,
用洗洁精水抹细铜管,是否可以排查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压缩机坏,要么管道漏了

漏气的问题应该存在,当电机偶尔功率上70瓦以上的时候,能明显听到气体漏出的声音,
无法确定是细铜管中漏出,还是压缩机中漏出,
对着光,可以看到白烟,没什么气味,跟空气差不多,但又不知道是什么气体,这个是环戊烷么?冰箱的制冷剂是环戊烷

网友B:
类似现象,风冷的,蒸发器结冰了,热风吹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现象,风冷的,蒸发器结冰了,热风吹吹就好了

容声 BCD-236WD11NY ,这款冰箱是风冷么?
白烟气味很淡,不知道时候空气,还是环戊烷制冷剂,
你的意思冰箱没有漏气?

蒸发器一板在哪个位置?怎么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漏气的问题应该存在,当电机偶尔功率上70瓦以上的时候,能明显听到气体漏出的声音,
无法确定是细铜管中 ...

确认漏气,应立刻注意安全:

对于新的冰箱,使用的制冷剂大多数是易燃气体,冰箱后盖有火焰符号。

此时应注意室内电火花、静电、明火,注意通风。否则爆炸极限附近来一下,就该全村吃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漏气,应立刻注意安全:

对于新的冰箱,使用的制冷剂大多数是易燃气体,冰箱后盖有火焰符号。

谢谢,知道制冷器环戊烷是可燃的,但怎么知道压缩机启动时,貌似无味的白烟是环戊烷呢?
一般一个冰箱会装多少克的环戊烷制冷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制冷器环戊烷是可燃的,但怎么知道压缩机启动时,貌似无味的白烟是环戊烷呢?
一般一个冰箱会 ...

查了查,你这个型号的冰箱用的是r600a,异丁烷,加注量几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查,你这个型号的冰箱用的是r600a,异丁烷,加注量几十克

冰箱背后标签写的是环戊烷,不知道制冷剂具体是什么,有可能几年前这个系列是环戊烷,现在是r600a(异丁烷)?
如何确认具体用的是什么制冷剂呢

制冷剂多少克怎么查到的,我用下面的关键词,没搜到克数
加注量 236WD11NY 多少克

https://product.pconline.com.cn/ ... /610593_detail.html 这里有部分参数,但是没说制冷剂多少克

现在冰箱功率一直是25瓦,但是没听到压缩机工作的声音,冷冻室温度为24度,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背后标签写的是环戊烷,不知道制冷剂具体是什么,有可能几年前这个系列是环戊烷,现在是r600a(异丁 ...

就是漏了,可以找找冰箱说明书(也许有电子版)、购买发票之类。

具体加多少克,可以致电冰箱客服啊

网友:
环戊烷是保温层材料。

网友:
如果制冷剂漏了,表现应该是压缩机一直工作,到不制冷。现在压缩机不工作,更像是温度探头或控制有问题。

网友:
冰箱不制冷只有一个原因,坏了

网友D:
如果是小冰箱,扔了吧,如果是漏了,自己要修,买的工具钱,可以买好几个冰箱了,我前几天刚卖掉1个正常的2门冰箱,才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小冰箱,扔了吧,如果是漏了,自己要修,买的工具钱,可以买好几个冰箱了,我前几天刚卖掉1个正常的2 ...

2门冰箱才80元,多少升的?机械旋钮控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小冰箱,扔了吧,如果是漏了,自己要修,买的工具钱,可以买好几个冰箱了,我前几天刚卖掉1个正常的2 ...

坏的冰箱京东回收都可以50~60.好的80也太便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