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的启动器确定是坏了,怎么快速买到配件呢?

楼主(2022-08-14):
冰箱中的启动器是3接口的,没坏的情况阻值是16欧姆,现在阻值快1000多欧了,确定启动器是坏了,但是如何快速买到启动器又是一个大难题啊

网上下单到货要好久,可是冷冻室温度是25度,等快件到,东西早坏了
有什么办法快速买到对应的启动器呢?

网友A:
找维修店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维修店买一个

边上修手机修电脑的倒是不少,不过修手机的应该没有冰箱压缩机启动器

不知道边上哪里有修冰箱的,
在58上搜冰箱修理消息又太乱,很多距离非常远,光上门费起码30,而且还要预约,不能马上过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上修手机修电脑的倒是不少,不过修手机的应该没有冰箱压缩机启动器

不知道边上哪里有修冰箱的,

这年头上门费30元,难度你认为贵?

这么天热的地方,给你一个指定地址,让你拿着工具跑一趟,你愿意吗?

怪不得你认为我们的VIP++ 120元/年贵,只肯支付18元/年。

不要以为自己赚钱就是本事、就是理所当然,别人赚钱就是暴利。

网友:
上门费30很便宜了,问题是这个启动电阻要另外收费,你在网上买就是几块钱一个,修冰箱的至少收你10倍的价格

网友:
拆开自己打磨一下,什么,不会?动手能力不行?那30元真心不贵。

网友:
淘宝耐心等几天就到了

网友:
维修店花100上门换一个

网友:
这个启动器的本质应该是上电时启动电机,有点像电容,用个电容代替看能启不

网友:
这个叫PTC启动器,到附近卖洗衣机电风扇 水卫器件的 店里 买一个就行了,5元。但是自己更换的话,很费劲。

网友:
搜蝶形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