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报警音新规,对声音的脉冲群上升和下降要做缓启动?

楼主(2022-08-14):
如题  , 要求 声音频率在  1K 以内    持续 125-250ms

但是下图 中  对声音的启动 也有要求  ,  要求 有效时间的 10%-20%

难道我 做200ms 的报警音, 难道还要 做20ms 的PWM缓启动?    还是说  我直接给 1k 的波形到 无源蜂鸣器,出来就是带缓启动效果的?

网友A:
要用dac来搞了

网友B:
一个可能不对的理解:不就是防止太陡峭的边沿吗?这在很多电磁兼容场合基本都这样啊。不是以前还看到有人问开关电源的mos管的驱动信号也想这样吗?降低干扰,副作用就是增加管子功耗,降低了效率。
在听觉上来说,是不是为了防止太陡峭的话,听起来就很突然的感觉?把医生护士病人吓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dac来搞了

  不知道谁设计的规则

还有规则里规定  低风险报警要用  黄灯 和 蓝绿色 LED灯

然后我查了下 蓝绿色  根本没几家LED 是蓝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不对的理解:不就是防止太陡峭的边沿吗?这在很多电磁兼容场合基本都这样啊。不是以前还看到有人问 ...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理

不过我在想一个事情 ,   振荡频率 去驱动 终端 蜂鸣器的时候 是否本身会有这个缓慢响应的过程

但是想想又不对 ,蜂鸣器既然可以响应几十K 的波形  那 响应频率应该足够快才对     所以 感觉还是得软件做  缓慢启动和缓慢下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谁设计的规则

还有规则里规定  低风险报警要用  黄灯 和 蓝绿色 LED灯

不就是蓝色和绿色一起亮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理

不过我在想一个事情 ,   振荡频率 去驱动 终端 蜂鸣器的时候 是否本身会有这个缓 ...

你没有理解到(我更没有看懂或者没有去看那个图的意思)他的图到底是啥?一个波是指一个发音周期?对应听觉上就是响一次?这样的话压根不是你理解的微观一个音频的一个周期!
你所理解的是你的狭义认知中的信号!为啥这样说?比如我的信号压根不是那些低端的蜂鸣器,我是一个HiFi音响在播放声音不行吗?我是用声卡输出的正弦波信号声音难道还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蓝色和绿色一起亮嘛?

写规则的人感觉是想到啥 写的啥    蓝绿色  JLC上就找到一家 有卖直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理解到(我更没有看懂或者没有去看那个图的意思)他的图到底是啥?一个波是指一个发音周期?对应听 ...

我理解你说的 ,我也说的是宏观的  不是微观的一个脉冲,也就是一组脉冲 整体的音量变化

其实它的规则应该是希望,  音量 从0-最大的过程缓慢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理解到(我更没有看懂或者没有去看那个图的意思)他的图到底是啥?一个波是指一个发音周期?对应听 ...

仔细看了下图,主要是不清楚看不清,好像td就是几百毫秒的意思,那么肯定是你理解太狭义了,按我的去理解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你说的 ,我也说的是宏观的  不是微观的一个脉冲,也就是一组脉冲 整体的音量变化

那就对了嘛,既然这样,就好做对策了呗,以前模拟电路的思路比如rc充放电什么的不就是换启动嘛,不一定非要很高级的办法,当然资源现成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嘛,既然这样,就好做对策了呗,以前模拟电路的思路比如rc充放电什么的不就是换启动嘛,不一定非 ...

打算 做个 从低到高的占空比  这样就不需要改硬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谁设计的规则

还有规则里规定  低风险报警要用  黄灯 和 蓝绿色 LED灯

不就是刚好一颗RGB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刚好一颗RGB嘛

  我们都是 一个灯一个坑的

网友:
看着那些娇小漂亮的护士妹妹,真害怕把她们吓得花容失色,所以缓缓升降是对了的

网友D:
这是哪个规范要求,编号是什么?
做过的验证有很多产品,没有看到有一个测试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个规范要求,编号是什么?
做过的验证有很多产品,没有看到有一个测试和要求。 ...

YY0709  医疗器械专用的

网友:
你脉冲加RC合适的范围可以了

网友E:
蓝绿色会不会是翠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绿色会不会是翠绿色

绿色代表工作正常  翠绿色应该不是的

网友:
你们的设备仪器是几类的呀?

网友F:
用个IO口加控制电容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IO口加控制电容充放电

最后设计了软件缓启动   PWM 从 最低 到 50%  设置了缓慢上升,   应该没问题 ,实际 去检测了再看看的

网友G:
做监护仪么?这也不是什么新规了,2010年后不是都这样了吗?

网友:
楼主跟你们做认证的同事商量一下LED颜色问题,这玩意应该听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监护仪么?这也不是什么新规了,2010年后不是都这样了吗?

以前没注意这方面的,这次 检验院提出了 声音部分 也需要作调整
这才关注到这个事

网友H(2022-10-25):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注意这方面的,这次 检验院提出了 声音部分 也需要作调整
这才关注到这个事 ...

你好,你最后是用调pwm方法实现声音变大的过程? 还是通过蜂鸣器电压缓慢上升实现声音变大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最后是用调pwm方法实现声音变大的过程? 还是通过蜂鸣器电压缓慢上升实现声音变大的过程? ...

不是 ,最后用的MP3的方案,

音频文件里需要增加  谐波分量的  CSDN上有一个波形你可以下下来看看  但是  CSDN上的波形 还是有点问题  最后过不了,不过可以参考
你用CSDN 下下来后 用 goldwave去看一下 你就明白了

蜂鸣器的方案直接放弃吧 根本不可能

网友I:
播放wav的方案简单一些,这个标准一直都有,有的检验所看这个有的不看,就测个分贝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播放wav的方案简单一些,这个标准一直都有,有的检验所看这个有的不看,就测个分贝就没了 ...

是的  但是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   即使原始波形百分百OK了 ,装到机器里  喇叭固定的位置,还有机器的材料  空间,都会造成  谐波分量改变 导致容易挂

网友J(2023-04-07):
我公司的医疗器械也要测试报警声音,在CSDN下载的只有4个分量,但是喇叭会产生偶次谐波,最后我把奇次和偶次谐波全部生成总共10个谐波,最后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的医疗器械也要测试报警声音,在CSDN下载的只有4个分量,但是喇叭会产生偶次谐波,最后我把奇次和偶 ...

一开始 CSDN上下载的那个  测试部通过

后来我就自己用软件做了 额外加了好多谐波进去

这东西太难了  喇叭 位置 调整瞎 就过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