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标准源的三个电流输出直接并联使用不?

楼主(2022-08-14):
生产上需要一个大电流的单相标准源,输出几百安。
这么大的标准源比较昂贵需要定制。
现在发现二手的100A三相标准源很多。我在想能否三相并联起来输出300A
具体做法是三相电流输出的相位同时调成一样,然后并联输出,。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教下大家。

三相标准源的三相电流输出是彼此隔离的

网友:
不可以。300A肯定是互感器输入了。你多绕两圈,或者换下变比不行吗?

网友A:
要考虑时钟的频率精度,相位会慢慢漂移的

网友:
不能随便并的,可以考虑买个升流器,等效工频降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时钟的频率精度,相位会慢慢漂移的

精度应该没问题,三相标准源的精度是0.05级的

网友:
功率源都带回检的,,你并联肯定要输出保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没问题,三相标准源的精度是0.05级的

如果采样端用互感器方式,多绕两圈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没问题,三相标准源的精度是0.05级的

相位差会有慢慢累积

网友:
三相  相位调成一样 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 需要三相电流完全一样. 但是还是有失败的风险的.

网友:
多台仪器间有同步源是可以的,我们用继电保护测试仪时,经常这样干,把相位调成一样,并联起来。因为电源输出是可控恒流源。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家的,我们用北京博电,经常性这么玩,当然了,是短时间的,一次10几秒,主要是线扛不住,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