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笔记本ThinkPad T14系列,intel和amd该买哪个?谢谢

楼主(2022-08-14):
孩子即将上大学,计算机专业,配一台笔记本电脑必须的,初步看中了ThinkPad T14。

请教大家,T14适合大学新生么?intel CPU当然好,但amd的明显便宜不少。
以前都说amd cpu兼容性差点,各位用了AMD CPU笔记本的老铁,这个适合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用吗?

网友:
必须intel,amd出的问题有点难受。之前两台电脑一个cpu一个显卡是amd的,一个cpu有点问题,一个显卡怎么都安装不上驱动,从此以后绝缘amd。

网友A:
大一不要配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不要配电脑

学校要求
是不是天天玩游戏

网友B:
不玩游戏 AMD 的  够用了,省电,轻薄, 去年买的X13 和E15  都没有反馈什么问题,应该是学生用的比较少。
也可以看看HP 的战X  AMD的6950 最新CPU

网友:
AMD YES

另外 AMD 高端的 比 intel 给力多了

网友:
强烈不推荐THINKPAD.Txx....已经早已不是那个它了!.............

网友C:
T系列早不是以前的T系列了,1080P的垃圾屏配个低压U,还又重又厚。
学生用可以考虑THINKBOOK 14+ 16+ 除了品控差些,其他完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游戏 AMD 的  够用了,省电,轻薄, 去年买的X13 和E15  都没有反馈什么问题,应该是学生用的比较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系列早不是以前的T系列了,1080P的垃圾屏配个低压U,还又重又厚。
学生用可以考虑THINKBOOK 14+ 16+ 除了 ...

有标压的,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代intel。

谢谢。。。。

网友C:
这代轻薄全能本标杆可以参考THINKBOOK 14+ 6800H 32G版。
12代处理器性能还可以,但是续航全部渣渣,不插电用基本两到三个小时,这代锐龙6800H 续航和继承显卡相对12代酷睿基本翻倍。

网友E:
AMD,我用很低端的3750H已经玩得很开心了

网友F:
不要买HP一年保的笔记本,切记切记,比如战66这种

网友G:
Thinkpad T14 ,AMD 的R5-4650U,用了一年多,真香,完全没有什么兼容的问题,正常使用电池可以8小时左右,
现在建议买ThinkPad T14 ,6850U ,Thinkpad 是很好的生产力工具,我从T43时代开始用,Thinkpad 还是以前味道,
除了价格贵点,没其他毛病。二手笔记本集散地在华强二楼,可以看到二手笔记本交易Thinkpad 占了90%以上,
表明Thinkpad  质量是很好的,其他的Thinkbook ,Thinkxx  不要买,品控、质量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Thinkpad T14 ,AMD 的R5-4650U,用了一年多,真香,完全没有什么兼容的问题,正常使用电池可以8小时左右, ...

谢谢详细解答
6850货源还比较少,5850倒是很多,应该没差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买HP一年保的笔记本,切记切记,比如战66这种

上个世纪的hp挺好,现在hp估计与神船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D,我用很低端的3750H已经玩得很开心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代轻薄全能本标杆可以参考THINKBOOK 14+ 6800H 32G版。
12代处理器性能还可以,但是续航全部渣渣,不插电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H:
在等T14S GEN3 6850U,核显提升巨大,CPU给力,16:10看着也舒服,机器也不算厚重,台式机基本可以废弃了

网友:
自己买amd的便宜,一般别瞎折腾就没问题;不过建议上dell、hp之类的,联想的本子很少有linux下的驱动,之前买的r7000就没触摸板的驱动,要自己倒腾=。=,而八年前的hp笔记本装了系统就可以使用,不需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等T14S GEN3 6850U,核显提升巨大,CPU给力,16:10看着也舒服,机器也不算厚重,台式机基本可以废弃了

6850货源少,价格贵,我还是买个5850算了

网友I:
学生以省心为主还是Intel吧,电脑老鸟可以考虑AMD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生以省心为主还是Intel吧,电脑老鸟可以考虑AMD性价比高。

上面几个老铁都说AMD YES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T系列早不是以前的T系列了,1080P的垃圾屏配个低压U,还又重又厚。
学生用可以考虑THINKBOOK 14+ 16+ 除了 ...

千万不要THINKBOOK,那就是一个垃圾产品,完全不应该上市的东西,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推荐THINKBOOK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THINKBOOK。除此之外,我们公司,还有几个另外的公司,没有不反馈这就是一工业垃圾的,太多问题了。

网友:
AMD从Zen3开始,省电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几个老铁都说AMD YES呢

我去年入的AMD得ThinkPad X13 Gen2,除了散热一开始有一点困扰,后来自己重装系统并设置后。目前没发现别的问题。

其实公司 ThinkPad P15 Intel的依然有散热问题。直到给它用一本书垫高才解决。买联想主要是重装系统友好自己简单学习就能装,售后服务网点多也不用跑非官方店挨宰。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千万不要THINKBOOK,那就是一个垃圾产品,完全不应该上市的东西,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推荐THINKBOOK的人, ...

看我上面说的,我只说这代 thinkbook14+ 除了品控其他都好,其他型号无关。
我也看到很多人说品控差的,特别16+,但是我的14+ 6800H真没遇到什么问题。
当时入手也是很担心品控,但是我的需求RJ45接口和至少双硬盘扩展 两个以上USB 包括性能续航重量屏幕至少2K分辨率,其他的没得选。
而且这个价格也找不出其他可以选择的,反正京东企业用户买送3年保修。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看我上面说的,我只说这代 thinkbook14+ 除了品控其他都好,其他型号无关。
我也看到很多人说品控差的, ...

有些是设计通病,没法修,我的那台THINKBOOK 13S换了主板,换了触控板,也没有解决蓝牙和触控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上面说的,我只说这代 thinkbook14+ 除了品控其他都好,其他型号无关。
我也看到很多人说品控差的, ...

thinkbook好像更偏重娱乐的,颜色是银色,不是tp经典的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是设计通病,没法修,我的那台THINKBOOK 13S换了主板,换了触控板,也没有解决蓝牙和触控板的问题 ...

不要迷信THINKPAD,现在快被联想玩儿死了,
我买的时候也看了thinkpad的T系列,你可以哔哩哔哩搜索下T14 T16的拆机视频,有惊喜。 可以对比下这代THINKBOOK14+ 16+,除了接口和模具用料外就是糊弄人。

这台THINKBOOK14+ 6800H我是非常满意,平时开着虚拟机,十几个网页,很多开发软件,风扇基本不转,或者听不到声音,同样的事上台笔记本风扇吵死。 正常开发使用2.8K 90HZ的屏幕都可以用5-6个小时。

可以对比下T14 T16 和14+ 16+的拆机图。我在哔哩哔哩上截图的12代最新款的,猜猜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6850货源少,价格贵,我还是买个5850算了

5850,是2021款;6850,是2022款,刚上市不久。
买新不买旧,既然等到了,就6850吧

网友K(2022-09-22):
好好学习吧,可以获得奖学金,然后买自己花钱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好学习吧,可以获得奖学金,然后买自己花钱买一台。

没开学就买了,吵着要呢
再说确实是需要,动不动在宿舍上网课,没电脑不行
还有现在老师布置作业,很多在电脑上做、提交的

孩子自制力不行,游戏戒不掉。。。能学点真本事,顺利毕业就好,奖学金不惦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开学就买了,吵着要呢
再说确实是需要,动不动在宿舍上网课,没电脑不行
还有现在老师布置作业,很多在 ...

既然打游戏避免不了,干脆做个好人,拯救者或者外星人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打游戏避免不了,干脆做个好人,拯救者或者外星人伺候    ...

大师说的听不懂 拯救者或者外星人是配置高的笔记本吧?
高配台式机更好

其实我看他的游戏水平也不咋地。。。

网友M:
觉得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 没区别。除了钱
就学生用4年 真没啥区别 除非你游戏狂--显示相关
或者
研究底层的指令狂 那是不一样 linux下会有区别

网友:
我上大学配了一个3k的办公电脑,只能打垃圾游戏,华硕的。用了5年,除了换了个电池,没别的毛病。后面实在太卡了,就换了

网友N:
现在电脑都成熟了,哪有什么amd不兼容的问题。有钱就买贵的,学生装逼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学校要求
是不是天天玩游戏

我记得有大学是不允许大一配电脑
大一配电脑基本是玩游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有大学是不允许大一配电脑
大一配电脑基本是玩游戏的

没电脑真不行,很多作业就是网上提交
游戏手机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电脑都成熟了,哪有什么amd不兼容的问题。有钱就买贵的,学生装逼才是第一位的。 ...

我儿子对好像不关心面子,衣服、鞋子随便买。。。
再说THINKPAD T系列有型、不low

网友P:
京东好像有了R7 PRO-6850U版本的T14,赶紧入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觉得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 没区别。除了钱
就学生用4年 真没啥区别 除非你游戏狂--显示相关
或者

我 儿子本科生肯定研究不到与cpu有关的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京东好像有了R7 PRO-6850U版本的T14,赶紧入手吧,

早就买了,孩子开学一个多月了
我买的5850u,应该够用,新出的6850贵不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有大学是不允许大一配电脑
大一配电脑基本是玩游戏的

限制电脑没用的,有手机 ,王者荣耀更上头。没有电脑也可以玩小姐姐,限制设备这种事情高中以下做做就好,大学了还这样,什么时候孩子才能对自己负责。

网友R:
thinkpad被骂的再烂,相比别的品牌的win笔记本,也没见的比谁要差很多,散热还是不错的。可以说性价比不高的,但是还是好用的。我一直买x1c,现在也用的还是21款的,稳如狗。
办公环境有些只有win的程序。否者可能会考虑macbook之类的。
电脑还是比手机便宜多了,一台电脑用n年,手机反而2年就得换一下了。

网友S:
mbp把,逼格高。用mbp玩游戏比较low,间接阻止孩子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Q:
限制电脑没用的,有手机 ,王者荣耀更上头。没有电脑也可以玩小姐姐,限制设备这种事情高中以下做做就好 ...

同感,大学了管不到。只要不涉毒、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thinkpad被骂的再烂,相比别的品牌的win笔记本,也没见的比谁要差很多,散热还是不错的。可以说性价比不高 ...

我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在降成本。。。所以最终买了t14

楼主:
引用 网友S:
mbp把,逼格高。用mbp玩游戏比较low,间接阻止孩子玩游戏

搜索了才知道mbp是啥 ,苹果系统对学生搞开发不友好吧

网友:
没有锤子,没用过锤子时,遇到事情很难想到用锤子去解决问题。没有摩托车时,一说远一点就不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