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热电偶失效后是什么现象?

楼主(2022-08-14):
我一台热风枪,调到450度焊锡才刚刚熔化的状态,估计也就200多度的样子,于是我测量一下热电偶输出电压  100度是4.5mv,450度23mv,显示温度跟j型热电偶对的上,感觉像热电偶输出热电势错了,请问一下热电偶失效是这个状态吗?

网友:
热电偶只有一种失效就是断偶,就是断开了,LZ状态应该不是断偶

网友A:
有楼主这样不准的情况的,不是只能断或短,很多万用表附赠的热电偶,用打火机燎一下,或者遭遇什么高温情况超出范围,之后就再也不准了,我记得是测出的温度高于真实温度,用于控温时将导致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就是楼主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楼主这样不准的情况的,不是只能断或短,很多万用表附赠的热电偶,用打火机燎一下,或者遭遇什么高温情况 ...

热电偶还是激光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还是激光焊接在一起的

可以用电阻焊的方式重焊,电极用石墨棒,类似碰焊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阻焊的方式重焊,电极用石墨棒,类似碰焊的方式。

是不是两种金属没焊接好,有氧化层,或杂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种金属没焊接好,有氧化层,或杂质引起的?

我觉得表层的氧化不会影响。
具体的原理要查一下相关资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