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哪个寄存器时强制锁定串口奇偶校验位为0,或为1的

楼主(2022-08-14):
STM32F103哪个寄存器时强制锁定串口奇偶校验位为0,或为1的

网友:
这是直接发9bit格式吧

楼主:
是的,以前的avr串口有多机通讯,9位地址开始位A5用来识别,现在转到arm为了兼容老的,现在试了佷多,2个,2个停止位,8,位9,位数据,奇校验,偶校验,各个参数都试过,要不AVR收到8位格式的最高位被奇偶替换成0,A5变成了25,就是校验错误,或者9位的校验错误,不能锁定检验位,没办法弄,网上找了一下说arm7有个UOLCR的寄存器可以锁定,stm32找了一下没有这个寄存器

楼主:
现在只能锁定校验位,自动如果是0的话,接收错误,那就锁定为1,串口寄存器是16位的应该可以,不要奇偶检验,设置发送第9位当固定奇偶位,但是无论第9位0或1,接收到数据正确,奇偶检验还是错误

网友:
/*---------------------------- USART CR1 Configuration -----------------------*/
  tmpreg = USARTx->CR1;
  /* Clear M, PCE, PS, TE and RE bits */
  tmpreg &= CR1_CLEAR_Mask;
  /* Configure the USART Word Length, Parity and mode ----------------------- */
  /* Set the M bits according to USART_WordLength value */
  /* Set PCE and PS bits according to USART_Parity value */
  /* Set TE and RE bits according to USART_Mode value */
  tmpreg |= (uint32_t)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Write to USART CR1 */
  USARTx->CR1 = (uint16_t)tmpreg;

USART_WordLength 要选择9bit;USART_Parity根据需要填奇校验(uint16_t)0x0600或偶校验(uint16_t)0x0400

好吧,这个应该不是你要的,我没看清上面你的问题描述

网友:
固定1是不是mark检验,固定0则为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