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记为220D的钽电容耐压为多少?

楼主(2022-08-15):
手上有几个钽电容,如下图:

D应该是指耐压值这样的参数吧?这个电容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好像有看过说是NEC的?这个耐压值为多少?有没有大神有相关的数据手册?

网友A:
这种封装这么大的容量,是在什么板子上用的?看下它连接的部分的电源连的芯片估计下。估计16v足够了,

网友B:
松下的,看了一下文档d耐压只有2v ,是从电脑主板拆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这么大的容量,是在什么板子上用的?看下它连接的部分的电源连的芯片估计下。估计16v足够了, ...

笔记本电脑上的,220这个一般是在3.3V和5V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看了一下文档d耐压只有2v ,是从电脑主板拆下来的吧。

感谢你的资料!这个好像不是钽电容?不过笔记本电脑上大量使用这种电容。这个我不懂怎么看是什么系列的,d这个看了确实是耐压2V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也会把这个放到3.3V和5V滤波上,一直使用也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这里是3.3V和5V滤波:

这里是CPU供电滤波:

5V滤波这里也只是用到了耐压6.3V,坛里多数人的的要求是电源电压的2倍以上,这里我就有点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