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单片机可以控制的能取代OV系列的摄像头芯片?

楼主(2022-08-15):
请问有没有单片机可以控制的能取代OV系列的摄像头芯片?或者模组,或者厂家,谢谢
中星微的好像都是USB接口的

网友A:
合宇好似有串口摄像头

网友B:
并口的就可以,但是你这单片机的性能也得上的去,感觉上fpga或者arm类的好点吧,别为难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宇好似有串口摄像头

您说的这个公司,我搜索了一下,没找到有叫这个名字的公司做摄像头,有详细一点的信息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公司,我搜索了一下,没找到有叫这个名字的公司做摄像头,有详细一点的信息吗?谢谢 ...

不要意思,打错了。是合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口的就可以,但是你这单片机的性能也得上的去,感觉上fpga或者arm类的好点吧,别为难单片机了 ...

有国产的cmos推荐吗?  不要求视频,偶尔拍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意思,打错了。是合宙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AIR105,用luatos, 拍照功能别人都做好了的,你调用就OK,一条语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