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轮洗衣机和滚筒,哪种好?

楼主(2022-08-15):
纠结买哪种。用过波轮的,衣服一少,甩干就逛逛响。滚筒的太沉了。

现在买,哪种好点?多谢!

网友:
滚筒好,
滚筒的省水,费电,转的慢不伤衣服,可以加热洗,洗衣粉洗衣液可以分开加,价格贵一些.搬家费劲太重了.
波轮的费水,费电,挍的太猛伤衣服,不能加热,但是便宜.

网友:
衣服好用滚筒。其他用波轮,省事省心。

网友A:
同意楼上,我家买了三个波轮才升到滚筒(当然三个波轮也在用),感觉还是滚筒好。新衣服波轮洗几次就被磨得不成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我家买了三个波轮才升到滚筒(当然三个波轮也在用),感觉还是滚筒好。新衣服波轮洗几次就被磨得 ...

我是用了几个滚筒,然后现在用波轮。

最开始用便宜的滚筒,用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会自己跑路。

后来用好一点的,不自己跑路了,就是搬家弄得很伤心。

现在用的波轮,洗好衣服用轻柔,也没觉得比滚筒差啥。洗大件,洗零碎,洗鞋洗脚垫都没压力。

唯一的差别就是波轮没有加热功能。冬天取衣服有点不爽。

网友:
滚筒的容易坏,而且维修费基本可以买个波轮的了,修洗衣机的说,他们自己都不用滚筒。

网友:
买贵一点的波轮机,好用的很,可以洗鞋子,比如松下9000多的大波轮?

网友:
波轮洗红苕方便

网友:
从波轮换的滚筒。好用方便占地儿小,我是不会再换回去的。
2018-05-23买的海尔滚筒,8公斤。到现在还没出过问题。

楼主:
看来滚筒还是首选。。。。

网友:
唉,我99年买点滚筒,到现在还用着呢,没用过波轮的,没有发言权。

网友:
滚筒买松下,最便宜那款就可以了。。。十年不敢保证,六七年是没什么大在问题的!我家的三台松下滚筒,最久一台超10年了,除震动有点大,没什么其它毛病。当年好像二千六买的

网友B:
大厂的东西,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了,看需求和钱包选就行,要是有娃或者经常阴雨天的地方强烈建议买个洗烘一体的,高温杀菌(半)烘干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C:
准备新家入伙,之前也研究过滚筒和波轮。用波轮10多年,主要缺点是衣服缠绕,耗水,但设备便宜,重量轻
滚动目前知道常见问题是脱水不干(可能是早期产品问题,或者要设置脱水参数,没用过不了解),其他很好
还是倾向于买滚筒

网友D:
两种都用过五年以上,波轮半年就会把衣服的边角磨烂, 不会再用波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种都用过五年以上,波轮半年就会把衣服的边角磨烂, 不会再用波轮了。

基本差不多的经历, 波轮费衣服废水,用过滚筒再不会考虑波轮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准备新家入伙,之前也研究过滚筒和波轮。用波轮10多年,主要缺点是衣服缠绕,耗水,但设备便宜,重量轻
滚 ...

握个手, BH4VEP

滚筒甩干偶尔平衡有时会有问题,转速上不来,就感觉不是很干,大多时候800转就可以了,比自己拧的干,
买的时候在意甩干多少转, 买了之后完全不在意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厂的东西,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了,看需求和钱包选就行,要是有娃或者经常阴雨天的地方强烈建议买个洗烘一 ...

烘干也是有点鸡肋,  牛仔裤什么的烘干会缩水.

有次晚上洗完娃的校服忘记晾了, 早上用烘干, 烘干一般时间挺长的,一小时起步,

眼看到上学的点了,要拿出来好家伙说高温,不给开门,断电都不给开,最后用应急开关给拉开的,

感觉还是电吹风来得简单快捷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握个手, BH4VEP

滚筒甩干偶尔平衡有时会有问题,转速上不来,就感觉不是很干,大多时候800转就可以了,比自 ...

哈哈,你也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握个手, BH4VEP

滚筒甩干偶尔平衡有时会有问题,转速上不来,就感觉不是很干,大多时候800转就可以了,比自 ...

BI4XTH,HAM还是挺多的啊

人做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瞻前顾后,以为考虑的很周全,实际应用的时候很多以为很在意的东西发现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