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内存泄漏如何处理?

楼主(2022-08-15):
用lvgl的画了16个运动的光球,但是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报内存的错误
Guru Meditation Error: Core  1 panic'ed (LoadProhibited). Exception was unhandled.

Core  1 register dump:
PC      : 0x4016481f  PS      : 0x00060430  A0      : 0x8016a024  A1      : 0x3f803b30
0x4016481f: lv_draw_mask_free_param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lv_draw_mask.c:216
(inlined by) lv_draw_mask_free_param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lv_draw_mask.c:210

A2      : 0x3f803c24  A3      : 0x3f803bbc  A4      : 0x3f803c54  A5      : 0x00000001
A6      : 0x00000000  A7      : 0x3ffc43a8  A8      : 0x00007fff  A9      : 0x0000003a
A10     : 0x00000000  A11     : 0x00000000  A12     : 0x00000000  A13     : 0x3f803bbc
A14     : 0x3f803bbc  A15     : 0x00000000  SAR     : 0x0000001d  EXCCAUSE: 0x0000001c
EXCVADDR: 0x0000800f  LBEG    : 0x40164768  LEND    : 0x40164773  LCOUNT  : 0x0000001f
0x40164768: lv_draw_mask_add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lv_draw_mask.c:86

0x40164773: lv_draw_mask_add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lv_draw_mask.c:91

Backtrace:0x4016481c:0x3f803b300x4016a021:0x3f803b50 0x400dc4e5:0x3f803cc0 0x400dc7a6:0x3f803d00 0x400dbfda:0x3f803d20 0x4015c2fd:0x3f803d40 0x4015c3cf:0x3f803d60 0x4016238e:0x3f803da0 0x40162373:0x3f803de0 0x401623b8:0x3f803e20 0x40162550:0x3f803e50 0x40162a06:0x3f803ec0 0x40167ebb:0x3f803f20 0x400dbf56:0x3f803f50
0x4016481c: lv_draw_mask_free_param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lv_draw_mask.c:215
(inlined by) lv_draw_mask_free_param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lv_draw_mask.c:210

0x4016a021: lv_draw_sw_arc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draw/sw/lv_draw_sw_arc.c:123

0x400dc4e5: ball_color_sports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gui_task/src/sport_ball.c:199 (discriminator 3)

0x400dc7a6: ball_position_refresh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gui_task/src/sport_ball.c:327

0x400dbfda: spectrum_draw_event_cb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gui_task/src/my_music.c:79
(inlined by) spectrum_draw_event_cb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gui_task/src/my_music.c:59

0x4015c2fd: event_send_core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event.c:467

0x4015c3cf: lv_event_send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event.c:75

0x4016238e: lv_refr_obj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188

0x40162373: lv_refr_obj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180 (discriminator 3)

0x401623b8: lv_refr_obj_and_children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720

0x40162550: lv_refr_area_part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652

0x40162a06: lv_refr_area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571
(inlined by) lv_refr_areas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511
(inlined by) _lv_disp_refr_timer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core/lv_refr.c:313

0x40167ebb: lv_timer_exec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misc/lv_timer.c:313
(inlined by) lv_timer_handler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misc/lv_timer.c:109

0x400dbf56: lv_task_handler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lvgl/src/lv_api_map.h:37
(inlined by) lvgl_task at F:\MC\SpaceMan\software\esp32\build/../components/gui_task/src/taskgui.c:129

具体代码如下,看相关的资料也没有发现需要手动释放内存的地方,很是不明白为何出现这个现象?有没有对lvgl熟悉的坛友帮忙解答下?

//运动的颜色光球
void ball_color_sports(lv_event_t * e)
{

    #define BALL_SPEED 2
    lv_obj_t * obj = lv_event_get_target(e);
    lv_draw_ctx_t * draw_ctx = lv_event_get_draw_ctx(e);

    lv_draw_arc_dsc_t draw_arc_dsc;
    lv_draw_arc_dsc_init(&draw_arc_dsc);
    draw_arc_dsc.opa = LV_OPA_COVER;
    draw_arc_dsc.width = 8;
    draw_arc_dsc.blend_mode = LV_BLEND_MODE_NORMAL;

    lv_point_t pos;
    for (uint8_t i = 0; i < BALL_CNT; i++)
    {
        pos.x = ball_buff[i].x;
        pos.y = ball_buff[i].y;
        draw_arc_dsc.color = lv_palette_main(COLOR_BALL[i%6]);
        draw_ctx->draw_arc(draw_ctx,&draw_arc_dsc,&pos,8,0,360);
    }
}

网友A:
是不是很多地方建立了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很多地方建立了对象?

就只有这一个地方调用了,参考官方的音乐播放器写的,画矩形就没问题,就是画圆形运行一段时间就报错了
  1. static void spectrum_draw_event_cb(lv_event_t * e)
  2. {
  3.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

    if(code == LV_EVENT_REFR_EXT_DRAW_SIZE) {

        lv_event_set_ext_draw_size(e, LV_VER_RES);

    }
    else if(code == LV_EVENT_COVER_CHECK) {
        lv_event_set_cover_res(e, LV_COVER_RES_NOT_COVER);
    }
    else if(code == LV_EVENT_DRAW_MAIN_END) {
        //ball_position_refresh(e,fft_display_mode);
    }
    else if(code == LV_EVENT_DRAW_POST) {

        ball_position_refresh(e,fft_display_mode);

        fft_draw_pro(e,fft_display_mode);
    }
    else if( code == LV_EVENT_DRAW_PART_END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有这一个地方调用了,参考官方的音乐播放器写的,画矩形就没问题,就是画圆形运行一段时间就报错了

看这个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按道理创建完,对象没删除,就一直存在内存的。
会不会不是lvgl的问题,而是lvgl占用了一部分内存,但其他程序遇到内存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按道理创建完,对象没删除,就一直存在内存的。
会不会不是lvgl的问题,而是lvg ...

其他程序没有报错,同样的代码将圆球换成三角形,运行40分钟也不会报错,就是画圆不行,对此很不理解

网友B:
用的什么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芯片方案?

esp32- PICO- V3-02内部集成了2M的psram

网友C:
ball_position_refresh(e,fft_display_mode);内部没有删除对象的操作吗?最起码内存刷新的时候应该删除先前的。至于别的图形不易出现错误,我觉得是因为圆形占用的内存多所以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ll_position_refresh(e,fft_display_mode);内部没有删除对象的操作吗?最起码内存刷新的时候应该删除先前 ...

看函数实现就是画完之后立马释放了,所以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函数实现就是画完之后立马释放了,所以很奇怪

能仿真吗?多画点圆加快问题复现过程。

网友:
对比下当前版本的底层代码和最新的有么有区别。有可能是源码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