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7711如何改为单端测量电压

楼主(2022-08-15):
大家好,我用TM7711想测量一个单端信号,电路如下:

AVDD=3.6V,DVDD=3.3V

用逻辑分析仪看数据,都是7FFFFF。

想问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能用于单端测量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共模电压太高,要用平移电路,怎么实现都行,

网友:
看了下 datasheet 没看到对 AIN-, AIN+ 引脚的过多说明,不过看到一句“AVDD 电压不应高于 DVDD 电压”

网友A:
vtemp电压多少,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emp电压多少,太高吧

不高呀,就2.几V

楼主:
看到这里写着 模拟电压输入,电压要求很低,看来是不满足啦~~谢谢各位

网友:
这么干显然不行,要把单端信号变换到1/2VCC+-200mv的范围内,单端变差分

网友:
差分转单端,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单端价格都太贵了

网友:
单端的不可能比差分的贵。
你这个TM7711允许输入电压低,原因是里面的128倍PGA。
找可以禁用里面PGA的AD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