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找一个 24l01上用的 PA芯片,好像是SOT23-6封装的

楼主(2022-08-15):
如题,朋友项目上遇到的,  找了一圈  没找到,因为程序不是朋友写的,客户只是让他做这个板子, 要尽可能兼容,所以  这颗PA芯片 也得找到来才行

我帮他找了一圈 都没有这个封装的PA芯片

无线芯片是 RF24L01

大家帮忙看看 ,感谢

网友A:
看样子不像是PA芯片,倒像是一个收发切换开关

网友B:
我认为可能是巴伦,或者是2入1出天线开关,不是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像是PA芯片,倒像是一个收发切换开关

芯片NRF24L01 本身不加这个芯片也可以完成收发,那为什么需要做收发单独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可能是巴伦,或者是2入1出天线开关,不是PA。

有巴伦的话 信号更好吗?

网友:
如果是pa,电源端必有足够电容,而且接线够粗,目测不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NRF24L01 本身不加这个芯片也可以完成收发,那为什么需要做收发单独切换呢? ...

有可能用于测试时切换天线为PCB底部的测试点

网友:
看封装,开关的可能性大。

网友C:
看都不用看都应该是单刀双掷,放大器啥匹配lc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用于测试时切换天线为PCB底部的测试点

现在看下来  切换开关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不明白 具体的作用事啥   这里加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都不用看都应该是单刀双掷,放大器啥匹配lc都没有,

确实有点像,但是如果是单刀双掷,那  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没有这个 直接接RF天线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点像,但是如果是单刀双掷,那  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没有这个 直接接RF天线也能工作

如果你连一点无线电的知识都没有准备的话,那就也无所的啦,
这点小信号,的确是要不要都无关紧要,甚至要不要天线都无所谓,
他这个开关原本的作用是让天线分时工作于收/发状态,以降低信号损耗,提高效率,和/或不让接收机承受发射时候过大的信号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