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竞椅什么都是浮云了,这也算是弯道超车了吧

楼主(2022-08-15):
@EpKong

朋友给我发了个图,我看了只能说直呼好家伙……电竞椅什么都是浮云了,这也算是弯道超车了吧……

网友:
不错,转换思路,可能结果大不相同,?

网友:
以前有美国客户太胖了也是坐电动轮椅过来审厂。感觉在美国应该算普遍的现象。

楼主:
说得我都想买一辆。

网友A:
稍微改一下,加上自动驾驶,加上大屏显示,加上ABS,加上锂电,加上无刷电机,后面上个拖斗,里面有800Ah磷酸铁锂和一个小型储物柜,配上可折叠太阳能电池,这样可以去周游世界了。

网友B:
看了帖子是长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改一下,加上自动驾驶,加上大屏显示,加上ABS,加上锂电,加上无刷电机,后面上个拖斗,里面有800Ah磷 ...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能载着前台妹子在走廊飙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我都想买一辆。

+1.

网友:
国产的外形不大好看,都是轮椅的样的子,进口的有外形时尚很多的,当然价高很多,到少2W起了

网友:
加个显示屏,就差不多和霍金的车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帖子是长这样的

这种似乎不能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帖子是长这样的

这个不能躺,扶手高度不可调,座椅高度不可调,不可直接旋转

言过其实了。

网友:
+1,不知道这货速度怎么样,两三公里代步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感觉钥匙做轻便一些对电工还是很有用啊,电池容量不用太大,因为工位可以随时充电,这样的话,一会儿调试程序开动去看显示器,

一会儿去开动过去拿烙铁焊下板子,中午自动调节放到午睡,累了还可以按摩下,再带上座椅通风和加热,想想都很带劲。

网友:
最近也在看电脑椅,越看越贵,最后看还不如闲鱼几百块买个按摩椅,又能按摩,装个电脑支架就可以用电脑了,可坐可躺还可以悬浮按摩。

网友:
应该是可孚的 不是鱼跃的。可孚的可以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