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F407电机控制专题教程_V1.0》 第11章

楼主(2022-08-15):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DMF407电机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7230699323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 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stm32dj/ATK-DMF407.html
4)对正点原子电机开发板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92929122

第11章 直流有刷电机电流环控制实现

本章我们主要来学习直流有刷电机电流环PID控制的原理,并实现电流环PID控制的实验。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1.1 电流环PID控制原理
11.2 硬件设计
11.3 程序设计
11.4 下载验证

11.1 电流环PID控制原理

电流环PID控制的原理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PID控制流程中的控制对象换成电机电流即可,如图11.1.1所示:
图11.1.1电流环PID控制流程

图11.1.1中,我们先设置目标电流,系统会计算出偏差e,然后将偏差输入到PID控制的三个环节中,PID计算后的输出值用于控制PWM的占空比,进而控制电机的电流。
11.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1、本实验以电机开发板的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接口1为例,基于电压温度电流采集实验,加入电流环PID控制算法,对电机的电流进行闭环控制。
2、当按键0按下,就增大目标电流值;当按键1按下,就减小目标电流值,目标电流的大小决定电机的速度。按下按键2则马上停止电机。
3、屏幕显示按键功能、占空比、目标电流以及实际电流。
4、串口1和上位机进行数据通信。
5、LED0闪烁指示程序运行。
2. 硬件资源
1)LED灯
LED0 – PE0
2)独立按键
KEY0 – PE2
KEY1 – PE3
KEY2 – PE4
3)定时器1
TIM1正常输出通道 PA8
    TIM1互补输出通道 PB13
4)SD(刹车)信号输出 PF10
5)ADC
ADC1通道8  PB0(电流)
6)串口1
        USART1_TX  PB6(发送)
    USART1_RX  PB7(接收)
3. 原理图
图11.2.1 直流有刷电机接口原理图

        图11.2.1就是我们DMF407电机开发板的直流有刷电机接口1原理图,本实验我们只需要用到了PM1_PWM_UH(PA8)、PM1_PWM_UL(PB13)、PM1_CTRL_SD(PF10)和PM1_AMPU(PB0)这4个引脚,其中PA8和PB13用于输出所需的PWM控制信号,PF10用于输出刹车信号,PB0用于检测电流采集电路对应的输出电压。
本实验的硬件接线部分和编码器测速实验一模一样,这里就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回顾编码器测速实验的内容。
11.3 程序设计
本实验所用到的基础驱动、电流采集的代码在前面实验都有介绍过了。我们在程序解析中只讲解电流环PID控制相关的函数,下面介绍一下电流环PID控制的配置步骤。
电流环PID控制的配置步骤
1)配置相关定时器、ADC
配置基础驱动相关的定时器以及电流采集相关的ADC。
2)初始化串口1
初始化串口1,开启串口接收中断,串口1在PID控制代码中用于上位机通信。
        注意:在PID控制的代码中,串口1仅用于PID数据上传,尽量不要输出其他信息,否则有可能影响PID数据。
3)定义PID参数结构体变量
为了方便管理PID相关的控制量,我们需要定义一个PID参数结构体变量,方法如下:
PID_TypeDef  g_current_pid;        /* 电流环PID参数结构体 */
4)初始化PID参数
把PID控制系统的期望输出值、累计偏差等清零,然后配置目标电流初始值和PID系数。
5)初始化上位机调试
调用debug_init函数初始化所需内存,为上位机的调试做准备。
6)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在定时器6的更新中断回调函数里面进行电流环PID计算,计算后的结果用于控制PWM的占空比。
11.3.1 程序流程图
图11.3.1.1 电流环PID控制程序流程图

11.3.2 程序解析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关于基础驱动、电流采集以及上位机协议的代码,这里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回顾相应的章节。首先我们看电流环PID控制的相关源码,其包括两个文件:pid.c和pid.h。
首先看pid.h头文件的几个宏定义:
/* PID相关参数 */

#define  INCR_LOCT_SELECT  0         /* 0:位置式,1:增量式 */

#if INCR_LOCT_SELECT

/* 增量式PID参数相关宏 */
#define  KP      0.0f                  /* P参数*/
#define  KI      6.0f                  /* I参数*/
#define  KD      4.0f                  /* D参数*/
#define  SMAPLSE_PID_SPEED  50                /* 采样周期 单位ms*/

#else

/* 位置式PID参数相关宏 */
#define  KP      10.0f                 /* P参数*/
#define  KI      7.0f                  /* I参数*/
#define  KD      2.0f                  /* D参数*/
#define  SMAPLSE_PID_SPEED  50                /* 采样周期 单位ms*/

#endif

/*PID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__IO floa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
    __IO float  ActualValue;                        /* 期望输出值 */
    __IO float  SumError;             /* 误差累计 */
    __IO floa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 */
    __IO floa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 */
    __IO floa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 */
    __IO float  Error;                                /* Error[1] */
    __IO float  LastError;                        /* Error[-1] */
    __IO float  PrevError;                        /* Error[-2] */
} PID_TypeDef;

extern PID_TypeDef  g_current_pid;   /* 电流环PID参数结构体 */
可以把上面的宏定义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PID计算方式以及PID系数的宏定义,我们可以通过改变INCR_LOCT_SELECT这个宏的值来选择相应的PID计算方式,第二部分则是PID参数相关的结构体,这个结构体用于管理PID控制所需要的控制量,本实验中我们定义了电流环PID参数的结构体变量g_ current _pid。
下面看pid.c的程序,这里我们只介绍PID初始化函数,关于PID闭环控制的函数介绍请回顾8.3章节,PID初始化函数定义如下:
/**
* @brief       pid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pid_init(void)
{
    g_ current _pid.SetPoint = 40;                /* 设定目标值 */
    g_ current _pid.ActualValue = 0.0;        /* 期望输出值 */
    g_ current _pid.SumError = 0.0;                /* 积分值 */
    g_ current _pid.Error = 0.0;                        /* Error[1] */
    g_ current _pid.LastError = 0.0;                /* Error[-1] */
    g_ current _pid.PrevError = 0.0;                /* Error[-2] */
    g_ current _pid.Proportion = KP;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
    g_ current _pid.Integral = KI;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
    g_ current _pid.Derivative = KD;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
}
        该函数主要是将PID控制系统的期望输出值、累计偏差等清零,然后配置初始目标电流以及PID系数。这里配置初始目标电流为40mA,是因为电机启动时所需的电流较大,太小的电流无法正常启动电机。
        接下来看电流采集相关的源码,我们只介绍滤波算法的内容,该算法在adc.c的ADC采集中断回调函数中实现,具体定义如下:
/**
* @brief       ADC采集中断回调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float temp_c = 0.0;
    static float add_adc = 0;
    static float init_adc_value = 0;
    static uint8_t adc_count1 = 0, adc_count2 = 0;

    if ( hadc->Instance == ADC_ADCX )                                   /* 判断是不是ADC1 */
    {
        adc_count1++;
        HAL_ADC_Stop_DMA(&g_adc_nch_dma_handle);           /* 关闭DMA转换 */

        calc_adc_val(g_adc_val);                                                   /* 计算ADC的平均值 */
        add_adc += g_adc_val[2];      /* 取出电流通道对应的ADC值进行累计 */

        if (adc_count1 >= 15)                                                   /* 累计15次 */
        {
            add_adc = (float)(add_adc / adc_count1);           /* 取平均值 */

            if (adc_count2 <= 16)     /* 采集16次ADC平均值计算参考电压的ADC值 */
            {
                adc_count2++;
                init_adc_value += add_adc;                           /* 对平均值累计求和 */

                if (adc_count2 == 16)                                           /* 平均值累计16次 */
                {
                    adc_count2 = 17;                                           /* 不再进入 */
                    init_adc_value = (init_adc_value / 16.0f); /* 存储初始ADC值 */
                }
            }
            if (adc_count2 >= 17)     /* 采集完参考ADC值后,采集电流通道当前ADC值 */
            {
                temp_c = (add_adc - init_adc_value) * ADC2CURT; /* 计算电流 */

                g_motor_data.current = (float)((g_motor_data.current *
(float)0.60) + ((float)0.40 * temp_c));        /* 一阶低通滤波 */

                if (g_motor_data.current <= 20)                         /* 过滤掉微弱浮动电流 */
                {
                    g_motor_data.current = 0.0;
                }
            }
            add_adc = 0;
            adc_count1 = 0;
        }
        HAL_ADC_Start_DMA(&g_adc_nch_dma_handle, (uint32_t *)&g_adc_value,
(uint32_t)(ADC_SUM));        /* 启动DMA转换 */
    }
}
进入ADC采集中断回调函数后,所执行的代码逻辑如下:
第一步,判断是不是ADC1的寄存器基地址,如果是则让变量adc_count1自增1,然后关闭DMA传输,计算电流采集通道对应的ADC平均值,最后把平均值累计到变量add_adc中(第一次滤波)。
第二步,当变量adc_count1自增到15时,变量add_adc已经累计15次ADC平均值,此时再次计算ADC平均值并返回到变量add_adc中(第二次滤波)。
        第三步,当变量adc_count2小于等于16时,不断地累计变量add_adc的值,存入到变量init_adc_value中,然后再次计算ADC平均值并返回变量init_adc_value中(第三次滤波),该变量存储的是参考电压对应的ADC值,后续将用于电流的计算。
第四步,当变量adc_count2大于等于17时,根据公式计算电流值并存入变量temp_c中,接着进行一阶低通滤波,过滤掉微弱的浮动电流,最后再启动DMA转换。
注意:电流的滤波对于PID系统的控制至关重要,如果电流环的PID曲线出现了严重的振荡,通过调整PID系数已经无法优化,此时可以适当地调整滤波的次数,在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最后要介绍的是定时器的更新中断回调函数,它在dcmotor_time.c中实现,具体的定义如下:
/**
* @brief       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
* @param        htim:定时器句柄指针
* @note        此函数会被定时器中断函数共同调用的
* @retval      无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nt32_t motor_pwm_temp = 0;
     static uint8_t val = 0;

/* 定时器3相关程序 */
     if (htim->Instance == TIM3)
     {
            /* 判断CR1的DIR位 */
        if(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g_timx_encode_chy_handle))
        {
            g_timx_encode_count--;                  /* DIR位为1,也就是递减计数 */
        }
        else
        {
            g_timx_encode_count++;                  /* DIR位为0,也就是递增计数 */
        }
     }

/* 定时器6相关程序 */
     else if (htim->Instance == TIM6)
     {
        int Encode_now = gtim_get_encode();      /* 获取编码器值,用于计算速度 */

        speed_computer(Encode_now, 5);            /* 5ms计算一次速度 */

        if (val % SMAPLSE_PID_SPEED == 0)        /* 进行一次pid计算 */
        {
            if (g_run_flag)                          /* 判断电机是否启动了*/
            {
                /* 电流环PID计算,输出比较值(占空比)*/
                motor_pwm_temp = increment_pid_ctrl(&g_current_pid,
g_motor_data.current);
                          /* 进行一阶低通滤波 */
                g_motor_data.motor_pwm = (int32_t)((g_motor_data.motor_pwm * 0.5)
+ (motor_pwm_temp * 0.5));

                if (g_motor_data.motor_pwm >= 8200)           /* 限制占空比 */
                {
                    g_motor_data.motor_pwm = 8200;
                }
                else if (g_motor_data.motor_pwm <= 0)
                {
                    g_motor_data.motor_pwm = 0;
                }
#if DEBUG_ENABLE                                                                                  /* 发送基本参数*/
                          /* 选择通道1,发送实际电流(波形显示)*/
                debug_send_wave_data( 1 ,g_motor_data.current);
                          /* 选择通道2,发送目标电流(波形显示)*/
                debug_send_wave_data( 2 ,g_current_pid.SetPoint);
                          /* 选择通道3,发送占空比(波形显示)*/
                debug_send_wave_data( 3 ,g_motor_data.motor_pwm * 100 / 8400 );
#endif
                motor_pwm_set(g_motor_data.motor_pwm);    /* 设置占空比 */
            }
            val = 0;
        }
        val ++;
     }
}
        该函数我们只介绍定时器6相关的程序,进入更新中断回调函数后,所执行的代码逻辑如下:
第一步,判断是不是定时器6的寄存器基地址,如果是则获取编码器的计数总值,然后每隔5ms计算一次电机速度。
第二步,每隔50ms进行一次PID计算,在计算PID之前,需要判断g_run_flag是否为1,如果是则说明电机已经启动,可以开始PID计算。
        第三步,进行电流环PID计算,返回的输出存放在motor_pwm_temp 这个变量中;接着进行一阶低通滤波,返回的输出存放在g_motor_data.motor_pwm这个成员中,该成员用于设置PWM的占空比,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对返回的输出进行限制,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步,发送实际电流、目标电流以及占空比的波形数据到上位机,最后设置PWM的占空比,进而控制电机的电流。
在main.c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
    uint16_t t;
    uint8_t debug_cmd = 0;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336, 8, 2, 7);                /* 设置时钟,168Mhz */
    delay_init(168);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1初始化,用于上位机调试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pid_init();                                                                /* 初始化PID参数 */
    atim_timx_cplm_pwm_init(8400 - 1 , 0);        /* 168Mhz的计数频率 */
    dcmotor_init();                                                        /* 初始化电机 */
    gtim_timx_encoder_chy_init(0XFFFF, 0);        /* 编码器定时器初始化 */
    btim_timx_int_init(1000 - 1 , 84 - 1);        /* 基本定时器初始化,1ms计数周期 */
    adc_nch_dma_init();                                                /* 初始化ADC、DMA */

#if DEBUG_ENABLE                                                        /* 开启调试 */

    debug_init();                                                        /* 初始化调试 */
    debug_send_motorcode(DC_MOTOR);                        /* 上传电机类型(直流有刷电机)*/
    debug_send_motorstate(IDLE_STATE);                /* 上传电机状态(空闲) */

    /* 同步数据(选择第1组PID,目标电流地址,P,I,D参数)到上位机 */
    debug_send_initdata(TYPE_PID1, (float *)(&g_current_pid.SetPoint),
KP, KI, KD);
#endif

    g_point_color = WHITE;
    g_back_color  = BLACK;
    lcd_show_string(10, 10, 200, 16, 16, "DcMotor Test", 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 30, 200, 16, 16, "KEY0:Start forward", 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 50, 200, 16, 16, "KEY1:Start backward", 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 70, 200, 16, 16, "KEY2:Stop", g_point_color);

    delay_ms(500);

    while (1)
    {
        key = key_scan(0);                                                                /* 按键扫描 */
        if(key == KEY0_PRES)                                                                /* 当key0按下 */
        {
            g_run_flag = 1;                                                                /* 标记电机启动 */
            dcmotor_start();                                                                /* 启动电机 */
            g_current_pid.SetPoint += 20;

            if (g_current_pid.SetPoint >= 120)                        /* 限制电流:120mA */
            {
                g_current_pid.SetPoint = 120;
            }
#if DEBUG_ENABLE
            debug_send_motorstate(RUN_STATE);                        /* 上传电机状态(运行)*/
#endif
        }
        else if(key == KEY1_PRES)                                                /* 当key1按下 */
        {
            g_current_pid.SetPoint -= 20;

            if (g_current_pid.SetPoint < 60)                                /* 目标电流小于60mA */
            {
                dcmotor_stop();                                                        /* 停止电机 */
                pid_init();                                                                /* 重置pid参数 */
                g_run_flag = 0;                                                        /* 标记电机停止 */
                g_motor_data.motor_pwm = 0;
                motor_pwm_set(g_motor_data.motor_pwm);        /* 设置电机转向、速度 */
#if DEBUG_ENABLE
                debug_send_motorstate(BREAKED_STATE);                /* 上传电机状态(刹车) */
                debug_send_initdata(TYPE_PID1,
(float *)(&g_current_pid.SetPoint), KP, KI, KD);
#endif
            }
        }
        else if(key == KEY2_PRES)                                                /* 当key2按下 */
        {
            dcmotor_stop();                                                                /* 停止电机 */
            pid_init();                                                                        /* 重置pid参数 */
            g_run_flag = 0;                                                                 /* 标记电机停止 */
            g_motor_data.motor_pwm = 0;
            motor_pwm_set(g_motor_data.motor_pwm);                /* 设置电机转向、速度 */
#if DEBUG_ENABLE
            debug_send_motorstate(BREAKED_STATE);                /* 上传电机状态(刹车)*/
            debug_send_initdata(TYPE_PID1, (float *)(&g_current_pid.SetPoint),
KP, KI, KD);
#endif
        }

#if DEBUG_ENABLE
        /* 查询接收PID助手的PID参数 */
        debug_receive_pid(TYPE_PID1, (float *)&g_current_pid.Proportion,
(float *)&g_current_pid.Integral, (float *)&g_current_pid.Derivative);

        debug_set_point_range(120, 0, 120);                                /* 设置目标调节范围 */

        debug_cmd = debug_receive_ctrl_code();                        /* 读取上位机指令 */

        if (debug_cmd == BREAKED)                                                /* 电机刹车 */
        {
            dcmotor_stop();                                                                /* 停止电机 */
            pid_init();                                                                        /* 重置pid参数 */
            g_run_flag = 0;                                                                /* 标记电机停止 */
            g_motor_data.motor_pwm = 0;
            motor_pwm_set(g_motor_data.motor_pwm);                /* 设置电机转向、速度 */
            debug_send_motorstate(BREAKED_STATE);                /* 上传电机状态(刹车)*/
            debug_send_initdata(TYPE_PID1, (float *)(&g_current_pid.SetPoint),
KP, KI, KD);
        }
        else if (debug_cmd == RUN_CODE)                                        /* 电机运行 */
        {
            dcmotor_start();                                                                /* 启动电机 */
            g_current_pid.SetPoint = 60;                                        /* 目标电流:60mA */
            g_run_flag = 1;                                                                /* 标记电机启动 */
            debug_send_motorstate(RUN_STATE);                        /* 上传电机状态(运行)*/
        }
#endif
        t++;
        if(t % 20 == 0)
        {
            lcd_dis();                                                                        /* 显示数据 */
            LED0_TOGGLE();                                                                /* LED0(红灯) 翻转 */

#if DEBUG_ENABLE
            debug_send_current(g_motor_data.current * 0.001f, 0, 0);/* 发送电流 */
            debug_send_speed(g_motor_data.speed);                /* 发送速度 */
#endif
        }
        delay_ms(10);
    }
}
main.c的代码逻辑如下:
第一步,初始化相关的外设,例如定时器、串口以及ADC等。
第二步,初始化PID参数、上位机调试,它们分别调用的是pid_init和debug_init函数。
第三步,上传电机的状态(空闲)、类型(直流有刷电机)、PID参数到上位机,它们分别调用的是debug_send_motorcode、debug_send_motorstate以及debug_send_initdata函数。
第四步,在while循环里面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如果key0按下,则目标电流增加20,上传电机状态(运行);如果key1按下,则目标电流减小20,上传电机状态(运行);当目标电流小于60mA或者key2按下时,停止电机,重置PID参数,并重新上传电机状态(刹车)以及PID参数到上位机。
第五步,接收上位机下发的PID参数、设置目标电流的调节范围,它们分别调用的是debug_receive_pid以及debug_set_point_range函数。我们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后者,debug_set_point_range函数的第一、二个入口参数分别传入目标电流的最大值、最小值,第三个入口参数传入的是电机电流的最大突变值。
第六步,调用debug_receive_ctrl_code函数,接收上位机下发的命令。如果上位机的命令为BREAKED(刹车),则停止电机,重置PID参数,并重新上传电机状态(刹车)以及PID参数到上位机;如果上位机的命令是RUN_CODE,则开启电机,设置目标电流为60mA,上传电机状态(运行)到上位机。
第七步,每隔200ms更新一次数据到屏幕,发送实际速度、实际电流值到上位机。
11.4 下载验证
下载代码后,可以看到LED0在闪烁,说明程序已经正常在跑了,LCD上显示按键功能、占空比以及电机电流信息,当我们按下KEY0,目标电流将增大;按下KEY1,目标电流将减小;按下KEY2,电机将停止。我们再打开PID调试助手,选择对应的串口端口,我这边是COM7,接着选择通道1和2,点击“开始”按钮,即可开始显示波形,如下图11.4.1所示:
图11.4.1 电流环PID控制波形

        图11.4.1中,橙线代表目标电流,红线代表实际电流,当我们按下KEY0,目标电流增大,橙线先发生变化,而红线(实际电流)会逐渐靠近橙线(目标电流);按下KEY1,目标电流将减小,曲线的变化同理;按下KEY2,电机将停止。
        注意:1、电流环的波形存在小幅振荡属于正常现象,如果希望波形更稳定,可以适当地调整PID系数以及增大滤波次数;2、滤波次数越多则系统的响应越慢,大家需要在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之间寻找平衡点;3、开发板上电或者复位之后,需要等待电流稳定(大约3s)再启动电机;4、PID系数并不是通用的,如果PID曲线不理想,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系统去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