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F407电机控制专题教程_V1.0》第14章 舵机控制

楼主(2022-08-1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DMF407电机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7230699323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 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stm32dj/ATK-DMF407.html
4)对正点原子电机开发板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92929122

第14章 舵机控制

本章我们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了解舵机的驱动原理以及结构组成,并使用STM32将舵机驱动起来。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4.1 舵机的简介以及分类
14.2 舵机的结构
14.3 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控制原理
14.4 舵机参数介绍
14.5 舵机的控制实现

14.1 舵机的简介以及分类

舵机(Servo)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伺服电机,其拥有驱动电路、控制电路,只不过一般舵机工作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最常见的就是180度的舵机,它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中。目前在高档遥控玩具,如飞机、潜艇模型、遥控机器人中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下图为常见舵机的实物图:
图14.1.1 SG90舵机

        舵机按照控制电路分类,可以分为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它们的机械结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其最大的区别体现在控制电路上,数字舵机的伺服控制器采用了数字电路(拥有MCU和晶振),而模拟舵机的控制器采用的是模拟电路。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模拟舵机需要给它不停的发送PWM信号,才能让它保持在规定的位置或者让它按照某个速度转动,数字舵机则只需要发送一次PWM信号就能保持在规定的某个位置。
        按照旋转角度可分为180°与360°的舵机,180度舵机只能在0度到180度(±90度)之间运动; 360°舵机转动的方式和普通的电机类似,可以连续的转动,不过我们只可以控制它转动的方向和速度,不能调节转动角度。本章我们主要讲解180°的模拟舵机。
14.2 舵机的结构
        舵机的结构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直流电机、控制电路、角度传感器、输出轴以及减速齿轮组。
        角度传感器:用来实现位置反馈的,它会将其旋转后产生的电阻变化信号发送回控制电路,从而监控当前轴旋转的角度;
        控制电路:用来驱动电机和接收PWM控制信号以及电位器反馈信号;
        减速齿轮组:用来增大直流电机的扭矩。齿轮的材质一般有塑料齿轮、混合材料齿轮和金属齿轮。下面我们来看下舵机结构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图14.2.1 舵机的结构图

14.3 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控制原理
1、舵机的工作原理:
        ①首先由控制电路板接收到信号线的控制信号(一般为PWM信号),进而控制直流电机转动;
        ②电机的输出轴和减速齿轮组的轴是相连的,所以只要电机一转动就会带动减速齿轮组转动;
        ③减速齿轮组又和角度传感器连接在一起,所以同时也会带动角度传感器转动;
        ④接着角度传感器会将当前的电压信号反馈到控制电路板,控制电路板会根据反馈的比例电压调节舵机的转动位置,当达到目标位置后停止,形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14.3.1 舵机的工作原理图

2、        舵机的控制原理:
舵机的输入线共有三条:如下图14.3.2所示,一般棕色表示GND,红色表示VCC,橙色表示信号脚,工作电压一般在4.8 ~ 6V,不同的工作电压对应不同的转矩标准,即输出力矩不同,6V的工作电压对应的力矩要大一些;根据不同的扭矩负载,工作电流可达2A以上。
图14.3.2 舵机接口定义

        其中信号线就是控制电路用于接受外部控制信号的,该信号一般周期为20ms(频率:50HZ)的脉宽调制(PWM)信号。并且该脉冲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5 ~ 2.5ms,对应舵盘旋转角度的0 ~ 180°,所对应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4.3.3 信号脉宽与舵盘位置关系图

        从图14.3.3可以看出脉冲宽度与舵机旋转角度呈线性变化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不断的提供一个脉冲周期为20ms的PWM信号给舵机,并且控制该脉冲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占比,就可以控制输出轴保持在对应的角度上,注意角度范围不可超过180°。
14.4 舵机的参数介绍
        舵机的几个重要指标:
①响应速度:即在接收到目标位置之后多久才可以转到目标角度,一般舵机为60度每0.17秒,另外根据负载扭矩相应速度也不等。
②工作死区,死区数值越小,控制精度越高;数值越大,精度越小。
③材质:舵机材质一般有塑料齿轮和金属齿轮,金属材质相对的质量更好,价格也更高些。
④舵机的扭矩:根据应用场合可从飞行器模型舵机的1.2KG/cm到大扭矩舵机的500~2000KG/cm不等,不过一般扭矩越大舵机消耗电流也越大。
由此可见这类舵机具有以下这些特点:输出力矩大,稳定性好;体积小,易安装;控制简单等。所以现在不仅仅应用于航模运动中,在机器人的关节,飞机的舵面,以及机械手等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14.5 舵机的控制实现
本小节我们将使用STM32控制舵机转动到指定的角度位置。关于定时器如何输出PWM波的知识,请大家回顾高级定时器PWM输出实验的介绍。
14.5.1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F407电机开发板全部有3个舵机接口,分别由TIM8_CH1、TIM8_CH2、TIM8_CH3控制,本实验需要将舵机接入对应的舵机接口,通过按键KEY0设置控制哪个接口的舵机,KEY1增加舵机角度,最大180°,KEY2减小舵机,角度最小0°,LED0作为程序运行状态指示灯,闪烁周期200ms。
2. 硬件资源
1)LED灯:LED0 – PE0
2)独立按键
    KEY0 – PE2
        KEY1 – PE3
        KEY2 – PE4
3)定时器8通道1,将TIM8_CH1输出到PI5。
   定时器8通道2,将TIM8_CH2输出到PI6。
   定时器8通道3,将TIM8_CH3输出到PI7。
4)舵机
3. 原理图
        开发板设计了3组舵机接口,支持板载5V供电(注意该5V为DC口12V提供的,所以必须要接上DC口供电),原理图如下图:
图14.5.1.1 开发板舵机接口原理图

图14.5.1.1中的JP3的SR+,是为舵机供电用的,它的来源可以选择板载VCC_SRV(5V)供电,也可选择外部电源接入供电(针对驱动电压比较高的舵机,比如一些12V驱动的舵机),一般我们选择板载电源供电,所以首先我们需要使用跳线帽将SRV+与VCC_SRV短接一起,这里要注意JP3跳帽处VCC_SRV的电源由DC电路提供的,所以DC口必须供电。开发板全部有三个舵机接口,其中SERVOx接舵机的信号线(通常信号线为橙色线),SRV+接舵机的电源正极(通常是红色线),GND接电源负极(通常为棕色线)。
主要特别注意的点是舵机控制信号SERVO1~3并不是直接控制舵机,而是经过电平转换来控制舵机,这样既隔离了IO,又可以控制各种不同电平的舵机。电平转换电路实际就是一个反向器,因为是反向器,所以控制电平需要反过来,比如要给舵机一个2ms高电平,周期20ms的信号,控制信号实际需要输出2ms低电平+18ms高电平。
定时器属于STM32F407的内部资源,只需要软件设置好即可正常工作。外部需要将舵机接入对应开发板的舵机接口,同时还使用按键KEY0、KEY1、KEY2进行控制。我们这里接了三个舵机(只有一个舵机的话可接到其中一个接口)实物连接图如下:
图14.5.1.2 实物连接图

14.5.2 程序设计
14.5.2.1 定时器的HAL库驱动
本实验用到的HAL库驱动请回顾高级定时器PWM输出实验的介绍。下面介绍一下舵机控制的配置步骤。
舵机控制的配置步骤
1)开启TIMx和通道输出的GPIO时钟,配置该IO口的复用功能输出。
首先开启TIMx的时钟,然后配置GPIO为复用功能输出。本实验我们默认用到定时器8通道1、通道2和通道3,对应IO分别是PI5、PI6、PI7,它们的时钟开启方法如下:
__HAL_RCC_TIM8_CLK_ENABLE();            /* 使能定时器8 */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 开启GPIOI时钟 */
        IO口复用功能是通过函数HAL_GPIO_Init来配置的。
2)初始化TIMx,设置TIMx的ARR和PSC等参数。
使用定时器的PWM模式功能时,我们调用的是HAL_TIM_PWM_Init函数来初始化定时器ARR和PSC等参数。
注意:该函数会调用:HAL_TIM_PWM_MspInit函数来完成对定时器底层以及其输出通道IO的初始化,包括:定时器及GPIO时钟使能、GPIO模式设置、中断设置等。
3)设置定时器为PWM模式,输出比较极性,比较值等参数。
在HAL库中,通过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函数来设置定时器为PWM1模式或者PWM2模式,根据需求设置输出比较的极性,设置比较值(控制占空比)等。
本实验我们设置TIM8的通道1、2、3为PWM2模式,比较值我们设置为:0.5/20*(arr+1),即默认设置PWM波的占空比为2.5%,也就是0.5ms的脉宽,对应的舵机舵盘位置为0°。
14.5.2.2 程序流程图
图14.5.2.2 舵机控制流程图

14.5.2.3 程序解析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舵机的控制源码主要有:高级定时器驱动源码和舵机角度设置源码四个文件:atim.c和atim.h以及steering_engine.c和steering_engine.h。源码中有明确的注释。
首先看atim.h头文件的几个宏定义:
/* 高级定时器 定义 */

/* TIMX PWM 定义
* 注意: 通过修改这几个宏定义, 可以支持TIM1/TIM8定时器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1_GPIO_PORT                  GPIOI
#define ATIM_TIMX_PWM_CH1_GPIO_PIN                          GPIO_PIN_5
#define ATIM_TIMX_PWM_CH1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while(0)           /* PI口时钟使能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2_GPIO_PORT                         GPIOI
#define ATIM_TIMX_PWM_CH2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ATIM_TIMX_PWM_CH2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while(0)          /* PI口时钟使能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3_GPIO_PORT                         GPIOI
#define ATIM_TIMX_PWM_CH3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ATIM_TIMX_PWM_CH3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while(0)          /* PI口时钟使能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Y_GPIO_AF                          GPIO_AF3_TIM8

#define ATIM_TIMX_PWM                                          TIM8
#define ATIM_TIMX_PWM_IRQn                                  TIM8_UP_TIM13_IRQn
#define ATIM_TIMX_PWM_IRQHandler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通道1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1                                    TIM_CHANNEL_1
/* 通道2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2                                    TIM_CHANNEL_2
/* 通道3 */
#define ATIM_TIMX_PWM_CH3                                    TIM_CHANNEL_3
#define ATIM_TIMX_PWM_CHY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TIM8_CLK_ENABLE(); }while(0)                /* TIM8 时钟使能 */
可以把上面的宏定义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定时器8输入通道1、2、3对应的IO口的宏定义,第二部分则是定时器8输入通道1、2、3的相应宏定义。下面我们来看下atim.c程序。
/**
* @brief       高级定时器TIMX PWM 初始化函数
* @note
*              高级定时器的时钟来自APB2, 而PCLK2 = 168Mhz, 我们设置PPRE2不分频, 因此
*              高级定时器时钟 = 168Mhz
*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 Tout = ((arr + 1) * (psc + 1)) / Ft us.
*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
* @param       arr: 自动重装值
* @param       psc: 时钟预分频数
* @retval      无
*/
void atim_timx_pwm_chy_init(uint16_t arr, uint16_t psc)
{
    ATIM_TIMX_PWM_CHY_CLK_ENABLE();                               /* TIMX 时钟使能 */
    ATIM_TIMX_PWM_CH1_GPIO_CLK_ENABLE();                              /* IO时钟使能 */
    ATIM_TIMX_PWM_CH2_GPIO_CLK_ENABLE();                         /* IO时钟使能 */
    ATIM_TIMX_PWM_CH3_GPIO_CLK_ENABLE();                             /* IO时钟使能 */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stance = ATIM_TIMX_PWM;        /* 定时器x */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it.Prescaler = psc;              /* 定时器分频 */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it.Period = arr;                   /* 自动重装载值 */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使能TIMx_ARR进行缓冲*/
    g_atimx_pwm_chy_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 开始时不计数*/
    HAL_TIM_PWM_Init(&g_atimx_pwm_chy_handle);                  /* 初始化PWM */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OCMode = TIM_OCMODE_PWM2;        /* 模式选择PWM2 */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Pulse = 0.5/20*(arr+1);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g_atimx_pwm_chy_handle,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 ATIM_TIMX_PWM_CH1);         /* 配置TIMx通道y */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g_atimx_pwm_chy_handle,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 ATIM_TIMX_PWM_CH2);         /* 配置TIMx通道y */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g_atimx_pwm_chy_handle,
&g_atimx_oc_pwm_chy_handle, ATIM_TIMX_PWM_CH3);         /* 配置TIMx通道y */
   /* 开启对应PWM通道 */
    HAL_TIM_PWM_Start(&g_atimx_pwm_chy_handle, ATIM_TIMX_PWM_CH1);
    HAL_TIM_PWM_Start(&g_atimx_pwm_chy_handle, ATIM_TIMX_PWM_CH2);
    HAL_TIM_PWM_Start(&g_atimx_pwm_chy_handle, ATIM_TIMX_PWM_CH3);
}
HAL_TIM_PWM_Init初始化TIM8并设置TIM8的ARR和PSC等参数,然后通过调用函数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设置TIM8_CH1\2\3的PWM模式以及比较值等参数,最后通过调用函数HAL_TIM_PWM_Start来使能TIM8以及使能PWM通道TIM8_CH1\2\3输出。通道的GPIO口初始化和定时器使能等程序放到回调函数HAL_TIM_PWM_MspInit中这里就不贴代码了,感兴趣打开源码看看。接着我们来看下steering_engine.c,首先看角度转比较值函数。
/**
* @brief       舵机角度转定时器比较值
* @param       angle:角度
* @retval      定时器装比较值
*/
uint16_t angle_to_tim_val(float angle)
{
    uint16_t ret;
    if((angle < 0)||(angle > 180))
    {
        ret = 0;
    }
    else
{
           /* 0° -- 500,45° -- 1000,90° -- 1500,135° -- 2000,180° -- 2500 */
        ret = 1500 + (int)((float)((angle - 90) * 100 / 9));
        if((ret < 500)||(ret > 2500))
        {
            ret = 0;
        }
    }
    return ret;
}
这个函数主要功能就是把角度值转换成定时器的比较值,我们前面介绍讲过舵机的旋转角度和脉宽成线性关系,比较值决定脉宽时间,所以我们这里把要转动的角度转成比较值控制脉宽时间,从而达到控制舵机旋转角度。接着看下一个舵机角度的设置函数。
/**
* @brief       舵机角度设定
* @param       id:舵机编号对应舵机的接口:1~3; angle:角度
* @retval      0:成功
*/
uint8_t servo_angle_set(uint8_t id,float angle)
{
    uint16_t val;
    switch(id)
    {
        case 1:
            val = angle_to_tim_val(angle);  /* 得到角度转换的比较值 */
            if(val != 0)
            {
                          /* 设置比较值 */
                __HAL_TIM_SetCompare(&g_atimx_pwm_chy_handle,TIM_CHANNEL_1,val);
            }
            break;
        case 2:
            val = angle_to_tim_val(angle);
            if(val != 0)
            {
                __HAL_TIM_SetCompare(&g_atimx_pwm_chy_handle,TIM_CHANNEL_2,val);
            }
            break;
        case 3:
            val = angle_to_tim_val(angle);
            if(val != 0)
            {
                __HAL_TIM_SetCompare(&g_atimx_pwm_chy_handle,TIM_CHANNEL_3,val);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由于我们的开发板有三个舵机接口,所以我们写的这个函数有一个id判断,id:1、2、3,分别控制舵机接口1、2、3,想要控制哪个接口的舵机就选择哪个id即可,然后第二个参数设置我们要舵机旋转的角度值,里边会调用到角度转比较值函数,然后我们将返回的数值,设置到定时器的比较值,即可完成脉宽时间的设置,控制舵机旋转对应角度。
在main函数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t,id = 1;
    char buf[32];
    float angle[3] = {0};                                      /* 初始化角度0°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336, 8, 2, 7);             /* 设置时钟,168Mhz */
    delay_init(168);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 168 000 000 / 168 = 1000 000 1Mhz的计数频率, 1us计数一次,20K次为20ms */
    atim_timx_pwm_chy_init(20000 - 1, 168 - 1);

    g_point_color = WHITE;
    g_back_color  = BLACK;
    lcd_show_string(10,10,200,16,16,"Servo Test",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30,200,16,16,"KEY0:ID + +",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50,200,16,16,"KEY1:IAngle +   ",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70,200,16,16,"KEY2:Angle -",g_point_color);
    lcd_show_string(10,90,200,16,16,"Servo ID: 1",g_point_color);

    while (1)
    {
        if(t % 10 == 1)
        {
            sprintf(buf,"Servo 1: %.1f",angle[0]);
            lcd_show_string(10,110,200,16,16,buf,g_point_color);
            sprintf(buf,"Servo 2: %.1f",angle[1]);
            lcd_show_string(10,130,200,16,16,buf,g_point_color);
            sprintf(buf,"Servo 3: %.1f",angle[2]);
            lcd_show_string(10,150,200,16,16,buf,g_point_color);
        }

        key = key_scan(0);
        if(key == KEY0_PRES)
        {
            id++;
            if(id == 4)
            {
                id = 1;
            }
                   /* 按下KEY0:选择控制哪个舵机,并显示当前ID */
            sprintf(buf,"Servo ID: %1d",id);
            lcd_show_string(10,90,200,16,16,buf,g_point_color);
        }
        if(key == KEY1_PRES)
        {
            angle[id-1] += 45;
            if(angle[id-1] > 180)
            {
                angle[id-1] = 180;
            }
            servo_angle_set(id,angle[id-1]);            /* 控制该ID的舵机,并设置角度值 */
        }
        if(key == KEY2_PRES)
        {
            angle[id-1] -= 45;
            if(angle[id-1] < 0)
            {
                angle[id-1] = 0;
            }
            servo_angle_set(id,angle[id-1]);            /* 控制该ID的舵机,并设置角度值 */
        }

        t++;
        if(t % 20 == 0)
        {
            LED0_TOGGLE();                                      /* LED0(红灯) 翻转*/
        }
        delay_ms(10);
    }
}
先看atim_timx_pwm_chy_init(20000 - 1, 168 - 1)这个语句,这两个形参分别设置自动重载寄存器的值为20000,以及定时器预分频系数为168。先看预分频系数,我们设置为168分频,然后定时器8的时钟是2倍的APB2,即168MHZ,可以得到计数器的计数频率是1MHZ,也就是计数一次1us,我们计数20000次就是20ms,符合我们控制舵机的脉冲周期要求,通过按键设置比较值控制脉宽时间;然后LCD显示一些提示信息包括当前id以及当前控制舵机的角度值;注意需提前将舵机接入对应的舵机接口,按键KEY0设置控制哪个接口的舵机,KEY1增加舵机旋转角度,最大到180°;KEY2减小舵机旋转角度,最小到0°。LED0周期闪烁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14.5.3 下载验证
下载代码后,可以看到LED0每隔200ms左右闪烁一次,LCD显示当前所控制的舵机接口号以及舵机旋转角度,当我们按下KEY0选择控制哪个舵机接口,按下KEY1将舵机旋转角度每次加45°,最大到180°;按下KEY2将舵机旋转角度每次减45°,最小到0°。同时我们也可以不接舵机,使用示波器查看输出波形的脉宽时间。
下面我们使用正点原子DS100手持数字示波器,把舵机接口一的控制信号引脚连接至示波器通道,看波形截获,具体如下:
图14.5.3.1 舵机接口一旋转90°的波形图

可以看到当控制舵机旋转90°时,脉冲频率50HZ(20ms),脉宽1.5ms和我们前面介绍的完全一致,大家可以自己尝试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