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棒的电阻使用什么仪器测量?【28楼我异想天开的方法,欢迎拍砖】

楼主(2022-08-16):
据说电阻要求4欧以下。这样测量?

网友:
接地电阻测试仪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st=WL&index=125
you后面的横杆去掉

网友:
我记得本坛有旧帖子说过要用摇表测量,不知道还能找出来吗?

网友:
接地跟防雷是两套独立系统,是要分开的

网友B:
【淘宝】https://m.tb.cn/h.fA6gd25?tk=zfpt2tvBCqD CZ3457 「捍防用电安全智能分析仪、用电安全检测仪、3代用电安全分析仪」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要第4代才有测地线电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https://m.tb.cn/h.fA6gd25?tk=zfpt2tvBCqD CZ3457 「捍防用电安全智能分析仪、用电安全检测仪、3 ...

晕,国产都要2599 ?

有没有进口二手的?仪器类我宁可相信进口二手也不相信国产全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国产都要2599 ?

有没有进口二手的?仪器类我宁可相信进口二手也不相信国产全新。 ...

胜利的400多,国产手摇的大概五六百。
没看懂6L的是怎么测接地电阻的,没有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胜利的400多,国产手摇的大概五六百。
没看懂6L的是怎么测接地电阻的,没有参考点。 ...

哈哈,国产手摇的大概五六百? 是指针式的?我喜欢古老的指针式。有购买链接?

我记得以前买过一只指针式的摇表,一次没有使用过,收藏品。以前广州逛惠福路买的。不记得放哪个箱子了,等新房子的仓库启用,货架整整有条后,才能找出来。

现在只能重新买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国产手摇的大概五六百? 是指针式的?我喜欢古老的指针式。有购买链接?

我记得以前买过一只指针 ...

我之前买的应该不是接地电阻,应该是绝缘电阻。我记得不到100元。

应该类似这种:

楼主:
淘宝上搜索了一下,接地电阻摇表,250-350元左右。

我喜欢第一个图片的。有使用价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国产都要2599 ?

有没有进口二手的?仪器类我宁可相信进口二手也不相信国产全新。 ...

街道的网格员拿来的,每家每户都要测试,以它测试结果为准,显示小于4欧,判合格,大于4欧签整改书,要整改,我相信它测试结果是准确,政府认可。它只要插在插座上测试就可以,不用再接其它的线,方便的很,30秒内能测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国产手摇的大概五六百? 是指针式的?我喜欢古老的指针式。有购买链接?

我记得以前买过一只指针 ...

手摇的就是结构简单,寿命长,不常用买个便宜的,或者租两天,这种表原理简单,不偷工减料的都好用。
不到一百的是500伏绝缘电阻表,俗称摇表,塑料壳的,非工业环境够用。摇表不能测接地电阻。

网友:
不知道建筑防雷的接地有什么要求,工作地上电流很小,相线对地线短路时就几十A电流,再大也就几百A,防雷接闪器如果被闪电直接击中,不知道有多大能量,接地棒的容量能否把闪电能量都释放,会不会把接地烧坏甚至着火?

网友:
接地与防雷是分开的

楼主:
怎样接线?

需要以150rmp的速度摇表,摇的速度不准是否容易产生误差?

买0-100欧或0-1000欧好?

网友D:
一秒2圈 就行了   接线和使用方法就百度一下了  记得最远的一条离接地点是20米   当初考高压电工证要培训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秒2圈 就行了   接线和使用方法就百度一下了  记得最远的一条离接地点是20米   当初考高压电工证要培训这 ...

能描述一下怎样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秒2圈 就行了   接线和使用方法就百度一下了  记得最远的一条离接地点是20米   当初考高压电工证要培训这 ...

20米,40米,1个是电流探头,一个是电压探头,要敲入地下40厘米,泥地还好操作,表面混凝土怎么弄

如果表面混凝土为20厘米,探头是不是要敲入地下60厘米才符合测量标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描述一下怎样接线?

P1,C1接被测的接地棒,P2接20米线,C2接40米线,把20米线和40米线连上钢钎,线拉直,钢钎钉入土质地面,然后开摇。用电子的吧,摇的不好控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C1接被测的接地棒,P2接20米线,C2接40米线,把20米线和40米线连上钢钎,线拉直,钢钎钉入土质地面, ...

还是不明白。

能按照下面图片说明?

后记:原来你是说的上面视频:

楼主:
找到电子地阻仪的接线方法:

接线好麻烦,还要打两根辅助针。

楼主:
还有一种钳表,好像需要2根以上地线棒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nPT9vqt6k&list=WL&index=125
you后面的横杆去掉

我下载后上传到百度盘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JHcfm9vLFOfOxR8HLLY2g
提取码:qe5h
(11.67)

按这视频,测量地阻,竟然真的还需要插入2根辅助针。

麻烦!

有更简易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https://m.tb.cn/h.fA6gd25?tk=zfpt2tvBCqD CZ3457 「捍防用电安全智能分析仪、用电安全检测仪、3 ...

再看一下这个仪器,是插到家用220V面板上使用,的确法方便。

但我还是要单独测量避雷系统的接地电阻。这台仪器不适合。

楼主:
完了,6000元的fluke 1621,也是需要另外2根辅助接地棒,并且,相隔超过20米。

看来没有简易方法。

楼主:
我异想天开,想到一个简易的方法。

地线我买2根,相隔1米安装。平时2个联合使用,效果更好。一根143元。

买一个800元的地阻钳表。使用2点法测量。

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异想天开,想到一个简易的方法。

地线我买2根,相隔1米安装。平时2个联合使用,效果更好。一根143元。

这根线应当有个恒流源才好。摇表的原理是直流发电机产生电流,探测电压后算出接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根线应当有个恒流源才好。摇表的原理是直流发电机产生电流,探测电压后算出接地电阻。 ...

不是使用摇表。是使用数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使用摇表。是使用数字表。

抱歉看错了。据我所知,接地电阻测量只有使用3根线才会准确,接地棒距离太近测量结果不稳定,毕竟土壤不是均匀分布的,跟均质导体没法比。以下是几种接地电阻方案:
二、接地电阻测量的几种方法

1. 两线法
条件:必须有已知接地良好的地,如PEN等,所测量的结果是被测地和已知地的电阻和。假如已知地远小于被测地的电阻,测量结果可以作为被测地的结果。
适用于:楼群稠密或水泥地等密封无法打地桩的地区。
接线:E+ES接到被测地,H+S接到已知地。

2. 三线法(最常用的)
条件:必须有两个接地棒:一个辅助地和一个探测电极。各个接地电极间的间隔不小于20米。原理是在辅助地和被测地之间加上电流,测量被测地和探测电极间的电压降,测量结果包括测量电缆本身的电阻。
适用于:地基接地,建筑工地接地和防雷接地。
接线:S接探测电极,H接辅助地,E和ES连接后接被测地。

3. 四线法(精度最高,相当于4线测电阻,去掉引线的电阻)
基本上同三线法,在低接地电阻测量和消除测量电缆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时替换三线法。测量时E和ES必须单独直接连接到被测地。该方法是所有接地电阻丈量方法中正确度最高的。

4. 单钳测量
测量多点接地中的每个接地点的接地电阻,而且不能断开接地连接防止发生危险。
适用于:多点接地,不能断开连接,测量每个接地点的电阻。
接线:用电流钳监测被测接地点上的电流。

5. 双钳法
条件:多点接地,不打辅助地桩,测量单个接地。
接线:使用厂商指定的电流钳接到相应的插口上,将两钳卡在接地导体上,两钳间的间隔要大于0.25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异想天开,想到一个简易的方法。

地线我买2根,相隔1米安装。平时2个联合使用,效果更好。一根143元。

https://mp.weixin.qq.com/s?src=1 ... TSpvA14o8HI-1bAijw8*kkNdO6kqe*IbVfRJANCUhID0xEYasSjAUslgNpiODobjbNrIbfmWyiWddLtd&new=1
看这个讲的比较清楚的帖子,操作办法应该是可以的,这2根地线的距离应该远一点。
帖子里也说了10m、20m的原因,因为仪表配的接地棒长度是1m,被测接地体E到电流极C(H)之间的距离,应至少是被测接地体埋入地下深度(h)的5倍,或者是被测接地体埋入地下电极长度(d)的5倍,接地电阻表用了10h。

修改说明:将链接的内容打印成pdf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660705825&ver=3987&signature=utUK5goxlCgQmLIGt25WR2KZ ...

网址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址错误

作为附件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