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支持608-630MHz无线数据收发的芯片又哪些?

楼主(2022-08-16):
如题,最好是内置MCU的,且发射功率不少于10dbm,速率不低于200bps.
看了ti的cc系列,没有满足以上频段要求的。

网友A:
608-630M在那个国家都是专用的频段,印象中没厂家会做这频段的数据收发芯片吧。。

网友:
厂家参考设计是没有的,可以弄,AX5043 应该可以的。5043做过80MHZ 频率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8-630M在那个国家都是专用的频段,印象中没厂家会做这频段的数据收发芯片吧。。 ...

国内有医用频段使用

网友B:
那还不如用174m这个频点,有现成的参考设计,天线也有现成的。频率低通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用174m这个频点,有现成的参考设计,天线也有现成的。频率低通信效果更好。 ...

问题是低频穿透力不太好,不如较高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有医用频段使用

芯片都是国外的,国外芯片也不会做这个频段

楼主:
国内现在确实有厂家做出这频段的应用了,但是不知道现在能否有单芯片方案实现。如果用多芯片方案的话就比较复杂,一般人很难做出

网友:
是不是用户规定一定要用这个频段?或者法规规定?

网友C:
c1101  433频段不能满足要求吗?非要用医用频段,这样都过不了认证。看来楼主做医疗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101  433频段不能满足要求吗?非要用医用频段,这样都过不了认证。看来楼主做医疗设备的 ...

433M用的人多,而且还是在业余无线电频段内。而且对速率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433M用的人多,而且还是在业余无线电频段内。而且对速率也是有要求的。

你这200bps的速率,哪个无线通讯满足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200bps的速率,哪个无线通讯满足不了啊!

之前写错了,是200kbps

网友:
SX126x
150 MHz ~ 960 MHz
LORA 62.5 kbps / FSK 300 kbps

合封MCU的有STM32WLEx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