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中配电箱是否装浪涌保护器了呢,是否有必要安装?

楼主(2022-08-16):
浪涌保护器(SPD)又称为“防雷器”和“避雷器”,是限制电气回路、通讯线路中强烈的瞬态过电压产生的浪涌,从而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其工作原理是当线路中出现瞬间过电压或过电流时,浪涌保护器会迅速导通,将线路中的浪涌泄放入大地。

网友A:
我在办公室是装了的,隐约感觉对电脑好一点,不那么容易坏电源和硬盘了。我就是因为电脑老是坏才装的。

也可能是心理作用,毕竟没有统计数据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办公室是装了的,隐约感觉对电脑好一点,不那么容易坏电源和硬盘了。我就是因为电脑老是坏才装的。

也 ...

硬盘坏主要是因为共振和电源纹波过大。。有说法希捷特别怕电源不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主要是因为共振和电源纹波过大。。有说法希捷特别怕电源不稳。

我也是坏了好几块硬盘后才意识到电源的重要性了,后来买的电源基本都是台达、安钛克了。

网友:
新房子开发商自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坏了好几块硬盘后才意识到电源的重要性了,后来买的电源基本都是台达、安钛克了。 ...

还有垃ji薄皮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办公室是装了的,隐约感觉对电脑好一点,不那么容易坏电源和硬盘了。我就是因为电脑老是坏才装的。

也 ...

办公室专门弄个电器盒装浪涌保护器模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垃ji薄皮机箱。。

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到现在还没重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办公室专门弄个电器盒装浪涌保护器模块么

装在配电箱里,导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到现在还没重视。

有的。早期金河田增ji机箱(网吧特供)硬盘是靠2片铁皮架空的,这个结构。。反正是几年坏的硬盘从地上能摞到天花板上。可以摸振动,如果能感觉到明显的振动,则机箱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早期金河田增ji机箱(网吧特供)硬盘是靠2片铁皮架空的,这个结构。。反正是几年坏的硬盘从地上能 ...

噢噢,明白了,机箱软趴趴的导致硬盘震动损坏。

网友C:
要看你所在电网的设施是否有防雷保护,还有就是你那里雷雨多不多,雷击损坏多不多。如果电网设施完善保护齐全家里可以不装,配电箱有继电保护设备,电网有很完备的防雷措施。如果不清楚就装一个又不贵,前面漏电保护器,过欠压保护器,熔丝然后到浪涌保护器。家里取电在熔丝前面,浪涌保护器损坏可能会短路的光空开不够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所在电网的设施是否有防雷保护,还有就是你那里雷雨多不多,雷击损坏多不多。如果电网设施完善保护齐 ...

配电箱有继电保护设备,你说的是空开么?

网友D:
我在农村自建房车库充电桩这块装了一套,防雷击模块+过欠压保护模块。农村电压不稳,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压会低到190V,早上低谷的时候接近25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农村自建房车库充电桩这块装了一套,防雷击模块+过欠压保护模块。农村电压不稳,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压会 ...

你的家用充电桩最大充电功率有超过10kw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