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极施工,用钻井机打孔然后埋电极是否可行?

楼主(2022-08-17):
钻井机的打孔深度可以很容易到3米或者6米,
然后把304圆棒埋到孔中,并在孔中倒入石墨,

这样接地的效果比普通接地棒是否要好一些
因为孔的深度大一些,土壤会含水量会比较高,电阻率低,可以保证接地电阻的可靠性?

网友A:
接地 按照规范  不光是垂直的 还有横向的.   如果不验收. 是不是  看看接地电阻满足要求 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
灌浓盐水,施工标准上这样说的,最好到0.5欧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 按照规范  不光是垂直的 还有横向的.   如果不验收. 是不是  看看接地电阻满足要求 也可以这样用? ...

横向什么意思?把多个电极用铜线连起来?

网友B:
看你接地电阻要求
要打好几个洞。
上次安装局放试验室,一个接地接地打了100多米剩下2个也有30米,猛灌食盐,3个接地连起来才勉强到0.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地电阻要求
要打好几个洞。
上次安装局放试验室,一个接地接地打了100多米剩下2个也有30米,猛灌食盐 ...

接地级打100米深,这是在黄土高坡么
100米的接地孔,接地棒用的什么材质?是100米的镀铜钢钎么?

网友:
江南丘陵。运气不好单位所在地原来是河床,下面沙石土质。
其他地方打20+米就够了。接地棒倒没注意好像是铜的。
主要因为局放检测是uV级电磁信号,需要屏蔽外界电磁辐射干扰,接地要求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级打100米深,这是在黄土高坡么
100米的接地孔,接地棒用的什么材质?是100米的镀铜钢钎 ...

镀铜的钢棒。真不知100m是怎么可靠的接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镀铜的钢棒。真不知100m是怎么可靠的接起来。

螺纹,拧紧在地下不会松,螺纹上涂满导电膏,也不怕水。
不是铜包钢的直接焊上,刷好防锈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纹,拧紧在地下不会松,螺纹上涂满导电膏,也不怕水。
不是铜包钢的直接焊上,刷好防锈漆就行了。 ...

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拧紧在地下不会松,螺纹上涂满导电膏,也不怕水。
不是铜包钢的直接焊上,刷好防锈漆就行了。 ...

你见过这样连接的巨长接地电极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地电阻要求
要打好几个洞。
上次安装局放试验室,一个接地接地打了100多米剩下2个也有30米,猛灌食盐 ...

打到100米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向什么意思?把多个电极用铜线连起来?

不是专业的就是看书的 时候 见过 示意图.     先挖沟槽,  深度有要求,  然后 间隔多少 打桩, 然后就是 扁铁还是铜带 连接.  ....  应该有相应的规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到100米深度?!

应该是用钻探工具打洞,再放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地电阻要求
要打好几个洞。
上次安装局放试验室,一个接地接地打了100多米剩下2个也有30米,猛灌食盐 ...

灌了多少食盐呢,几十斤么

网友B:
应该有几十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几十斤。

配浓盐水往下灌?还是直接倒入固态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浓盐水往下灌?还是直接倒入固态盐呢

直接倒固态盐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倒固态盐填充

霸气,倒这么多盐
100米深坑,电极是100米硬棒,还是2米硬棒+95米50平软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见过这样连接的巨长接地电极么

1.5m一根,一根一根接就行了,如果没有打到岩石,打几十米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m一根,一根一根接就行了,如果没有打到岩石,打几十米也不难。

1.5m一根,一根一根接,你说的是钻头,不是电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5m一根,一根一根接,你说的是钻头,不是电极吧

楼主:
又是钢芯的,还要倒很多食盐下去,这种电极可以在地下用几年不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是钢芯的,还要倒很多食盐下去,这种电极可以在地下用几年不坏呢?

不用盐,实测倒盐没什么用。
没有寿命的数据,从来没挖出来看过,也没听说哪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盐,实测倒盐没什么用。
没有寿命的数据,从来没挖出来看过,也没听说哪出过问题。 ...

5楼说的猛灌食盐,你看到过的接地电极,最多打到地下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地电阻要求
要打好几个洞。
上次安装局放试验室,一个接地接地打了100多米剩下2个也有30米,猛灌食盐 ...

长见识了,真么疯狂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楼说的猛灌食盐,你看到过的接地电极,最多打到地下多少米?

我打过很多,基本都是三四米深,很少有五米以上的,围着基座,打五六根,不过我基本都是用镀锌钢,很少用铜包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过很多,基本都是三四米深,很少有五米以上的,围着基座,打五六根,不过我基本都是用镀锌钢,很少用 ...

三四米深用锤子就能敲进去,100米必须要钻探设备了
你打3、4米后,都能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四米深用锤子就能敲进去,100米必须要钻探设备了
你打3、4米后,都能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

我们都用电镐打,只要没打到岩石,非常轻松。用锤子太费劲。
电阻不够就再加一根,平原地区打四五根肯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用电镐打,只要没打到岩石,非常轻松。用锤子太费劲。
电阻不够就再加一根,平原地区打四五根肯定 ...

用的什么电镐?镐头有多长?
我有个东成电稿,镐的长度好像不到30厘米,你的镐头那么长,可以打3米的洞么

网友:
来个1.5米的接地铜棒,不就可以了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电镐?镐头有多长?
我有个东成电稿,镐的长度好像不到30厘米,你的镐头那么长,可以打3米的洞么 ...

只需要把接地棒打进去,不需要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把接地棒打进去,不需要打洞。

扁头可以当锤子用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扁头可以当锤子用么

用电镐打,不是指用镐头,有专用打接地棒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镐打,不是指用镐头,有专用打接地棒的头。

你的电镐是六角柄的么?
可以锤棍的镐头只找到六角柄的,通常的圆柄和方柄好像没有这种镐头
一般用的电镐都是2坑2槽,六角柄是重型电镐么

网友F:
倒那么多食盐,铁棒几年会腐蚀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镐是六角柄的么?
可以锤棍的镐头只找到六角柄的,通常的圆柄和方柄好像没有这种镐头
一般 ...

这我不懂,工具不是我的,谁要干活他都带着去,听说挺贵的。

我参与打接地桩有十多个了,朋友立铁塔时去帮忙,都是好几个人,一两天就能装完,打接地桩是比较快的,焊引出线比打接地棒麻烦。
只有一次是没有工具用锤子打的,当时是工厂试验室和生产线没有接地线,打了10根2.5米的接地棒,我们几个手肿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那么多食盐,铁棒几年会腐蚀断掉?

敲304棍,或者纯铜的棍下去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
我这广东地区,用4X4的镀锌角铁,每条2米长,分散多打几条,然后用镀锌扁铁焊接连。最后摇表测电阻,不够就再多打几条。导食盐会加速棒子的腐蚀,不如多打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