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盲目相信美国网件的路由器产品,也有非常脑残的设计

楼主(2022-08-18):
坛友买的一台网件路由器,竟然停电后,重新来电,不能自动开机,需要人工去按一下电源键。

这样的神设计,导致使用上非常麻烦。

网友A:
网件是一流的硬件,垃圾的软件。基本买回来都要刷个梅林吧。我的R7000用了好几年了。到手就刷梅林从没遇到过这种停电不能自动启动的情况

网友:
就连电脑都有来电自动开机。。。。

很好奇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件是一流的硬件,垃圾的软件。基本买回来都要刷个梅林吧。我的R7000用了好几年了。到手就刷梅林从没遇到 ...

他家的设置页面,官方的非常非常慢,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B:
我好像买过一批网件的老机子?,想不起来了,说实话是真的垃圾,功能少得可怜,关键是只要连上网就能进网页不需要密码直接重启关机。。。

后来折腾openwrt未果,都吃灰了。也写了个烧flash的jtag程序,速度也是慢得可怜,每秒只能写几kb。。还是优化过的指令。jtag调试其实原理很简单,通过指令把cpu ip定向到jtag地址,然后读地址寄存器,再往dr里丢数据(看地址),然后再读地址寄存器。。总之就是把cpu的自动执行变成了总线读写被动执行方式了。忘了当时是怎么操作nor flash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买过一批网件的老机子?,想不起来了,说实话是真的垃圾,功能少得可怜,关键是只要连上网就能进网页 ...

并口jtag慢到哭死, 一般烧半天烧个bootloader进去, 然后tftp.
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网友C:
只用过网件的5 口交 换机,全金属外壳沉甸甸的,一看就像在说我很可靠

网友:
什么型号的网件。。。我之前一直用网件,r7000p,r8000p,刷梅林,稳定性很好。现在网件的品牌溢价太高了,r7000,r8000不支持wifi6,昨天刚买了两个华硕AX86U试试看。

网友:
领势路由的新机设置也很不友好,可以设置的地方也少,不过胜在稳定,适合不折腾的用户。

网友:
以前买过 netgear 刷 dd-wrt
现在懒得折腾了,直接买 tp-link 用原厂固件,感觉也挺好的

netgear 现在性能够用的型号都不便宜

网友D:
现在8囗的小型交换机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过网件的5 口交 换机,全金属外壳沉甸甸的,一看就像在说我很可靠 ...

我家的GS105中间的网口在用了2年多后坏了,中间那个口基本没怎么用过,算不算运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8囗的小型交换机怎么选?

在讨论网件的帖子里是不是应该推荐网件的GS108?

网友:
R6250路过,没出现过断电后要按电源键手动开机的情况
原厂固件,信号强度一般,换地区也没啥改善

网友:
一直不喜欢博通的CPU,还是高通的用得顺心。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0011025894.html
这个型号,当时就是看中他的外形,然后有线接口有5个,所以才下手。稳定性各方面使用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这个电源按钮和旁边按不动的部分手感没啥区别,很难盲操作,在狭小空间就很不舒服。我打了网件官方400电话,他们说网件就只有这款才是这么设计的,而且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0011025894.html
这个型号

楼主位说的人来了。

这个可以刷梅林固件吗?刷梅林是否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说的人来了。

这个可以刷梅林固件吗?刷梅林是否能解决?

在贴吧逛过,据说不行

网友:
搭个硬件电路上去

网友:
我家的也是网件R7000,散热不行,天气一热,就得重启否则WIFI连不上

网友:
多年前也买过一个网件的,信号垃圾得要死,直接扔了。

网友:
我买的二手EA8500没这问题
现在刷了Open-W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