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W515有人入手了么~

楼主(2022-08-18):
前两天看到某商城上货了就搞了两片, 不到20元一片, 打算先搭个开发板玩玩. 448k sram很爽.

有一点不明白, 硬件开发指南里说了支持40M, 26M等常见晶体, 然而从时钟树上看, 用26M晶体没法得到wifi需要的160M/80M之类时钟啊? 还是这里我理解得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片子,原厂推的一般,性价比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原厂推的一般,性价比一般

够不错了吧, 2M flash和448k sram, DCI, wifi就当白送了呗. 不用wifi的话, 几百k sram当显存带个大点的tft用也很舒服吧.

不能和esp32比, 毕竟人家出了那么多年了, 但是可以和以前stm32/gd32的手感无缝对接啊.

网友B:
WiFi SoC的RAM好像都三四百KB,,大多数都要分配给协议栈使用,,单片机APP能用的也就100多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 SoC的RAM好像都三四百KB,,大多数都要分配给协议栈使用,,单片机APP能用的也就100多KB,, ...

还是以前的mcu太小气了, 明明没多少成本的事, 就是不愿意多给点.

网友C:
才几百KB就这么兴奋啊?
那8MB的内置SDRAM,只要13-15块钱的m33内核的单片机是不是更爽?
可以替换STM32F429+外置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几百KB就这么兴奋啊?
那8MB的内置SDRAM,只要13-15块钱的m33内核的单片机是不是更爽?
可以替换STM32F42 ...

你说的不是那什么TKM32F499吧? 关注过, 发现这东西居然没有SRAM, 全靠SDRAM运行, 搞得比F103还慢, 然后就不感兴趣了.

自带4M PSRAM的GD32EPRTVDT6也试过, 太慢, 用地址映射模式读写一字节都得二三十个时钟周期. DMA也许快点, 然而不就图个地址映射用着方便么.

GD32F450ZET6外挂32M SDRAM还不错, 读写一字节是6个时钟周期, 现在价钱也便宜了. 就是面积太大, 布线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才几百KB就这么兴奋啊?
那8MB的内置SDRAM,只要13-15块钱的m33内核的单片机是不是更爽?
可以替换STM32F42 ...

好奇什么芯片有这么大的sdram

网友:
看来写程序资源真的不需要过于计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是那什么TKM32F499吧? 关注过, 发现这东西居然没有SRAM, 全靠SDRAM运行, 搞得比F103还慢, 然后就 ...

499要35块钱,我说的是SWM34S,这个芯片才15块钱。内置8MB SDRAM,速度可以达到芯片的主频150MHZ。内部还有各种DMA,是M33的内核,所以各方面都比较强。
这个芯片最近才量产,我也是才知道,正在画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奇什么芯片有这么大的sdram

SWM34S,最近刚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M34S,最近刚量产

把sdram集成到了mcu内部,才15块,真便宜。大神不是搞嵌入linux么?看起来是全栈大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以前的mcu太小气了, 明明没多少成本的事, 就是不愿意多给点.

SRAM/FLASH在mcu里面是最费成本的,面积占比最大的部分就SRAM/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是那什么TKM32F499吧? 关注过, 发现这东西居然没有SRAM, 全靠SDRAM运行, 搞得比F103还慢, 然后就 ...

建行慢。。大概率是没有cache吧。sdram没有write back cache完全没有使用价值。有了cache最坏情况下300ns能响应一轮w-r请求,或者r-w请求,最好情况下1个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SRAM/FLASH在mcu里面是最费成本的,面积占比最大的部分就SRAM/FLASH。

多DIE叠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499要35块钱,我说的是SWM34S,这个芯片才15块钱。内置8MB SDRAM,速度可以达到芯片的主频150MHZ。内部还 ...

玩过SWM32SE,内部的8M SDRAM只能按字访问,在GUI上刷屏效率降低了很多,优化来优化去,用的很不爽,不知道SWM34S这块改了没有

网友:
Air105芯片搭载高性能M4内核,最高频率204Mhz,内置640KB,SRAM和4MB flash。 这才8.8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玩过SWM32SE,内部的8M SDRAM只能按字访问,在GUI上刷屏效率降低了很多,优化来优化去,用的很不爽,不知 ...

32S好慢,SDRAM只有30MHZ,而且只能32位访问,这些在34S上都已经改了。我也是前两天了解到的,板子都还没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S好慢,SDRAM只有30MHZ,而且只能32位访问,这些在34S上都已经改了。我也是前两天了解到的,板子都还没 ...

不错啊,我也准备买两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9要35块钱,我说的是SWM34S,这个芯片才15块钱。内置8MB SDRAM,速度可以达到芯片的主频150MHZ。内部还 ...

和之前SWM180/SWM320是一家的?
当时有点感兴趣, 结果看到有人说SWM320有什么坑来着, 就没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SRAM/FLASH在mcu里面是最费成本的,面积占比最大的部分就SRAM/FLASH。

STM32H7B0, 直接给了1.4M的SRAM啊, M7核, 现在只要40多元了, 不算贵吧.
而且H750的1M SRAM地址是断续的, 这个1.4M里似乎有1M左右是连续的地址, 更好用. 就是主频低点, 只有280M.

网友G:
引用 网友C:
32S好慢,SDRAM只有30MHZ,而且只能32位访问,这些在34S上都已经改了。我也是前两天了解到的,板子都还没 ...

SWM34S有规格书或者用户手册吗,华芯微特官网下载的规格书与SWM34S对不上。
另外,想用SWM34S做串口屏,驱动5寸TFT 480*854液晶,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S好慢,SDRAM只有30MHZ,而且只能32位访问,这些在34S上都已经改了。我也是前两天了解到的,板子都还没 ...

看了官网,概述上写的m33,数据手册里面写的m4,我也是醉了

网友H:
一天一个价,STM32H7B0,淘宝38.00 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天一个价,STM32H7B0,淘宝38.00 元。

我前几天买了35包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WM34S有规格书或者用户手册吗,华芯微特官网下载的规格书与SWM34S对不上。
另外,想用SWM34S做串口屏, ...

你们是在哪里买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M34S,最近刚量产

样品那边能买到

网友:
W801 这款芯片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STM32H7B0, 直接给了1.4M的SRAM啊, M7核, 现在只要40多元了”
这个要记一下,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C:
SWM34S,最近刚量产

这货的不支持dma,园区隔离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货的不支持dma,园区隔离公司

有没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是在哪里买的芯片。

没有买过芯片。只是关注一下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