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控制一个设备,高电压供电,但要求恒流0.3ma。

楼主(2022-08-18):
给一个设备供电,供电电源是110V左右。但要求控制设备的电流是大致恒定的,大概0.3ma.    我想在下面加个恒流源0.3ma控制,可是反馈电压相对供电太小了。而且我找的网上的恒流源控制反馈都是运放电路做的,最大才36V。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很重要的一点没提到,这个设备会消耗多大的电压?也就是说有多少功率是由恒流源承担的。

网友:
用高压MOS管,精度不高直接用电阻控制,精度高用运放控制。

网友:
供电电源是110V左右。但要求控制设备的电流是大致恒定的,大概0.3ma

楼主:
谢谢,这个电流是怎么算的,如果要恒流0.5ma的话要改什么参数。难道是改R2 的电阻,0.7/0.5=1.4K ,这样吗,这种精度有多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流是怎么算的,如果要恒流0.5ma的话要改什么参数。难道是改R2 的电阻,0.7/0.5=1.4K ,这样 ...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Vbe/R2=I_load

这种精度不高,由于电流没那么大,实际上Vbe是不太可能达到0.7V的,Vbe可能在0.45V~0.65V之间,R1和电源电压也会通过基极电流来影响I_load,温度也会影响Vbe(Q2)

要增大电流的话,如果增加较多,也需要减小R1,因为Q1会需要更多的基极电流,但是改成0.5mA这种不需要修改。

虽说Vbe可能在0.45V~0.65V之间,但同一批件差别不会这么大,小数点后一位应该不会变,根据实际情况试出合适的R2,然后就那么用的话,应该还是很可以的

温度方面,Q1没关系,Q2不要被Q1烤到,Q2不遭遇极端温度应该没事。

如果电压更高,Q1可以换13003之类的东西,Q2不需要高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Vbe/R2=I_load

这种精度不高,由于电流没那么大,实际上Vbe是不太可能达到0.7V的,Vb ...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噢~补充一下

既然110V*0.3mA=33mW

那么Q1可以使用MMBTA42/MMBTA44,Q2可以使用MMBT3904,都SOT23-3贴片就可以了

前面图里的BU406我只是随便拽了个200V的管子出来而已,功率不大的话不需要那么大的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Vbe/R2=I_load

这种精度不高,由于电流没那么大,实际上Vbe是不太可能达到0.7V的,Vb ...

你这个图的Q2换成TL431这类的基准,应该也可以吧(编辑原因:感觉刚才的有点问题,增加了两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算的Vbe/R2=I_load

这种精度不高,由于电流没那么大,实际上Vbe是不太可能达到0.7V的,Vb ...

看着这个简单而又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的Q2换成TL431这类的基准,应该也可以吧(编辑原因:感觉刚才的有点问题,增加了两个二极管)

可以换成TL431的,TL431更精确,但是缺点就是TL431需要2.5V左右,导致测电流的电阻比较大,整个电路最小压降比较大,而且基极可能不得不串点什么东西,虽然准确但变得麻烦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增加了我的模拟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成TL431的,TL431更精确,但是缺点就是TL431需要2.5V左右,导致测电流的电阻比较大,整个电路最小 ...

可以用TL432 ,基准电压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