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MCU的两路DAC可以输出正交的正弦波吗?

楼主(2022-08-18):
如标题,需要做步进电机驱动,驱动器要求模拟信号输入,请问芯片可以输出2路正交的正弦波吗?
频率要求不高,正弦波的频率能达到1KHz以上即可,但需要保证2路DAC一直保持正交的状态,并可以随时暂停,或者更改频率

网友A:
这得看你的频率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的频率要求了

频率要求不高,正弦波的频率能达到1KHz以上即可,但需要保证2路DAC一直保持正交的状态,并可以随时暂停,或者更改频率

网友(2022-09-19):
老老实实买dds用,别给单片机出难题,单片机看起来全面,干任何一个有点时序要求的事情都很难,这是单片机本身结构导致的。你要是用fpga,这都不叫事。

网友:
dac正弦波 需要查表,改变pwm,对单片机压力比较大,不计成本的话可以用专用dds芯片

网友:
查表的方法可以实现, 频率是1K还要看分辨率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