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POE 网卡,遇到有一个客户 接上就烧了的情况,求助

楼主(2022-08-18):
如题,正常POE   都是  网卡端 通过MOS 管控制  负极来切断供电,  但是正极 是始终连上RJ45端的网络变压器的(TI 和美信的POE 方案都是如此)

正常的POE 电源 电流  路径应该是如下, 从网卡出,到网卡入
(网卡A)POE +   ---->  RJ45  ---->网线   ---->客户终端------>网线    网卡的 RJ45 ---->(网卡A)POE 负极

现在  网络变压器的正极 端全部都烧化了, 但是 负极端没问题, 所以 怀疑  电流的回路  不是 上面这样的,而是下面这样的

所以怀疑  客户那碰到的情况是
(网卡A)POE +   ---->  RJ45  ---->网线   ---->客户终端  然后不回来了  , 直接跟客户那边的 电源行成回路了

疑惑的是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另外客户的 机柜好像没有接大地(客户的终端是一个  交换机 ,我说的机柜是交换机的柜子,交换机不带POE功能  ),  所以纳闷怎么会行成回路

PS 同一个客户 测试了4张POE 网卡都出现这个问题, 普通网卡就没问题, 网卡这的 48V 电压是由  PC 电脑电源的D口12V 直接升压得到的,     给其他的客户发的卡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我都是那独立的POE分离器,直接集成导壳体内部,坏了号更换啊!POE最不抗雷击了......真心容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那独立的POE分离器,直接集成导壳体内部,坏了号更换啊!POE最不抗雷击了......真心容易坏啊! ...

POE 的问题很多都莫名其妙的,     最近还遇到 POE的网卡    变压器这端MDI部分竟然 有感应电 烧掉了 主芯片,  后面打算所有的 变压器次级都增加   ESD 芯片

网友B:
电流只出不回应该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只出不回应该是不可能的

现在来看确实是这样了  ,不然网络变压器 应该 正负极同时烧了才是,两路负极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两路正极的变压器内部线圈全部都化了

只能考虑是不是  什么情况导致留向大地形成回路了

网友B:
那你这个poe正极接大地会短路?有电流?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poe正极接大地会短路?有电流?不可能吧!

有没有电流  不是网卡说的算呢 ,得看  这个网卡接到的PC 电源是怎么弄的,如果设计的垃圾   GND 接外壳啥的 ,也不是没可能 感觉

网友B:
非标poe?一直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标poe?一直输出?

标准POE    但是标准POE 都是只   开断 负极   不管正极的

网友B:
那就是12v升48v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12v升48v没隔离

这个确实是的 用的标准的  boost 电路 没设计隔离

隔离好像也是个办法

网友C:
GND 接外壳 的 估计也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 接外壳 的 估计也挺多的

GND 接外壳应该是  原因之一  但是不足以引起放电, 应该是对面的网卡  RJ45那边和 GND 之间没怎么处理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标poe?一直输出?

非标poe,220v进,隔离变压器48v输出。但是输出叠加有一个50hz的工频信号,。很容易烧芯片。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标poe,220v进,隔离变压器48v输出。但是输出叠加有一个50hz的工频信号,。很容易烧芯片。这个怎么解决 ...

不能换这个48电源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那独立的POE分离器,直接集成导壳体内部,坏了号更换啊!POE最不抗雷击了......真心容易坏啊! ...

POE不抗雷击?我使用POE 供电的摄像头岂不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换这个48电源么

就是不能换,甲方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能换,甲方标配

自己板子输入加电容滤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E不抗雷击?我使用POE 供电的摄像头岂不容易坏?

农村,曾经电源没有地线,没有浪涌保护器,打雷后POE交换机坏,路由器坏,POE摄像头坏,WIFI插座坏,还有一个明纬的电源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