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是什么传感器吗?

楼主(2022-08-19):
一个设备上一共有4个这种传感器,分别位于4个角,图上红色表示,作用是当有物体进入绿色区域时,可以识别出物体处于绿色区域X,Y坐标。
该传感器有发出红外光,实物图上,有紫色光线的就是

网友A:
可以识别出物体处于绿色区域X,Y坐标?
位移光电?
图像识别?

网友B:
摄像头?
多个摄像头是可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识别出物体处于绿色区域X,Y坐标?
位移光电?
图像识别?

可以肯定不是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
多个摄像头是可定位的

肯定不是摄像头

网友C:
是红外线感应方式的触摸屏吧?

网友D:
能识别多个目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红外线感应方式的触摸屏吧?

不是触摸屏,里面是空的,没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识别多个目标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目前的这个设备是只识别一个目标

网友:
去搜一下激光位移传感器试试看,图片上很难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E:
线阵相机也是相机

lz  这个区域有多大尺寸

网友:
类似于鼠标的光电

网友:
红外对射传感器吧    是两组吗 一组 一个发射头一个接收头   还是收发一体的?   可以拿38K一体化接收头 解一下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阵相机也是相机

lz  这个区域有多大尺寸

区域大概是50CM*50CM
如果是线阵相机,需要会动,进行扫描吧?而且也用不到4个,而这4个传感器是不会动的,是固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触摸屏,里面是空的,没东西

里面没东西检测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没东西检测个毛线。

中空的啊!当有东西穿过去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到东西从哪个位置穿过去的

网友E:
居然是中空的呀,不会是检测子弹吧?
靶纸读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是中空的呀,不会是检测子弹吧?
靶纸读分数。

是的,老哥知道吗?

网友E:
我都说了是线阵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说了是线阵相机了

好的,如果是相机的话,那成本可太高了。
老哥有做过吗?

网友E:
子弹速度多少?  能用的方案会便宜?  难道想着几颗led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子弹速度多少?  能用的方案会便宜?  难道想着几颗led搞成功?

速度:800M每秒
后面我细想了一下,仍然不觉得会是线阵相机。
1. 线阵相机的镜头部分是外观一条直线的,而实物并不像
2. 通过我观察,该传感器会发射红外光/紫外光出来,如果是相机,不应该会发射东西出来吧?
3. 如果线阵相机,如果不在本地做实时处理,而是传到PC上做图像识别,就不合理了,延迟+丢帧
4. 相机要能捕捉到子弹,那相机的帧率该多快

网友:
除了4,我没接触过这么快的应用答不了。
其他问题说明你没仔细研究过线阵。

网友:
99%猜测是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

网友G:
激光轮廓测量

https://www.keyence.com.cn/downl ... 0&webseries_i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轮廓测量

https://www.keyence.com.cn/downloads/?aw=gabaidukclssen2002240296&bd_vid=1032253406863 ...

很有可能,明天我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