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如何实现对外围器件供电的低功耗控制?

楼主(2022-08-19):
请教大佬,如图:
1、这个电路实现MCU的psensor3v3引脚控制外部电路的供电,工作时问题不大;
2、但我想实现的是:在MCU不工作时,进入关机模式,但MCU进入关机模式后,psensor3v3为低电平,这就使得psensor3v3控制的外设供电开启,也就是Sensor_3v3为3.3V,外设工作,导致关机模式下,整个电路的功耗达到了90ua,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低功耗效果。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引脚低电平时,外设供电关闭,引脚高电平时,外设供电开启?多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又不说空间,那继电器不就是满足你的功能嘛。
你又不说成本,英飞凌的高边控制MOS 一堆

网友B:
用nmos做反向,采用高电平开启

网友:
常用NPN+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说空间,那继电器不就是满足你的功能嘛。
你又不说成本,英飞凌的高边控制MOS 一堆 ...

类似s8050,几毛钱的成本能否实现呢?器件尽量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mos做反向,采用高电平开启

能详细说一下吗?另外有没有元件少一些的电路方案?

网友C:
MT9700 / SY6280,高电平使能,还带限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T9700 / SY6280,高电平使能,还带限流。

推荐的东西不错,有电流稍在大点的吗,短路保护,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9700 / SY6280,高电平使能,还带限流。

多谢推荐!我看了一下手册,在switch on的状态下,电流消耗15ua,还有没有再低点消耗的控制器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我看了一下手册,在switch on的状态下,电流消耗15ua,还有没有再低点消耗的控制器件啊? ...

然而你那个电路psensor3v3高电平时R22都33uA电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的东西不错,有电流稍在大点的吗,短路保护,价格也便宜

那就不清楚了,这些都是USB端口供电控制用的,所以电流一般不超过2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我看了一下手册,在switch on的状态下,电流消耗15ua,还有没有再低点消耗的控制器件啊? ...

on状态的电流是没人管的啊。你被控的东西,实际工作电流肯定远远高于这个15uA

楼主:
找到参考电路,Pmos和Nmos构成的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参考电路,Pmos和Nmos构成的开关电路。

给大家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参考电路,Pmos和Nmos构成的开关电路。

这个电路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怎么讲

1、PWR_CTL高电平时,Q2的1G2S导通,Q2导通,3D被拉至地电压,此时Q1的2S1G导通,Q1导通,Q1的3D被拉至高电平,EXBAT_POW输出高电平,符合输入高电平时,输出高电平的要求;
2、PWR_CTL低电平时,Q2的1G2S截止,Q2不导通,Q2的3D悬空,电压等于VBAT,此时Q1的2S1G截止,Q1不导通,Q1的3D与2S不导通,3D通过电阻R12被拉至地,EXBAT_POW输出低电平,符合输入低电平时,输出低电平的要求。

使用SI2301和SI2300应该就可以,价格2毛钱搞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1、PWR_CTL高电平时,Q2的1G2S导通,Q2导通,3D被拉至地电压,此时Q1的2S1G导通,Q1导通,Q1的3D被拉至高 ...

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打赏4楼了,感谢!

网友F:
sy6280试试?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F:
sy6280试试? 字数补丁

字数补丁啥意思?我看了一下这颗物料,价格1块多,有点高。之前有大佬推荐开关芯片,或者带高电平使能端的LDO ,不过我一个电路中要对多个外设的电源单独控制,放好几个LDO感觉有点那啥,就没选择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字数补丁啥意思?我看了一下这颗物料,价格1块多,有点高。之前有大佬推荐开关芯片,或者带高电平使能端 ...

直接在你哪个电路基础上加个NPN三极管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你哪个电路基础上加个NPN三极管搞定啦。

能不能来个草图学习学习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直接io输出供电就好

低漏电流的供电开关貌似都不便宜,如果是传感器供电的话可以找些ti与nrf的开发板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是不是可以直接io输出供电就好

低漏电流的供电开关貌似都不便宜,如果是传感器供电的话可以找 ...

如果只用NTC,可以直接IO口供电。我的电路中,同时兼容对NTC、数字传感器以及外接线电路的供电,我想直接把电断掉。就这样控制了。

网友:
把PMOS高边栅极电阻改成1M的,电流会小很多,我以前做NB设备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