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inux的i2c挂了很多传感器,多个应用可以同时操作i2c吗

楼主(2022-08-19):
或许linux内部做好了队列操作?还是只能一个应用程序独占一个i2c总线?

网友A:
可以。linux驱动会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linux驱动会排队。

明白,不然挂很多硬件的话,只能一个应用操作有点问题

楼主:
顺便问下,linux下的spi硬件操作可否也可以不同应用同时访问

网友(2022-11-05):
分情况,如果传感器地址都不同的话,那都能一起控制。因为iic毕竟是按照地址来操作器件的。如果传感器地址相同,那么就需要分开挂在不同的iic总线上。最后一种情况,iic设备地址都相同,数量又大于总线号,那么就不能操作了,需要外部搞片选之类。

网友:
驱动要按照规范来写就可以,不然该加锁的地方如果没加锁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