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排污管,顶部是否需要放气口?

楼主(2022-08-20):
马桶排污管,应该有放气口的,就是延长到楼顶有个开口。当然这个开口会有异味,需要伸高一些。

就据说没有放气口,容易被里面的气体导致堵塞。

按这个原理,厨房下水道管道、厕所阳台下水道管道,是否也需要放气口?

网友A:
我看到我们楼顶的排污管是开口的 ,上面有个伞状的盖子盖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我们楼顶的排污管是开口的 ,上面有个伞状的盖子盖着

要专门延伸上去,高过楼顶。

网友A:
是的,高出楼顶近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高出楼顶近2米

会不会有异味发出?

网友A:
经常上去浇水,好像没太大的味道 ,也可能是楼高,风大

网友B:
所有的u型弯都应该有连接放气口,否则下水是可能会因为虹吸导致弯里的水被抽走。同样横向连接的水管直径和长度也有要求,过长需要额外的通风管。

再插两张 How Your House Works 里的插图

排污系统

通风系统

网友:
那是通气孔,确实需要安装,否则排水不畅快而且声音大。一般高楼都是双管并行,用h管并联,其中一个专用来排气一个排污。这个在水电施工中要区分是气管还是污水管。楼顶通气孔需要有风帽防止异物进去,管子开口要朝天或者风口避风处水平,不然起大风就会管压力升高臭味通过p弯进入室内。

网友:
我住那里不知道那位天才想出来的
在一楼的排污管都开一个小小的排气口
晚上多人用水的时候,一楼就泄洪了,臭气翻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u型弯都应该有连接放气口,否则下水是可能会因为虹吸导致弯里的水被抽走。同样横向连接的水管直径和 ...

所有的u型弯都应该有连接放气口,否则下水是可能会因为虹吸导致弯里的水被抽走。

我的马桶排污管道, 与厨房阳台下水道是分开的。厨房阳台下水道,按道理应该也要有放气口啊。

是否在房子最高的马桶位置之上,将厨房厕所的排水管连接到马桶的放气口,这样可以减少一条放气口管道。

楼主:
❻通风管,是这个原因:同样横向连接的水管直径和长度也有要求,过长需要额外的通风管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的u型弯都应该有连接放气口,否则下水是可能会因为虹吸导致弯里的水被抽走。

我的马桶排污管道, 与 ...

按道理坐厕就要安装排气管(虹吸作用)来增加冲水快速压力将粪便沖走,洗碗盘及洗面盆(有溢出口)作排气就不用安装排气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坐厕就要安装排气管(虹吸作用)来增加冲水快速压力将粪便沖走,洗碗盘及洗面盆(有溢出口)作排气 ...

洗手盆的溢出口,也是在U型存水弯靠近洗手盆那一头。解决不了上面这个问题:

所有的u型弯都应该有连接放气口,否则下水是可能会因为虹吸导致弯里的水被抽走。

所以还是需要排气口。

为了减少排气口,我打算在最高层马桶口位置之上将厨房阳台下水道并入排气管

网友D:
屋顶风球就是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屋顶风球就是做这个的

哈哈,对啊,可以抽风。

网友:
风球==无动力人工智能新风污气净化系统

网友B:
插一下这张图,横向管子太长的话,横向管子里水的摩擦可能会导致某处彻底封住管子,形成虹吸。因此需要纵向加通风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屋顶风球就是做这个的

以前看有些厂房屋顶上面有旋转的金属镂空球,当时还在想这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我觉得那管子在屋顶通风还是有安全作用,免得自建房的化粪池产生可燃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一下这张图,横向管子太长的话,横向管子里水的摩擦可能会导致某处彻底封住管子,形成虹吸。因此需要纵向 ...

谢谢!太多知识要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经常上去浇水,好像没太大的味道 ,也可能是楼高,风大

这个楼顶是你的专属菜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一下这张图,横向管子太长的话,横向管子里水的摩擦可能会导致某处彻底封住管子,形成虹吸。因此需要纵向 ...

国外装修电子书里面的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楼顶是你的专属菜地么

不是,只是在我家楼顶简单种了些,其它地方有另外的邻居在种呢

网友:
厕所马桶的肯定是要的 其他的可以到顶楼再并联过去,排气口可以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手盆的溢出口,也是在U型存水弯靠近洗手盆那一头。解决不了上面这个问题:

所有的u型弯都应该有连接放 ...

对的 见过在顶楼并管共用排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