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复制一个文件夹到桌面,左上角就会空一个位出来,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0):
经常复制文件到桌面,临时用下,用完就会移走.
每次复制一个文件夹到桌在,桌面的左上角就会空一个位出来,
我想要不影响排好的图标,需要怎么设置.

这是正常图标.

复制一个文件夹到桌面任意地方,左上角就会空一个位出来.

强迫症呀.每次都要把图标重新移到最左上角开始排列.

网友:
右键桌面,查看,自动排列图标给勾选上

楼主:
自动排列就所有图标都会靠到左边去了,我桌面上还有其它文件排在右边的.自动排会混乱.

网友:
一直有这个问题,不自动排列图标就是这样,自动排列又不是自己希望的那样,所以每次我也是手动调整,

楼主:
WIN10系统之前没遇到过,自从换到WIN10系统,其它所有的问题都搞定了,就这个搞不定.实在强迫不了来问一下.再不行就只能每次手动提上一格.

网友:
建议在桌面上建一个temp文件夹,临时的文件都放在这里面。

网友A:
自制一个桌面背景图片,左上角放一个喜欢的图标,占位,就不会感觉缺少了

网友:
早已习惯了   手动填补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制一个桌面背景图片,左上角放一个喜欢的图标,占位,就不会感觉缺少了 ...

这个方法强

网友:
哎呀刚才也遇到了强迫症的习惯了,,,
就是以前的一个文件夹,至少有10年了,里面的所有文件摆放位置闭着眼睛都知道在哪里,,,
然而今天不知道啥情况,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自动排列,所有文件重新按网格排列整齐而且文件都按名字或者类型给重新排列了
一点不习惯,,,
以前文件不管是新建的文件夹还是单独的文件都是顺着后面新建的,现在都找不到了。。。10年的习惯打破了
没有办法恢复吧?自己手动一个个的去恢复位置要整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