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座如何检测手机插入

楼主(2022-08-21):
  帮别人做了一个USB手机充电的设备。客户要求,手机充满电之后要把USB的电源关闭,有新的手机插入,马上开始给手机充电。如何检测有新的手机插入呢?我把自己的手机插入USB进去看了一下,发现USB 上是没有电压的。我想到的方法是通过检测电流,每秒钟之内都用几十毫秒来检测是否有电流,如果有电流就认为有了新手机插入,开始打开USB给手机充电。如果没有电流,则继续关闭,一直这样循环。这样的方法可以吗,朋友们有其它方法检测手机是否插入USB吗?

网友A:
USB插入检测是通过检测数据信号DP/DM上是否被拉高,如果有拉高,则表示有USB从设备插入。
主设备DP和DM有15K下拉,从设备DP或DM有1.5K上拉,这个上拉一般是拉到VBUS,所以如果主设备VBUS无输出供电,从设备的数据信号上拉也无效。

网友B:
我觉得充电宝就有这个功能,手机充满了就断电,插上新手机就充电。

网友C:
随便看下USB也知道D+和D-上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入检测是通过检测数据信号DP/DM上是否被拉高,如果有拉高,则表示有USB从设备插入。
主设备DP和DM有15 ...

谢谢,关键是客户要求手机充满电之后就要把USB的关闭,这样一来,USB座上就没有电了,DP/DM上面也就没有电压,所以检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充电宝就有这个功能,手机充满了就断电,插上新手机就充电。

不知道充电宝是不是检测到设备充满电之后把设备的电断掉的,如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看下USB也知道D+和D-上有信号,

谢谢,关键是客户要求手机充满电之后就要把USB的关闭,这样一来,USB座上就没有电了,D+和D-上面也就没有电压,所以检测不了。

网友D:
手机充饱后关闭输出 - 需要检测输出电流,<50-60mA延时一段时间就关
手机接入自动打开输出 - 需要在输出端上拉个电阻,在5V关闭时,在VBUS端产生个识别电压,手机接入,会瞬间拉低这个电压,单片机识别到跳变就可以打开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充饱后关闭输出 - 需要检测输出电流,

谢谢,我现在也是这个思路,直接串一个500-1000的电阻在VBUS到USB座之间,这个就能检测到电压了,并且也不至于给手机充电,充电的时候把这个电阻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SB插入检测是通过检测数据信号DP/DM上是否被拉高,如果有拉高,则表示有USB从设备插入。
主设备DP和DM有15 ...

有些充电线没有D+ D-连接,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充电线没有D+ D-连接,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电流检测

是的,就担心这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担心这种了

电流检测是最方便的了。。所有充电宝芯片都支持负载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检测是最方便的了。。所有充电宝芯片都支持负载电流检测。

如果用电流检测必须过一段时间就导通一次,这样就失去给设备断电的意义

网友:
参考移动电源的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USB插入检测是通过检测数据信号DP/DM上是否被拉高,如果有拉高,则表示有USB从设备插入。
主设备DP和DM有15 ...

这个上拉一般是拉到VBUS => 這個說法有問題,標準是上拉到3.3V 不是 VBUS(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上拉一般是拉到VBUS => 這個說法有問題,標準是上拉到3.3V 不是 VBUS(5V)。 ...

确实描述有误,多谢指出

网友:
USB座子的壳和负极不连接,被连接上就是有外部插入了。

网友:
ip5306充电宝芯片,电流检测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