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dali主控,哪位有经验

楼主(2022-08-21):
daLi 1.0 仅仅是调光
dali 2.0 调光和调色温

感觉熟悉这一块人不多,近期有计划开发这一块,涉及到硬件和软件
还有配套dalimaster上位机。
还需要dali转modbus。

我马化腾:  叁伍16叁600四。

网友:
不用找,开发过的,你给的钱少没人给你弄。我说是钱少时准备只给几W.这种。

网友A:
另外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还怕弄出来后,被辞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还怕弄出来后,被辞掉。

why? 辞掉?只要工资高,撸个稳定产品到批量量产稳定,咋的七七八八也得小半年吧。。一年开个50万,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y? 辞掉?只要工资高,撸个稳定产品到批量量产稳定,咋的七七八八也得小半年吧。。一年开个50万,应该 ...

问题是有的老板给你搞半年?他招熟手就是三个月就要弄出来。

网友C:
没接触过,但这东西很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接触过,但这东西很难吗?

可以理解是个iot网关,跑DALI协议,首先要熟悉DALI协议才行

楼主自己可能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实现什么功能。
功能简单的用个普通MCU也能实现
复杂的需要连网的就可能需要跑Linu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是个iot网关,跑DALI协议,首先要熟悉DALI协议才行

楼主自己可能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实现什么功能 ...

我之前用过dali系统,对使用场景我还是比较熟悉。
开发人员是要熟悉和做过dali协议能才能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是个iot网关,跑DALI协议,首先要熟悉DALI协议才行

楼主自己可能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实现什么功能 ...

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以前也建议老东家做这一块,后来被否定了,投入不一定有盈利,还是做从机至少有肉吃
老东家自己就是做DALI的技术出生,当时已经是施耐德应急灯供应商,后来施耐德有新的总线出来就被替代了
自己的3个品牌卖的也不是很好,主要是替换维修用
DALI 这是一个大项目,能做进去需要认识设计院的的相关人员,推广比较难,上海锐高 一 直坚持做这个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过dali系统,对使用场景我还是比较熟悉。
开发人员是要熟悉和做过dali协议能才能完成。 ...

DALI开发我也做过,主控在DALI总线上叫号,重新分配地址,控制(亮度色温等)。代码完全自主编写,硬件自主设计。
以前的项目还有把其他传感器(如毫米波雷达人体存在传感器,热释电传感器等)挂在DALI总线上,也由DALI总机控制,并且终端传感器数据可通过DALI总线回传至总机,实现室内人员分布实时定位并控制灯跟随人移动。

需要请联系。

网友:
看了一眼,其实和消防总线差不多,但要求应该是远不及消防总线高,这东西怎么会有技术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