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到 网络芯片之间的MDI 加ESD 应该选3.3还是5V?

楼主(2022-08-21):
如题,   我网上查到有人用3.3 有人用5V

有谁知道网络变压器出来到芯片的电压大概是多少呢?   另外 如果我选3.3的ESD(但是 VBR 是5.5V 的)  可以用在5V 的系统中吗?

网友A:
网络芯片本身就是隔离的,为啥要加E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芯片本身就是隔离的,为啥要加ESD?

等你连着烧一大堆你就吵着要加tvs了。。

网友B:
网口tvs切记加到变压器后面,芯片那一侧。。几个月前换了几十片烧坏的片子了。。供应商瞎搞,把tvs挂到了前面,然后poe死活起不来(用的是so8那种),拆掉so8之后poe能工作,然而在客户那里一个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tvs切记加到变压器后面,芯片那一侧。。几个月前换了几十片烧坏的片子了。。供应商瞎搞,把tvs挂到了前 ...

我现在是  芯片和  网络变压器之间加 ESD    然后网络变压器 和 RJ45之间放 TVS       TVS 放在 网络变压器的背面

对了  ESD 你用的是多少电压的呀

我实际发出去很多 POE 偶尔有几片  网卡芯片 4路差分线中的一路 不工作 导致无法link 上 千兆   怀疑是POE 开停的时候  网络变压器 耦合回来高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芯片本身就是隔离的,为啥要加ESD?

起初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  直到陆续有   单路击穿的板子退回来了,    发生在POE 的设备上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  芯片和  网络变压器之间加 ESD    然后网络变压器 和 RJ45之间放 TVS       TVS 放在 网络变压 ...

标准poe设计,变压器前面一般没有防雷管。至于接千兆不稳定,你用的管子不对。。你仔细找找,我也就找到两颗料能满足。必须是那种3.3v的,c<=1.2pf的才行。。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6pf以上的,千兆能用才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poe设计,变压器前面一般没有防雷管。至于接千兆不稳定,你用的管子不对。。你仔细找找,我也就找到 ...

今天设计里加了 PUSB3FR4     可以支持10G   3.3V  最大 0.34PF  就是放电电流只有 5a

另外 我的 千兆不稳定不是ESD引起的,之前没加ESD   应该是 耦合进来的高压把 芯片打坏造成  无法link 到千兆了  ,换了芯片又好了

我们两个涉足的领域 总是有那么点交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设计里加了 PUSB3FR4     可以支持10G   3.3V  最大 0.34PF  就是放电电流只有 5a

另外 我的 千兆不 ...

做硬件的什么坑碰不到。。。我换网卡芯片都快吐了。。开始把锅甩供应商那边,他们查了几天。。

网友:
可以参考中兴华为的POE 商用AP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