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迷你的一拖二空调?

楼主(2022-08-21):
就是一个室外机,二个室内机。

总功率1.5匹就够,甚至大一匹就够。

我看到市场上都是2匹、3匹以上。功率大除了贵,室外机更占地方不适合我的要求。

我要买几十台。

网友:
同求,还真有这个需求

网友A:
不会比两台1匹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比两台1匹便宜。

价格我可以接受。

出租公寓我估计没有人同时开2台空调。

但一室一厅,只安装一部空调,安装在哪里都觉得不适合。

只有阳台才有位置安装空调室外机,如果两个室外机太占地方了。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空调。都快等同中央空调了。。还是用风机什么的通风吧。老家有人装修时把空调放到墙中间,一边一半(平房,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估计没人这么搞)。。

网友B:
为什么不会同时开2台空调?

这样的话 你电费怎么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会同时开2台空调?

这样的话 你电费怎么收呢

出租屋的人,同时开2台空调?肯定比例不多。

我还以为有人搞出一个转换器,可以切换使用那一台室内机。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台室内机。

这样肯定很节省成本 :)

网友:
跟某力董小姐订制!

网友:
窗机最好,可惜就是噪音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租屋的人,同时开2台空调?肯定比例不多。

我还以为有人搞出一个转换器,可以切换使用那一台室内机。 ...

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还以为 你2个租户 共用一个外机。

你是一室一厅 要装2个内机,一个外机是吧。

这种产品没见过,一拖多的都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租屋的人,同时开2台空调?肯定比例不多。

我还以为有人搞出一个转换器,可以切换使用那一台室内机。 ...

几十台可以找佛山的厂家定做,价格未必会比两台便宜,但也不会很贵。一拖二可以,但二选一好像不能通过阀门切换实现,涉及到雪种量的问题。

网友:
一拖二空调都是按两台一起开来算功率的,所以最少都2匹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台可以找佛山的厂家定做,价格未必会比两台便宜,但也不会很贵。一拖二可以,但二选一好像不能通过阀 ...

对哦,雪种无法做到。

网友D:
大金有一拖四的,还可以。

网友E:
一拖二价格不比单独两台便宜,一坏都用不了。如果不是外机没地方安装没必要考虑一拖二。同厂家一台压缩机寿命不可能比两台压缩机寿命长,加上延长的铜管也是一大笔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拖二价格不比单独两台便宜,一坏都用不了。如果不是外机没地方安装没必要考虑一拖二。同厂家一台压缩机寿 ...

看来只能放弃一拖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金有一拖四的,还可以。

一拖几是有,但没有厂家会设计成只能开其中一台,都是按全开来设计最大功率的,价钱自然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拖几是有,但没有厂家会设计成只能开其中一台,都是按全开来设计最大功率的,价钱自然也不便宜。 ...

我看到京东自营杂牌7000,格力要1万多。 使用一拖二起码贵2倍。

还是考虑2台独立的空调吧。毕竟出租屋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
出租房是头疼,2房,我安装了2台,厅是没有的,那时也找,没找到这种的。要么就是价格贵的,不合算。
感觉应该挺容易实现的,就是没那家厂家带头搞出来

网友:
变频空调实际上就是带调功率的。

网友:
一拖二比两台一拖一贵多了。一拖二外机和内机可以配,不过外机的功率不会那么低,1.5匹主机的一拖二,即使做出来估计也只有你买,没市场啊。

网友:
之前也有过这打算,结果还是老实的多装几个了。

网友:
装一个1.5变频的够不够,加起来几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