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和2个USB共3路5V输入切换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8-21):
新人又来问基础问题啦。

我正在画一个板子,上面有DC座子、2个USB(USB转UART、USB OTG)共3个地方会有5V输入,所以我设计了如下的3路切换电路。
设计目标是:
1. DC-5插头具有最高优先级,当DC插头插上时,不从2个USB取电,尤其是VBUS_UART要保持低电平,因为它接在CP2102N上面,我不想让它误以为USB插上了。
2. USB OTG具有第二优先级。
3. 为了节约能源,拯救地球,要低压降,所以不使用二极管,用MOS管(后级也是DC-DC不是LDO)。
4. 不考虑性价比(个人瞎折腾,不做产品)。

我分析,
1. 三路同时上电的时候,如果各路电压有压差,MOS管的体二极管可能会导通,显得不完美。但是现在的设计能保证每路都不会倒灌(我讨厌倒灌,会妨碍通过可调电源看到系统总电流)。
2. DC插头插上时,由于DC输入电压比USB的更高一点(USB一般由于线损,电压会在4.7V),所以两个USB的MOS管Q7、Q8应该没有电流通过。
3. 如果DC5V没有,而两个USB同时上电时,则Q7充分打开,而Q8没有打开,若VBUS_UART高于VBUS_OTG,则Q8的体二极管可能会有较小的电流经过。

请帮我看看是否有问题,以及如何让电路更简单点。
我感觉自己搞的有点啰嗦,但是水平就这样了。

edit:修改错别字
edit2: 完善表达逻辑

网友A:
DC断电,电压是慢慢降低的,Q9不会立即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断电,电压是慢慢降低的,Q9不会立即关断的

你是说5V电源的220V交流输入被断开后,它的5V是缓慢降低的,是说这一点吗?

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