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的BOOT0接10K电阻到GND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22-08-21):
如题。
10K的不行,但是1K可以正常启动。
芯片型号:STM32G431C8T6,其中:BOO0是引脚复用的,上面的一个功能正好要用到。
但是又是BOOT0引脚,需要上电接低电平正常启动。于是接了10K电阻(想尽量大一点,不影响其它功能。)。发现启动不了,1K的就行了。

问题:之前的STM32F0/F1都是接10K的可以启用,为什么这次的不行?有没有官方手册的说明。
(PS,样品我用的1K,批量没有验证用的10K电阻,这下要返工换电阻了。。)

网友:
最终检查情况:
不是STM32G4的原因,原因是:BOOT0需要复用CAN_引脚,所以接到了一个收发器上,收发器高电平导致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把收发器去掉。10K电阻也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A:
10K电阻启动不了,
1K的就行了。

设置为GPIO口推挽输出?
万用表测试一下io口电压   或者示波器测试一下启动时候的波形

网友B:
不知道G4有没nBOOT0的option bytes
可以忽略BOOT0脚IO状态
L4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启动不了,
1K的就行了。

这个是上电的启动,上电运行后才开始设置GPIO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G4有没nBOOT0的option bytes
可以忽略BOOT0脚IO状态
L4倒是有

有这个选项的。
但是不想这样设置,直接加个下拉电阻会比较方便。但是没想到10K居然不行。
主要是想找这个电阻的设置值是多少合理。找了下,没找到手册说明的。晚点再找找

网友C:
看一下iil漏电流是多少,然后算吧。。至少要压到vil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启动不了,
1K的就行了。

正解
作为硬件的,这样操作一下什么疑云都解决了不好吗,
最好是后者,用示波器看启动那瞬间的电压状态,表去量多办没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iil漏电流是多少,然后算吧。。至少要压到vil以下。

f10x系列  这个电阻我一直都是100k  没有出现问题
估计是端口复用这里的设置造成

网友:
看来G系列引脚复用率高,也容易掉进一些莫名其妙的坑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