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供电紧张 半夜连跑三个充电桩才充上电 新能源车主:体会到狼狈

楼主(2022-08-21):
这个夏天,四川省遭遇60年一遇的大范围、长时间极端高温天气,流域干旱导致水电发电能力大幅下降,而空调降温负荷需求远超预期水平,导致能源保供面临严峻形势。

受此影响,不少新能源换电站与充电桩暂停运营,部分新能源车的车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电”压力。

有新能源车主发帖称,“不是在充电,就是在找充电桩的路上。”

据极目新闻报道,8月19日晚,四川达州的王婷开着电动汽车前往成都,路过南充市时,王婷找了三个充电桩才成功充电,“从找充电桩、换充电桩、到排队等待充电,用了2个多小时。”

成都的电车车主张辉也遇到了相同的状况。车辆续航还剩40公里时,张辉就开始找充电桩,等车辆充上电时续航仅剩8公里,“还差8公里,我就要‘挂’在路上了。我刚提车不到一个月,这就体会到新能源车的狼狈了。”

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0万辆,销量依然在迅速增长中。

如果自己有充电桩,基本不用担心充不上电的问题。而公共充电桩可能会因为极端情况而无法使用,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小伙伴需要仔细考虑下。

网友A:
为啥就没车企出覆盖大面积太阳能的汽车。。日常通勤晒晒太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就没车企出覆盖大面积太阳能的汽车。。日常通勤晒晒太阳就好了。

估计100平方的太阳板发的电都不够汽车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100平方的太阳板发的电都不够汽车使用。

100平从功率上可以了,正午大约有10-20kW

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光伏材料每瓦成本大约3-5元,换算成工业电费也能买将近3kWh 电力。
如果希望用这 1W 的光伏发够这么多电,需要 3k 小时。

每天有效光照就那几个小时,冬天阴雨天基本就是零,这么一算得好些年才能回本。
如果是替代民用电,电费减半,理论回本时间加倍,6k 小时;如果再算上逆变器电池,10年回本无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平从功率上可以了,正午大约有10-20kW

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光伏材料每瓦成本大约3-5元,换算成工业电 ...

通勤你以为跟你一样跑几百km。。

日常单程20km,来回40km,撑死了4度电,用6平太阳能有600w功率,白天晒7个小时就能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就没车企出覆盖大面积太阳能的汽车。。日常通勤晒晒太阳就好了。

贤弟何出此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平从功率上可以了,正午大约有10-20kW

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光伏材料每瓦成本大约3-5元,换算成工业电 ...

城市你去哪弄那100平的地方还能全天晒到太阳?还要储能逆变,至于说的给汽外壳贴一层光伏板来实现太阳能,只能说是脑 残

网友C:
其实公交车最适合在车顶装太阳能板,估计有20平方了吧,边跑边充。

网友D:
我监测到的光伏板发电效率是40~47%左右 也就1KW的光伏板能发出400W~470W1KW/0.4大约需要装4KW的光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勤你以为跟你一样跑几百km。。

日常单程20km,来回40km,撑死了4度电,用6平太阳能有600w功率,白天晒 ...

这个夏天入手了 80W 的板子放房顶玩,基本包圆了手机充电宝。

蓄电池逆变就不搞了,随发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监测到的光伏板发电效率是40~47%左右 也就1KW的光伏板能发出400W~470W1KW/0.4大约需要装4KW的光伏板  ...

算上虚标、老化大概这样比例。

按20%光效率(200W/m2),这么再减半差不多只有 90W/m2 的输出了

网友E:
每个电动车车主都应该买个小型发电机,或者厂家直接配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公交车最适合在车顶装太阳能板,估计有20平方了吧,边跑边充。

也没用,公交车的电池太大了动不动就几百度以上,那点太阳能根本补充不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也没用,公交车的电池太大了动不动就几百度以上,好坏点太阳能根本补充不了什么 ...

能充多少是多少,补个空调用电也是不错的嘛。

说白了,太阳能板的回本周期比公交车的寿命还长,这才是根本问题,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勤你以为跟你一样跑几百km。。

日常单程20km,来回40km,撑死了4度电,用6平太阳能有600w功率,白天晒 ...

40km 4度电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充多少是多少,补个空调用电也是不错的嘛。

说白了,太阳能板的回本周期比公交车的寿命还长,这才是根 ...

公交最长8年就淘汰了。常用淘汰区间5~8年

12米最长的公交顶部20多个平方,但实际也受限,什么逃生窗口、边边角角 之类的。

确实,能补充个空调、暖风就很可观了。 估计能节能10+%

网友:
什么时候能实现超低成本高效率太阳能,就OK了。沙漠就能降低温度,还能减少碳排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电动车车主都应该买个小型发电机,或者厂家直接配套。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叫增程式

网友:
不懂在下什么大棋呢,不是都说定单不足在减产吗?怎么电不够用?

网友:
电动车,应该也吸了不少电能吧?不知道有没有数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