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自营这些便宜的空调可靠吗?很多保修10年的

楼主(2022-08-22):
出租房使用,要买几十台。

如果质量不可靠,到时会很麻烦。

康佳1499元就能买到。而格力要2499元。松下更贵了。

南方单冷空调就行。冬天制热开不了半个月,而且可以使用便宜的取暖器代替。

出租房肯定要考虑成本。否则我就全部安装松下了 :)

只要能正常制冷,性能不需要太出众,平平淡淡就行,耗电量越大我赚得越多 :)   (出租房的电费也是收入来源)所以能耗也不在考虑范围。

网友:
只要装的好,其实区别不大。工业的冷水机,7*24小时干都能干5-8年,并且后期都是散热不良导致故障。民用的,至少一半时间都是关机的吧

网友A:
松下,一了百了

网友:
有一次住酒店...大致1周,富士空调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松下也是很厉害的.... 别买国产小众货,商家怎么能赔钱买东西?

网友B:
为何不选董大妈的,虽然讨人不喜欢,也太能吹,但质量也不会很差啊

我家共九台空调,二台大金分体,四台董大妈变频分体,三台董大妈柜机。。两台大金全坏过,反而董大妈只坏过一台,还在保修期没花钱,最神奇的是董大妈的有几台承受了一次380V的冲击,居然也没坏,大金冲击一下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一了百了

松下2900,康佳一半价格。

康佳也是老牌厂家,也应该有保证。

网友:
选康佳或者格力我觉得都还可以,美的貌似真的不咋样,我们家里装修选了美的的蒸烤一体机消毒柜冰箱,我觉得都很差,冰箱不到三个月已经被上门维修一次,虽然是小问题。

上一个房子冰箱用的康佳,当时也是各种纠结,但外观尺寸、风格限制可选的不多,最终康佳的冰箱表现非常不错,和我差不多同时期买的一个同事,他是美的的冰箱,都换压缩机了。

还买过美的的一个落地电风扇,传说他是做风扇起家的,用了5年左右不转了,估计也是电机烧了。

出租屋的空调记得买定频的就好,定频好修,故障率低,还便宜

网友C:
可以买华菱,和美的同产线,只是商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选董大妈的,虽然讨人不喜欢,也太能吹,但质量也不会很差啊

我家共九 ...

选懂大妈,不如松下了。只差10%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华菱,和美的同产线,只是商标不一样

华凌以前的空调冰箱非常好。我广州还有一台老到掉牙的华凌,外壳已经完全发黄,制冷效果比全新格力还要好。

网友C:
我暑假买过一台华菱的1899的空调装老家,老妈反应说和以前的定频比,特别省电,哈哈哈哈,莫总你要多考虑考虑。如果不介意噪音,窗机才是真的真材实料,全都出口了。

网友:
考虑后期维护的话,首选定频空调,后期一般也就坏启动电容

网友:
房东给我装的是格兰仕定频6年了,除了噪声大没毛病.空调这东东三分质量七分安装.
贵的空调声音安静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暑假买过一台华菱的1899的空调装老家,老妈反应说和以前的定频比,特别省电,哈哈哈哈,莫总你要多考虑考 ...

窗机纯扯淡的。除非直接装外墙,阳台里面都不行,我开始搞了台窗机,后来不得不买俩风扇在阳台上对外循环,否则一会儿阳台就60度了。而且制冷效果说实话,效率比分机要低至少20%(国标都是如此)。窗机1P一级的价格能买分体2P一级的了。   几百块的家伙完全不建议用,一个月烧掉300+电费,屋子还不凉快,换成分体1.5P的才200+一点。

网友:
岳母家买的康佳电视修了不下5次了。还要交续保费用,总体加起来还不如买个索尼。品控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窗机纯扯淡的。除非直接装外墙,阳台里面都不行,我开始搞了台窗机,后来不得不买俩风扇在阳台上对外循环 ...

窗机肯定不行。一般噪音比较大。

网友E:
我看其他网友说二线里科隆和TCL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其他网友说二线里科隆和TCL还行

一线,二线分别是什么品牌?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8951332
可以看看知乎上的这个拆机评测。 华凌和统帅这两个不错。
另外千万别选奥克斯,这货除了便宜一无是处。

网友:
个人感觉国产格力,美的一线,海尔,海信(科龙),华凌(美的)二线,其余都是小品牌,格力,海尓,科龙都在用质量都可以,美的系没用过

网友:
找大公司,保10年,小公司怕公司挂。

网友F:
千万不要买科隆空调,切身体会,不冷,每年修一次。
其他房间安装的美的、奥克斯的都稳定用了6年以上。

楼主:
华凌这款变频1匹。冷暖。

网友G:
买便宜的家电,TCL至今还没坑过我

网友:
最近京东有个中山货全国购的活动,京东首页搜索中山货全国购,页面有满2000减300和满4000减500的消费券。然后搜索TCL净润风1.5P空调,我自己买过两台也是出租房用,租客反映良好,之前两台3538拿下的。

网友:
5级能耗,耗电多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线,二线分别是什么品牌?

国内一线就是最传统的格力,美的
二线就是科隆,TCL,
其他还有澳柯玛啥的

网友H:
出租房,我买的荣事达 的  记得是1300左右的大1P空调,3楼包安装,4楼以上就要加钱,记得有个只换不修的套餐,就买了
电费是租户的,若碰到一个带小孩的租户,空调很容易有异味,转租清洁好麻烦的。
我上一个租户退租后,我去年换租户就是重新买的新空调,好几个租客看完都说开空调有味道,导致空租了好几个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出租房,我买的荣事达 的  记得是1300左右的大1P空调,3楼包安装,4楼以上就要加钱,记得有个只换不修的套 ...

不是很明白,有异味和带小孩有什么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是很明白,有异味和带小孩有什么关系。

带过小孩子的房间,需要租户卫生搞的很好,
我上一个租户是父母过来带的,夫妻在福田上班,当时来租的时候没有小孩,就没有考虑到
租了几年,空调热水器,油烟机,只用不清洗,导致后期别人来看房,不满意,墙壁也要重刷
去年几乎翻新一次,就当交了学费
现在租户有小孩的,小孩在上学,帮他办入学,因为房子有指标。听其他房东讲的小孩大了会好一些,爱干净一些

网友:
不知道东宝空调怎样?最近长租了间全新装修的房子,用的是东宝

网友:
科龙和海信 容声冰箱是一家,都是海信集团的。之前买的铜管机,快八年了,正常使用中。最近帮公司买了几台小米和云米的,特价大一匹的1699到1899。都还可以

网友:
奥克斯好,我有套房子客厅安装了二级能效的三匹机器,使用几年,感觉使用的是四匹的电,输出的二匹的能力,但一般不坏,符合坛主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带过小孩子的房间,需要租户卫生搞的很好,
我上一个租户是父母过来带的,夫妻在福田上班,当时来租的时 ...

孩子顶多给你把墙壁画上画。油烟机空调啥的跟孩子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孩子顶多给你把墙壁画上画。油烟机空调啥的跟孩子有啥关系?

我只是遇到了这样的租客,我买的是老小区,二手的,买后翻新了一下就出租了,当时没有出租经验,押金收少了。
租客说要带家私,就买了,期间正常,也没有去过。后来的事情就是几年后退租,我遇到的尴尬事情。
带有小孩的,在家做饭聚餐比较多,卫生要勤快一些,应该大部分都能做好,但是不知我遇到的是否故意的。

租客房间是把一个单位隔开分别租给2个租户,一个有阳台房租高一些。阳台这边租客更换比较频繁,厨房使用率不高,也不带家私,每次退租都比较好,租客不要的每次都是直接丢掉
所以我做了一个对比。

网友:
我买了云米的。才装上就坏了一次。一个月后又坏了。现在在申请换新的途中。
换新的坑很多。。。。。。。。。
最好不用小品牌的

网友:
有孩子做饭多,家里人口也多,没孩子的在外面吃的多,住的人也少,猜是这个意思。

网友:
科龙的还好,12年左右买了一台到现在还能用;云米今年买了两台,噪音比较大,10年保修,但是我担心厂家撑不到10年。

网友:
有个卧室用的是TCL,四年左右,使用感受是,嘈杂,咯吱咯吱响,这个忍忍也就算了,今年开始遥控器开关机很经常失灵,换了万能遥控器,也是一样,偶尔行,偶尔不行,叫了维修的人说,换主板,报价太贵,就想再撑个一年直接换了。

网友K:
这个时候就别买了, 太贵了, 推荐到2月份买,  我买的科龙1.5P变频, 估计是最好的选择, 好像是1700不到一台

网友:
反正你别买奥克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时候就别买了, 太贵了, 推荐到2月份买,  我买的科龙1.5P变频, 估计是最好的选择, 好像是1700不到一台 ...

只是做功课,估计1年后才买 :)

等冬天空调滞销的时候再买。

网友L:
包括但不限于本帖,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空调品牌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哈哈……
学了一招,原打算是明年五月份装空调呢,应该提前

网友:
我装新房,老家,都是买美的或者华凌,有7,8台了,目前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包括但不限于本帖,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空调品牌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哈哈……
学了一招,原打算是明年五月 ...

松下没有人说不好。

网友:
今年新型号的空调看开箱都简配了。

网友:
格力、美的都是首选,出租房维护成本很大,这两家保有量大,服务和维修都是有保障的。杂牌保修服务真的不知怎样,包括海外大牌子。以前用松下,后面全部换格力,突然感觉以前没有的冰凉

网友:
买统帅定频机,出租房不错 去年大1p 1600左右

网友:
我家的分体空调使用经历:
海信变频空调,随身感功能,舒适度只比定频稍稍好点,仍然会停机,温度变化做不到恒温。几年后内外机电缆漏电造成疑难软故障,修好后一年后外机功率板坏了。最麻烦的问题是内机蒸发器和风叶霉味重,多次清洗也解决不了。
换成了美的变频空调,两年了没坏,恒温效果仍然不好。
至高小定频空调,质量较好,六七年了没坏。
至高定频空调,几年后,内外机电缆坏。
至高变频空调,几年没坏过,恒温效果还是一般。感觉国内厂家变频空调的温控算法都不咋地。设置某个温度,晚上睡觉有时会被热醒有时会感觉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买科隆空调,切身体会,不冷,每年修一次。
其他房间安装的美的、奥克斯的都稳定用了6年以上。 ...

估计你中奖了,我十几年时间跨度,前后买过十几台科龙空调,只一台换过电容,一台柜机换过交流接触器,其他没啥大问题(小问题是十几年后老空调导风板打滑不能调上下风了)。

网友:
我买空调只看效率,只要是一级能效就行,但卧室现在一定买变频,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启停声,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带过小孩子的房间,需要租户卫生搞的很好,
我上一个租户是父母过来带的,夫妻在福田上班,当时来租的时 ...

没有人给你打扫卫生的,真的。除非有洁癖那种。永远不要指望租户给你打扫卫生做清洁。所以厨房卫生间一定要设计成易于清洁的,租户退租之后请个钟点工去整吧。

所有中介退租时基本上都会请钟点工来打扫房间。

网友:
华菱一级能效变频的1499的空调,用了3年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便宜的家电,TCL至今还没坑过我

我的也是TCL,五六年了,中间还移机一次,现在还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