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65366这个料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22-08-22):
最近想做个lora的模块,功率1W,频率410-500M,PA和LNA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没有找到合适的分立原件,搜索到了sky65366-21 这颗料,感觉挺好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搞不清楚其中的RX1和RX2是啥意思,怎么接线?
或者有高手推荐一下分立的PA和LNA也行,感谢!!

网友A:
感觉你目前没能力用这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目前没能力用这颗

总要尝试一下,您要是知道,还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RX1和RX2,是LNA旁路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SKY65
论坛大牛搞得类似方案,可以参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5278&highlight=SKY65
论坛大牛搞得类似方案,可 ...

SKY65377停产了,并且65377没有LNA

网友C:
RX0,RX1 , RX2 是接收路径0,1 ,2,通过逻辑脚选择即可。

RX1是天线直通。 RX2+RX0 是片内LNA路径。

楼主:
sky65366从资料上看是在外面加了个滤波器,然后在绕回去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0,RX1 , RX2 是接收路径0,1 ,2,通过逻辑脚选择即可。

RX1是天线直通。 RX2+RX0 是片内LNA路径。 ...

那如果不用天线直通这种模式,是不是RX1和RX2可以悬空呢?

楼主:
这个又啥意思呢,怎么是从RX1出来的

楼主:
通过高手们的解答,我大概明白了,RX0是经过LNA的输出,RX1是直接天线的输出(没有经过LNA)
RX2又是什么呢?
另外如果只用RX0,RX1和RX2是不是可以悬空呢?

网友D:
对于Lora 加LNA 没多大用,没调好还引入更多的噪声,导致灵敏度下降,SKY65377 这种是最好用的,外围简单,SKY65366价格比377贵一倍以上。

楼主:
SKY65377 主要停产了,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Lora 加LNA 没多大用,没调好还引入更多的噪声,导致灵敏度下降,SKY65377 这种是最好用的,外围简单, ...

有没有靠谱的PA推荐一下,现在我能找到的是BLT53A

楼主:
网上找到的BLT53A的资料

网友:
某一家1W 433 lora模块用的是这套方案:

我选择买成品